[問題求助] TOSHIBA 32W300G 液晶電視 畫面異常(邏輯板已更換)

楼主(2019-05-25):
家裡一樓資源回收區 拾回的電視..

但 當天晚上有下雨....所以他有淋到雨...

經一周晾乾後 測試...

銘牌肯定要先來一張~

同時可以看到他曾經送修過的標籤...

正面照 可看出正常點亮...有背光 無影像

側面更明顯確定 背光正常............

這種時候 當然先懷疑 邏輯板有狀況機率高啦

面板是 V315B1-L01

邏輯板是 V315B1-C01 很明顯容易壞的晶片附近 有維修痕跡

維修痕跡近拍

------------分隔線-----------------

叫了一張 邏輯板來更換~~ 新舊合照一下 ( 排線也一併換新)

果然有畫面了~~(但...顏色怪怪的...還白霧白霧)

還有殘影(底下那行算殘影)

當然要半邊測試一下 .. 移除右邊排線
左半邊 有畫面 但顏色白霧 且怪異

右半邊無畫面 只有異常色彩...

兩邊排線再次一起上 顏色仍舊異常...

兩邊排線再次一起上 顏色仍舊異常...

但是有發現 熱機久一點拾 偶爾顏色會正常一下....

想請問 這是否確認就是面板掛點了呢~~

(只是有練手的機會  想說還是請益一下各位先進啊...)

网友A:
這邏輯板應該還是有問題

网友B:
要不要檢查邏輯板上各電壓是否正常啊?......不然你就得繼續換下去了...

网友C:
軟排沒插好或沒清潔接觸不好也會這樣~
雖然賣家有附軟排~
但不一定是新的~
如果是二手的軟排~
最好也清潔看看~

因為有下雨~
最好連面版鐵框都要拆下來看看~
說不定刀版有進水~
那就要清潔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67173-1-1.html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邏輯板應該還是有問題

驚~~~

我也擔心是這個問題^^|||||

不過因為有淋過雨 不是很確定是不是面板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檢查邏輯板上各電壓是否正常啊?......不然你就得繼續換下去了...

看來是要在做點功課

看看該如何量邏輯版上的電壓...

不然一直換下去也不是辦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軟排沒插好或沒清潔接觸不好也會這樣~
雖然賣家有附軟排~
但不一定是新的~

非常感謝,改天來試試清潔一下~~

個人也很懷疑不知道是不是刀板受損..

畢竟資收回來 不是很確定原本的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是要在做點功課

看看該如何量邏輯版上的電壓...

查GAMMA電壓是否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