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03年現代Matrix啟動馬達

楼主(2019-05-26):
前幾天熱車後熄火
然後就打不動了
本來以為是電池沒電
但求助接電後一樣打不動
都只會聽到轉動鑰匙後"ㄉ一ㄚ"一聲
最後是連續短間隔點火才打起來
之後放了兩天  電池拆下來充電(愛馬龍AMARON 85D23L  三年)
裝上後一樣也是熱車熄火後就要連續點火才發的動
(一樣都是點火後只聽到"ㄉ一ㄚ"一聲,但只要啟動馬達一工作就能順利發動)
不知道是繼電器壞了還是啟動馬達出問題
如果是啟動馬達似乎在車底而且很深的位置
請問有經驗的大大能不能有比較方便的方法(從哪個角度?)拆卸啟動馬達?
再度感謝了

PS:這台車我接手時已經第三手,里程目前21W
小弟很少開車,幾乎都兩三個月才會加一次油,去年底陸陸續續修了近五萬
實在修到很煩了
又因為很少開,換新車很不划算,而且開銷超過負擔,自己有DIY習慣,
想說自己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沒你要的
http://60.18.143.13:8010/%E7%8E%B0%E4%BB%A3%E7%B3%BB%E5%88%97/

謝謝哥!!
有找到了
真的跟我躺到車底看的那顆是同一個位置的
但從車底感覺不好拆ㄚ
我再想想看怎麼拆下來
卸下右前輪?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哥!!
有找到了
真的跟我躺到車底看的那顆是同一個位置的

那請你給個連接, 哪個對哪個, 後來者就免煩惱找去

网友B:
原本以爲老大要來收文了
仔細看才發現是蔡大冒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本以爲老大要來收文了
仔細看才發現是蔡大冒充的⋯

或許把頭像換成魯夫會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許把頭像換成魯夫會更像

對⋯老大會說:請問你在發帖前有無看到這個提醒?
頭像和說的話都ㄧ樣⋯蔡大就變老大的分身了
我們兩個讓樓歪了⋯⋯扶正

楼主:
找不到原文的編輯
這裡上傳圖片可以嗎?

然後我是下載
xiaolaba大大連結裡的(目前無法貼上網址)
2009现代美佳(FC)1.6L维修手册 811

啟動馬達的位置應該是一樣的
但是我實在想不出要怎麼拆下來
位置太深了
我拆下駕駛座前輪也看不到啟動馬達的螺絲

网友:
當你熱車發不動時.......將電源擺在KEY ON 的位置 然後拉一條 +電(粗一點的電線到啟動馬達+端子直接啟動試試.........ㄧ樣發不動則啟動馬達有問題
如果ㄧ樣發不動就不是啟動馬達的問題⋯有可能是凸輪軸感知器或其他問題

看你的啟動馬達照片有許多油漬,應是引擎或管路漏油滴在這,除了啟動馬達溫度高時阻抗變高才有可能熱車發不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哥!!
有找到了
真的跟我躺到車底看的那顆是同一個位置的

啟動馬達有時會卡住,
用板手或榔頭敲個兩下,
有機會排除.

网友:
碳刷粉太多,用鐵鎚敲敲....

楼主:
回323qazxsw大大
我看到那些油漬也很傻眼
以為是啟動馬達漏出來的油
可能要在巡一下油管哪裡滲油

回  vivianshe   a471大大
有可能    剛剛撐起來好幾次都忘記拿鐵鎚敲幾下

最近幾個小時去發了幾次車  又一發就成功..........到底...........

网友D:
看漏油狀況要拆下來清一下炭粉~
http://bbs.pigoo.com/thread-63690-1-1.html
想辦法把車頂高了~ 就可以拆下來了~

网友E:
呵...
蔡大, 這版區並沒有強制要求喔
所以不會跑出那個提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
蔡大, 這版區並沒有強制要求喔
所以不會跑出那個提示啦!

是喔!那我不就假傳聖旨
想說橡皮人很忙幫他分擔一下說
那我自請處份從明天開始4天不得在酷幣區發帖
以儆効尤
不過有問題要問最好是有圖片比較好
有圖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漏油狀況要拆下來清一下炭粉~
http://bbs.pigoo.com/thread-63690-1-1.html
想辦法把車頂高了~ 就可以拆 ...

謝謝哥
小弟有頂起來
但我連固定啟動馬達的螺絲都摸不到
角度非常詭異
所以才上來請教

网友F:
應該是馬達旁邊那個小顆接著電線的電磁離合器過電不良
看那油漬猜的
他的作用是繼電器加上離合器的功能
當送電時靠磁力將馬達的齒輪推向飛輪
另一方面將電池的電和馬達接上
所以當接點接觸不良時 就會和電池沒電一樣
只聽到齒輪被推向飛輪的噹一聲 然後馬達因為電流不足轉不動
那顆可以單獨換 要去電機材料行拿
去一般的汽車材料行拿也拿的到 但他通常也是去電機材料行調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應該是馬達旁邊那個小顆接著電線的電磁離合器過電不良
看那油漬猜的
他的作用是繼電器加上離合器的功能

謝謝哥

小弟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不知道從哪一個角度比較好拆下來啟動馬達的螺絲

如果拆的下來  我還可以細部分解啟動馬達整理一下

网友G:
>> ...小弟很少開車,幾乎都兩三個月才會加一次油,去年底陸陸續續修了近五萬
很少開車,多久發動(開)一次,才是重點,加油不是重點
陸陸續續修了什麼東西是重點...

個人看法,開車 重點不在新舊問題,在於是否有關"安全"...
例: 冷氣問題,有人可能覺得還好(由其是冬天)...
但個人看法是"冷氣是不是安全項目"...
答案是: 是的, 肯定是

重點不是在於 人吹了是否舒適(舒適也很重要沒錯)
更重要的是"冷氣"用於除霧,事關安全問題

感覺9#的漏油已經事關"安全",應盡早查明修復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 ...小弟很少開車,幾乎都兩三個月才會加一次油,去年底陸陸續續修了近五萬
很少開車,多久發動(開)一次, ...

謝謝哥提醒

我接第三手就常發現水箱水會慢慢變少
但少的速度大約是2~3個月要加一點
直到去年十月走中橫爆水箱  車子直接熱熄火在清境
之後水箱  水路水管  水龜  全部更新   汽門拋光  引擎上蓋墊片   高壓線圈  矽導線全換
後來還是發現會微微漏水(找不到漏水點)   自己清掉重換水箱精加止漏劑
自行更換動力方向盤油+煞車油
直到最近開始有打不太動的現象
本來以為是電池掛了
但從別台車拉電過來也一樣打不動(一樣都是ㄉ一ㄚ一聲)
我想拆下啟動馬達,但橋不到位置可以拆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哥

小弟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不知道從哪一個角度比較好拆下來啟動馬達的螺絲

油管上的,
請服用,
GG...不給連外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AdwXvihArc

网友:
米建議漏水的地方可能要仔細檢查看看,有可能是水封的地方慢慢漏出,如果漏的很嚴重,建議讓保修場好好檢查一下不要再開了,安全第一,至於啟動馬達的部份,也是建議請專業人士處理,如果外出臨時無法發動,可能會花更多的金錢與時間來處理,得不償失,謝謝。

楼主:
vivianshe

謝謝影片支援

michelintw

好的,感謝關心~

网友H:
引用 楼主:
謝謝哥
小弟有頂起來
但我連固定啟動馬達的螺絲都摸不到

請參考圖片說明
有一條直接電瓶過來的線拆裝要注意包好,不要短路了,另一條是啟動線。
漏油處處理好+啟動馬達清理後應該能正常了。

多一張圖片,刪不掉?

网友I:
假如冷卻水不是外漏...那就是內漏....漏在哪?

建議對汽缸做壓力檢測.....假如有縫......水箱蓋口可以看到氣泡出現....

引擎冷卻水除了冷卻引擎也牽連暖氣系統,所以要檢查一下空調那邊有無滲漏...

怕你引擎過熱之後有內傷阿...例如汽缸床不平整....缸蓋不平整....

機油尺抽起來看有變成拿鐵色嗎?

网友J:
引用 楼主:
謝謝哥提醒

我接第三手就常發現水箱水會慢慢變少

如果樓主冬天不吹暖氣也行,可以試試找條ㄇ形汽車水管跳過空調熱水排,直接把空調小循環廢掉

小弟經驗,空調熱排出入水管頭大多是塑膠的,用久了裂開會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參考圖片說明
有一條直接電瓶過來的線拆裝要注意包好,不要短路了,另一條是啟動線。
漏油處處理好+啟 ...

謝謝哥
我的角度只能看到您畫圈的那一端
螺絲頭那一端找不到角度
連看都看不到
後來詢問相同車車主說要拆的地方太多
不適合DIY  只能放棄了
目前敲打啟動馬達過後
似乎發動順暢很多
應該是暫時排除了
先買新電池再過一陣子看看
謝謝大家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假如冷卻水不是外漏...那就是內漏....漏在哪?

建議對汽缸做壓力檢測.....假如有縫......水箱蓋口可以看到 ...

內漏問題應該可以排除
機油尺一直都有在巡
沒有機油乳化的現象
大修的時候
引擎上蓋  汽門  等等的都有重新拋光處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樓主冬天不吹暖氣也行,可以試試找條ㄇ形汽車水管跳過空調熱水排,直接把空調小循環廢掉

小弟經驗, ...

我猜應該是這邊有問題
因為我轉暖氣的時候
水會掉比較快
所以現在都直接把冷氣轉到最冷
讓小循環不要打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應該是這邊有問題
因為我轉暖氣的時候
水會掉比較快

那就檢查空調系統熱水管,看有無龜裂漏水...風箱裡面的熱仁(就像一個小小水箱專門吹出熱風)
有無漏水....看一下你吹暖氣時....車下有無類似冷氣滴水的狀況...那水會有顏色(水箱精顏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應該是這邊有問題
因為我轉暖氣的時候
水會掉比較快

這就奇怪了,您的車不像喜美有熱水閥
熱水排直通水龜

熱水排那2隻進出水管久了容易裂,因為是塑膠做的

用不到暖氣的話,買條5分熱水管(尺寸量一下,老資格的材料行都懂),紅線地方接起來應該就不會漏了

材料不貴,保養廠應該連工帶料2張小朋友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