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SMT-K32AE 不開機 無待機紅燈

楼主(2019-05-26):
請問我量測大龍砲 : 只有DC70V電壓....明顯不足....可能是哪一個原器件損壞.....求助....相關文獻如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SANYO%2BSMT-K32AE

補充內容 (2019-5-27 09:14 AM):
不好意思....沒在此PO過文章.....有很多不懂的事情...也還在摸索中....請各位大大.....見諒....照片我再補上...謝謝

補充內容 (2019-5-27 09:21 AM):
液晶電視:SANYO SMT-K32AE  故障情形:不開機 無待機紅燈 因為看了上方文章..所以自行拆下來查看一番.經過拆焊補焊.還是找不到問題點..似乎沒想像中容易..

网友A:
樓主~~請問你在發帖前有無看到2樓的這個提醒?
補一下照片吧~~有圖有真相~~~版規要看一下不然會被橡皮人以違反板規回收發文的
橡皮人的代理人(蔡大)已先好意提醒!!趕快補一下照片吧!!!
1小時過後就無法編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請問你在發帖前有無看到2樓的這個提醒?
補一下照片吧~~有圖有真相~~~版規要看一下不然會被橡皮人以 ...

323qazxsw前輩別亂瞎說
什麼橡皮人的代理人
我是要篡位當站長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3qazxsw前輩別亂瞎說
什麼橡皮人的代理人
我是要篡位當站長好不好

你這麼一說~~~說不定橡皮人會很高興的直接辦理站長交接典禮
我們兩個都亂入讓樓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