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1T硬碟不良問題

楼主(2019-05-27):
我有一顆用了約10年的 WD 1T的硬碟,最近寫入時不時就異常(循環冗餘檢查),用chkdsk/f檢查無錯誤無修復,
但用crystaldisk發現c5,c6有問題如下, 只好把重要資料先備份出來,進行低階格式化後,再次檢查仍有問題,
請問這顆硬碟是不是沒救了?

网友A:
看起來像是碟片已經有部份磁區損壞了…

除非拿來放不重要的資料,不然還是汰換掉,這不是一般 DIY 就能處理的。

网友B:
05 顯示有壞軌了, 資料能備份就快點備份
用了6萬多小時也夠本了

网友C:
建議換新,
資料比硬體便宜。

補充內容 (2019-5-27 08:07 PM):
更正:資料比較值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是碟片已經有部份磁區損壞了…

除非拿來放不重要的資料,不然還是汰換掉,這不是一般 DIY 就能處 ...

剛才聽了一下一直有喀喀的聲音,應該是真的壽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 顯示有壞軌了, 資料能備份就快點備份
用了6萬多小時也夠本了

還好資料還在還可以備份,這顆是用最久的,再來還有一顆4萬多小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換新,
資料比硬體便宜。

很久沒買硬碟了,有查了一下價格差好多,來研究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議換新,
資料比硬體便宜。

3滴紀啊,你累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3滴紀啊,你累了嗎?

Windata大
哈哈哈~
真的累了,
老闆,
來一罐蠻牛……

网友:
用MHDD跑一次,如果沒有花花綠綠的磁區,那還可以看不良的磁區是否集中在某一區段,分割時跳過,如果是很平均一小段就有一些不良磁區,那還是在買一台吧,2T也才1700左右。

网友:
前陣子採購時才發現硬碟出了不少種類…

有低轉速(5400rpm/5900rpm)、有省電型、有企業級、快取大小也差很多(64MB~256MB),記得多做點功課再去買~

网友E:
真厲害用那麼久__________

网友F:
以前的硬碟壽命都很長,現在的硬碟壽命都大概只有五年左右,不是壞軌就是出現搭搭搭的異音,建議不要再撐了,換一顆比較好,就如其他會員提到的,資料無價,先備份起來換上新硬碟,舊硬碟可以拿來存不重要的資料,或是拿來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厲害用那麼久__________

硬碟的壽命這樣不是很正常嗎?
可能是因為不是作為系統碟,資料都是整塊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硬碟壽命都很長,現在的硬碟壽命都大概只有五年左右,不是壞軌就是出現搭搭搭的異音,建議不要再撐了 ...

現在的WD大大不如以前的Quantum及後來的Maxtor了,品質每況愈下,搞出各種色標讓人無從下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現在的WD大大不如以前的Quantum及後來的Maxtor了,品質每況愈下,搞出各種色標讓人無從下手。 ...

WD的顏色是最多的.
我個人是覺得,怕的話,就買標榜NAS用的色標
不過真的價格差好多.

現在硬碟根本不跟你玩慢慢壞軌,還可以切割一塊不要用
最近爆的一顆Toshiba 500GB,出廠時間DEC-2015
出現徵狀是,某天Win7開不進桌面,自動修復失敗,選了上次良好設定,好了
想說是Windows關機回寫錯誤,或是更新又出包.
然後過了兩三天,突然整個桌面卡住
強制重開後,BIOS訊息畫面直接警示
S.M.A.R.T錯誤,請更換硬碟
好險的是,至少還給COPY的時間

网友F:
引用 楼主:
現在的WD大大不如以前的Quantum及後來的Maxtor了,品質每況愈下,搞出各種色標讓人無從下手。 ...

回 jasonboy99 大 ...

現在都是拼人品,米覺得開機碟就買7200rpm的,資料碟買穩定的就可以了,當然預算多一點可以把開機碟更換成SSD,壞了再換就可以了,不過多備份多整理資料才是王道,謝謝嚕!

楼主:
引用 网友G:
WD的顏色是最多的.
我個人是覺得,怕的話,就買標榜NAS用的色標
不過真的價格差好多.

在多年前有一次因為硬碟壞掉,
重要資料一夕之間全毀之後,
系統碟只放系統,資料只放資料碟,

碟碟真的好久沒降價了,現在這價格好像還是1元/G,跟我前幾年看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 jasonboy99 大 ...

現在都是拼人品,米覺得開機碟就買7200rpm的,資料碟買穩定的就可以了,當然預算 ...

已經有SSD了,不過是用在系統,
壞的那顆正是資料碟,不過還有備份所以沒關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經有SSD了,不過是用在系統,
壞的那顆正是資料碟,不過還有備份所以沒關係。

回 jasonboy99 大 ...

您的硬碟都有點年紀了吧?米現在安裝兩顆6T用Windows 10本身的功能做Raid 1,其他就是2T開機碟與一顆4T資料碟,不重要的資料就會刪除,不然買10T的來備份也不夠用,謝謝。

楼主:
重覆發文,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 jasonboy99 大 ...

您的硬碟都有點年紀了吧?米現在安裝兩顆6T用Windows 10本身的功能做Raid 1,其他 ...

都是1或2T的,每隔幾年空間沒了就買一顆,
硬碟我習慣買CP值高的,因為價錢跌很快,速度反沒什麼在意,耐用比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