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 EPSON LQ-310點陣式印表機的皮帶規格

楼主(2019-05-27):
各位前輩好

小弟我手邊有一台EPSON LQ-310點陣式印表機,最近皮帶鬆了,齒輪傳動時會打空轉,打算拆下來更換

但是拆下來後,皮帶上頭沒有明確的規格型號,只有「DJ 21 050/051」的字樣,google之後也找不到......

想請教各位前輩有關此印表機的皮帶,小弟可從何著手購買? (小弟在台北市,實體店面、網購皆可)

如果有明確的皮帶規格/型號,或是店家/地址等資訊,希望不吝提供,感激不盡

网友:
這應該調整張力就可以了吧。這是時規皮帶,鬆掉的原因大多是張力輪彈簧軟掉了

网友:
如圖箭頭方向調整

楼主:
感謝前輩們的提點

在下剛才再巡了一次,發現了張力彈簧還在,但是整個齒輪/張力彈簧的底板好像不再原本的位置上,所以齒輪也很輕易地移動,自然也無法維持皮帶張力

嘗試調整後,恢復成也許是原本有的樣子(沒有正常機器的對照,所以是推測),但齒輪/底板有恢復張力了

接著將皮帶回裝,的確有緊了

最後全部回裝,上電、開機並執行印表機自我測試,恢復正常!

週一上班同時發現時,一開始是反應出紙饋紙器歪掉、上蓋打該無法蓋起來、無法列印等狀況,推測可能是假日時消毒/打蠟人員有撞到該機器,但是連張力彈簧/齒輪都歪掉,這樣看來這種撞到應該是整台機器有摔到

總之,相當感謝前輩們的提點!!!

网友A:
310的兄弟機,請您看看箭頭處彈簧是否掉落鬆脫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0的兄弟機,請您看看箭頭處彈簧是否掉落鬆脫

感謝提醒,但是看起來跟LQ-310的機構不太一樣,不過我已經修好了,前一篇有回覆到

网友:
那條皮帶壞掉很少見

就算真的壞掉要更換

就必須把印字頭座跟橫桿整個拆下來

這台機器需要做直線校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