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電儀表 T8 市電功率計 維修

楼主(2019-05-28):
如題
如此功率計可顯示.通電後出現版本資訊後出現
症狀1:
顯示ERR0 /ERR1/ERR2.
症狀2.
顯示出現離譜數據,若分流器接往MCU的採樣電阻(1.2K)或此電阻並連之電容沒變質.

已上症狀為CPU的對應參數錯誤.參數放置在24C02內.將參數恢復即可恢復正常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24C02對初學者來說,這顆要怎麼恢復和寫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24C02對初學者來說,這顆要怎麼恢復和寫入?

24C02為串列式EEPROM.一般工作電壓介於 3V~5V DC.  SDIO PIN 需 Pull High.
一般的通訊速率 S-Clock (SCLK/SCL)請低於10KHz.因大陸低價品很多通訊速率無法達到正規廠的速率.速率太快
會造成資料遺失造成錯誤資料產生.
1.可使用一般萬用燒錄器(多種類晶片燒錄器).或仿間低價的USB燒錄器皆可
2.若你熟悉波行生成操作.請參照 IIC 通訊格式自行由單晶片產生,或利用 PC的 API控制 LTP埠或USB埠達成

另,附上正常參數BIN數據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C02為串列式EEPROM.一般工作電壓介於 3V~5V DC.  SDIO PIN 需 Pull High.
一般的通訊速率 S-Clock (SC ...

感謝說明分享,沒有玩過有點好奇想玩看看^^
聽起來類似像一般無線AP韌體更新,透過裝置和軟體連線後
把舊的檔案讀出來成一個專用檔案(或是下載別人分享的正確版本檔案)
然後寫回去即可嗎?

找萬用燒錄器有蠻多長相和版本,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楼主:
你好,24C02是很早期I2C格式的EEPROM.所以燒錄器(編程器)幾乎都支援.
除非設計廠家"太爛"才會出問題
如果您不常使用這類器材 建議買個2-300元的USB簡易型的即可
以下為個人愚見
1即便是便宜貨也支援多數的EEPROM/SPI FlashRom(即MB的BIOS)/93C46系列.
只不過請注意[讀取]與[校驗]功能要重複操作驗證.避免讀取錯誤的資料.沒辦法便宜貨
使用過的便宜貨
2.你給的URL似乎看起來較正規..如果常常要處理LCD的AD板或是修UEFI的BIOS.是可以考慮的

以上你參考看看
日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說明分享,沒有玩過有點好奇想玩看看^^
聽起來類似像一般無線AP韌體更新,透過裝置和軟體連線後
把舊 ...

你要玩 OPEN-WRT 或 DD-WRT 買便宜的就可以用.因為SPI的FlashEPROM速度都很快.讀錯的機率應該不高

网友B:
打擾一下 那請問EEPROM 例如93c46 這裡面的參數或是出場設定 這何處可以取得?
最近在研究 但是看起來好像 金手指密碼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擾一下 那請問EEPROM 例如93c46 這裡面的參數或是出場設定 這何處可以取得?
最近在研究 但是看起來好像  ...

只能從同機型取得.每個寫CPU程式的人使用EEPROM的目的及方法都不同
93C46是3線式控制 SCLK/DI/DO+一條CE(Chip Enable)..93C46只是一顆記憶體.要記錄什麼要看設計者他想放什麼資料進去,並不是93C46內的每個記憶位置固定放什麼樣的資料.
以上為本人拙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從同機型取得.每個寫CPU程式的人使用EEPROM的目的及方法都不同
93C46是3線式控制 SCLK/DI/DO+一條CE( ...

感謝指導..如果想要更改內部 對應的資料欄位 , 只能上線 紀錄欄位 修改 上線驗證  找到變動欄位 這樣土法煉鋼的方式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指導..如果想要更改內部 對應的資料欄位 , 只能上線 紀錄欄位 修改 上線驗證  找到變動欄位 這樣土法 ...

勿須言謝.不敢當..只是在此胡說而已
先備份一份可用的資料.然後再用"嘗試法"變更你所懷疑的數據位置..多少能試出一些您想要的功能.
通常以一個byte(一個byte [0x00]=8位元=8個二進位碼[0b00000000]如23=0x23=0b00100011),的改變會比較能瞭解.

另外,如果是我所寫的程式,要把密碼保存在MCU以外的記憶體.我是一定會"擾碼".意思是說
例如:你所輸入的密碼是1234就解鎖.而密碼又是存放在93C46內.
你有燒錄器(編程器)讀出93C46的內容要能看到密碼1234是很有可能的.若你看得到表示設計程式的人員沒有擾碼.
而我所寫的程式存在93C46中就不會出現1234.ˊ而是奇怪的碼.
我把93C46存放密碼讀出後,還要再運算加工才會恢復1234
不知我這樣敘述你能瞭解?

有一個偷吃步你可以試試看

若只要破解密碼..
先決條件
1.拔除93C46依然能開機
2.此設備能開機只是欠缺數據.所以設定跑掉,但一定要輸入密碼才能進行設定

拔除93C46後開機,且將DO這隻腳接地(GND).接地後再進行開機
當要輸入密碼時.重複輸入 0000 /1111/2222/3333~9999 .如果是四位數密碼

如果運氣好一旦解開後.此時插上93C46於基板上,再把剛剛接地(GND)的連接移除.再進行密碼變更.
變更完畢後,再次進行讀取動作且另存新檔
再與原先檔案比對.會比較容易知到密碼的存放位置

以上再胡說一次.你姑且聽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勿須言謝.不敢當..只是在此胡說而已
先備份一份可用的資料.然後再用"嘗試法"變更你所懷疑的數據位置..多 ...

感謝..這讓我又可以胡搞亂搞了 哈

网友C:
請教版上大大,像這類電力表要在液晶屏上加背光,有沒有哪位前輩有改造經驗可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版上大大,像這類電力表要在液晶屏上加背光,有沒有哪位前輩有改造經驗可以分享?  ...

AC110V電源上併一組氖燈毛泡當簡易燈源
安裝位置,要自己試試搭配看看

材料 : 氖燈毛泡 * 1
         串接限流電阻100K歐 * 1
         手動切換開關 * 1 (不想亮時,手動關掉氖燈)

參考網文 : 天阿是光!!! 壞燈燈修理課程紀錄
               氖灯限流电阻器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版上大大,像這類電力表要在液晶屏上加背光,有沒有哪位前輩有改造經驗可以分享?  ...

隨意擷圖並修改添加了一下

照這個原理就對了,不知對你有無幫助.僅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版上大大,像這類電力表要在液晶屏上加背光,有沒有哪位前輩有改造經驗可以分享?  ...

直接用個LED照玻璃側邊, 陽春但勉強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版上大大,像這類電力表要在液晶屏上加背光,有沒有哪位前輩有改造經驗可以分享?  ...

蝦皮上有賣LED背光板,
搜一下"LED發光板 DC.3v "
69*26*1.2mm
一片新台幣10元,
空間夠的話不難改,
只有除膠會比較累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