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小電容量測問題

楼主(2019-05-28):
公司是SMT加工廠,使用 "Zentech 1061 LCZ METER" 這一台機器作電阻電容電感的阻值量測,
但在量測小電容(只有幾pF)時,沒辦法很準確,因為還沒有接上零件時,機器本身就會有0.幾到1.多在跳,
有想要換精密度及穩定度較好的設備,不知版上的先進有沒有推薦的機型.謝謝!!

网友A:
例如上圖 , 固定治具(減輕 纜線的 小電容小電感漂移 現象)
各家生產治具 腳距未必相同

小電容 測試頻率 盡量拉高 你定在 .200 KHz 不如 200KHz好
但是 200KHz 測 PF 還不大夠

你要求  PF  穩定  基本上就是高價機
確定有採買需求時 可以要求儀器商到府展示說明  有些甚至可以留用一段時間
不妨撥電話問問 KEYSIGHT 是德 或是固緯  , 把需求溝通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如上圖 , 固定治具(減輕 纜線的 小電容小電感漂移 現象)
各家生產治具 腳距未必相同

賽門哥真是肉行(哈哈哈打錯了,是內行才對)

网友:
先嘗試更換線纜  如果要測試小電容  建議在遮蔽盒內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