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TOSHIBA Satellite L850 不開機

楼主(2019-05-29):
品牌型號:TOSHIBA Satellite L850
板號:DK10FG-6050A2491301-MB-A02

故障情況:按電源無反應

測量:
首先測了一下待機電壓 ↑ 圖

1. L6100、L6150,3V、5V 皆無
2. PAD6100、PAD6150 打對地阻值,沒有短路、斷開一樣沒有產生待機電壓
3. Q6100、Q6150 第四腳無開啟電壓

查待機IC,U6100 條件,只測了幾個
VREF:2V 有
3V LDO 有、5V LDO 有
EN 3V、5V 有
VBST1 有
VRP5V0A_HG、VRP3V3A_HG 無

更換待機IC:TPS51123

測量:
待機3V、5V 出現!上電後可以亮機,因為在最前面有先刷 BIOS,發覺亮機慢,約 4-5秒才亮
官方下載的是完整 4MB BIOS,刷完秒亮,打開 AIDA64,查看 ACPI 裡面沒有 SLIC 授權,
於是從官方BIOS提取ME寫入 "原機備份" ,再刷一次 BIOS

其他
此板 EC供電來源是 待機3V、有的主板是充電IC的ACOK而來

亮機後新問題:
開機後發覺充電異常,充電橘燈亮,在WINDOWS下顯示充、停、充、停 反覆不止,插著電池、測量充電腳位沒有上升
因為我有另一片正常的 L850 集顯版,插上電池可量到11V多且持續上升,在這片只量到 10V電池電壓且停滯
爬文後覺得 EC 嫌疑最大...更換後,充電正常!

小結:
這台滿容易壞獨顯 (請看晶片顏色),散熱器減料短小,只有二個顆粒有接觸散熱器,前後共8顆
以前修一片失敗的,上電三秒掉電,缺電壓,結果是獨顯RAM顆粒短路,拆到其中一顆才沒有短路

爬文也有發現、EC、南橋都有人壞過,毛病也是多多

所以換了 待機IC、EC 後正常

2.56 MB, 下載次數: 37

BIOS

1.12 MB, 下載次數: 44

電路圖

85.11 KB, 下載次數: 39

點位圖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