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陽悍將4V 125 輪胎氣嘴龜裂漏氣更換實例

楼主(2019-05-29):
三陽悍將4V 125 輪胎氣嘴龜裂漏氣更換實例

1.要騎車出門發現後輪沒氣了,拿打氣筒打滿後有嘶嘶漏氣聲,檢查漏氣來源是氣嘴橡膠老化龜裂,這台車2000/10出廠至今未換過氣嘴,原廠部品還真是耐用啊!害我以為這東西不會壞。

2.訂購外鎖式氣嘴*2。

3.從機車上拆下後輪,直接將氣嘴折斷。

4.不用輪胎夾,也不用輪胎撬棒,將輪胎平放雙腳踩扁輪胎,使單邊胎唇與輪框脫離即可,然後把殘餘橡膠清除。

5.把氣嘴細部分解從輪框內側向外安裝,用14號開口板手鎖緊。

6.用打氣筒打氣當壓力到達時會聽到~啵~一聲,表示胎唇與輪框已經密合定位。

7.輪胎打氣至標準壓力後,用肥皂水進行測漏~OK~

8.裝回機車後輪軸,前輪比照辦理,平時多保養增進行車安全。

网友A:
回 wet 大 ...

米建議更換氣嘴時,可以先檢查氣嘴橡皮與鋁圈接觸的面是否平整,如果不平整可以用細的水砂紙整理一下,米之前的RS-21就是接觸的面有問題,後來換了兩次氣嘴才處理好,氣嘴後來也換成一般的款式,謝謝。

网友B:
不是每換輪胎,都會更新氣嘴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每換輪胎,都會更新氣嘴嗎?

回 SIMON1016 大 ...

機車在更換輪胎時,並不會一併更換氣嘴,台灣的機車修理店都是這麼操作的,一般是汽車更換輪胎時才會同時更換氣嘴,絕大部分是漏氣原因或是機車車主動要求更換時,才會動手處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wet 大 ...

米建議更換氣嘴時,可以先檢查氣嘴橡皮與鋁圈接觸的面是否平整,如果不平整可以用細的水砂 ...

有的

有擦拭乾淨,檢查表面平整,橡膠墊還塗抹矽軟膏防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每換輪胎,都會更新氣嘴嗎?

沒有喔

半路破胎牽去機車店換胎老闆從沒說過要換,後來自己換胎沒漏氣也沒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每換輪胎,都會更新氣嘴嗎?

回 SIMON1016 大 ...

這要看機車行,有沒有檢查,或是要換,
但是,自從我會自已換輪胎後,剛開始是用塞的那一種(原廠型),用個兩三年後也是會裂開,後來就用 鎖牙型的,

网友C:
wet 大
從照片來看,你好像鎖的不是很用力的樣子,
如果漏氣太嚴重時,也要檢查一下汽嘴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t 大
從照片來看,你好像鎖的不是很用力的樣子,
如果漏氣太嚴重時,也要檢查一下汽嘴 ...

是的
鎖到氣嘴用手轉不動後再轉緊半圈,想說轉太緊橡膠墊圈較易龜裂,

你的建議我會列入日常保養檢查項目,感謝提醒。

网友:
分享一個經驗:

      以前騎車外出都會鎖大鎖, 沒啥觀念, 有時就鎖在有氣嘴的這一孔, 如果機車被移動, 大鎖就會撞擊氣嘴。
十幾年前老婆大人騎車外出, 騎行中氣嘴斷裂, 瞬間犁田。 幸好車速不快, 只摔得四肢擦傷烏青。之後鎖大鎖再也不敢鎖再有氣嘴的這一孔, 並且行前一定檢查。
       若還有鎖大鎖習慣的人, 就請注意。為了各位大大的安全, 還是勤保養勤檢查。祝大家行車平安。

网友:
聯想到ro逆滲透,   儲水桶用久很快就失壓,是不是也是氣嘴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