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家用室內配線 總開關配置

楼主(2019-05-29):
米因為家中最近要進行改裝,但是下圖中兩個藍色區塊是供應兩個房間220V的冷氣電源,而紅色區域是供應另外兩個房間110V的冷氣電源,因此米想請教
紅色區域的兩個電源可以改成220V供電嗎?如果請專業人士來換線與改配線有可能嗎?謝謝。

网友A:
220V改110V....就兩條火線一條拿去接水線

110V改220V....就把水線拿去接火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改110V....就兩條火線一條拿去接水線

110V改220V....就把水線拿去接火線

回 a471 大 ...

這樣改配線應該都要抽換掉改成耐壓較高的?另外總負載會不會超過?謝謝。

网友B:
220V要用2P的無熔絲開關,你的配電箱塞不下。

線路部分,較正確做法是重拉,因為水線跟火線電線顏色不同,但那會很花錢,建議線路照舊,但水線改火線要做好標記(纏紅色或黑色膠布),以免誤觸。

网友C:
可以!
配電箱下方左右各還有一個預備槽, (可以把配電箱的這塊蓋板拆下來看內部應該是類似下圖的銅排配接 BH-2P款式)
(圖片取自網路)

稍微調整移動一下可以把兩個單線110冷氣開關改配為雙線220V開關.

比較麻煩的是原來110冷氣房間的配線要重拉(因不知中性線有沒有與其它點並接, 一個不小心會...)

网友:
如lazy104大所言
電力盤預留孔左右下方可用,把原左下插座與廚房專用單NFB含線路下移至左右預留孔,另購連動雙NFB就可了,剩下就需各自再加線了。
計較的話雙火線對中性線用電平衡。
備註;(管路夠不夠拉線較麻煩,不同位置(房間)需各自再加一條(除非有預留孔(管路)或已埋線較好處理),因110變成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要用2P的無熔絲開關,你的配電箱塞不下。

線路部分,較正確做法是重拉,因為水線跟火線電線顏色不同, ...

回 葉坦克 大 ...

唉!這就是米擔心的地方,內部走線應該是要重新拉,費用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配電箱下方左右各還有一個預備槽, (可以把配電箱的這塊蓋板拆下來看內部應該是類似下圖的銅排配接 BH ...

回 lazy104 大 ...

改天先拆開來看看,不過重新拉線是一定要的了,為了安全起見,謝謝。

网友D:
這是匯流排式開關箱,同一側相鄰2P是220V,任一P對中性線銅排是110V,可以調整成如下:

1. 原本右上角1P電燈分路調到左下角,原本右下2P往下移一格,這樣右側就騰出兩個2P空間。
2. 要確認原本110V冷氣迴路是否為專插?也就是從這分路出去沒有接到其他插座,否則這個迴路會全部都變成220V。
3. 原本110V冷氣迴路就是20A,線路可以不用換,只需要把原本接在中性線銅排的白線(通常是,有可能不同)改接到2P斷路器,線色問題可以用紅色或黑色膠帶在電線兩端纏繞做記號,這在電工法規是允許的。
4. 開關箱內由於斷路器位置調整,分路電線長度可能不夠,必須以接線方式延長。

网友E:
都有在用的話要考量一下總開關60A是否足夠,還有主線徑是多少的最好順便看一下,也要注意一下兩邊電流是否平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都有在用的話要考量一下總開關60A是否足夠,還有主線徑是多少的最好順便看一下,也要注意一下兩邊電流是否平 ...

使用匯流排式開關箱平衡問題還好,同一側相鄰兩P是不同組火線,220V不會有平衡問題,只要110V斷路器按順序排列下去,大致上可以維持平衡,兩組火線用電平衡只能儘量無法完全避免。

网友F:
匯流排式開關箱 你那110V冷氣開關 只是將連動片取下而已
先將110V冷氣開關關閉 到房間將冷氣插座拆開 看有沒多出一條線在旁邊沒接的

要改裝那應當有水電師傅 請他看看就知道了 或是裝冷氣的師傅也行
只是水電不夠的話會補線 冷氣的應該就沒辦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匯流排式開關箱,同一側相鄰2P是220V,任一P對中性線銅排是110V,可以調整成如下:

回 ysc 大 ...

請問您說的是這樣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ysc 大 ...

請問您說的是這樣嗎?謝謝。

是啊,沒錯,不過這只是騰出兩個2P空間,內部斷路器二次側配線還是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有在用的話要考量一下總開關60A是否足夠,還有主線徑是多少的最好順便看一下,也要注意一下兩邊電流是否平 ...

回 et1109 大 ...

這也是米在擔心的,一旦改了線路,是否會因為負載超過原先設定而出狀況,這要好好思考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匯流排式開關箱 你那110V冷氣開關 只是將連動片取下而已
先將110V冷氣開關關閉 到房間將冷氣插座拆開 看有 ...

回 sa2086 海馬大 ...

謝謝指導,明後天找時間拆插座觀察看看再回報給大家參考,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 et1109 大 ...

這也是米在擔心的,一旦改了線路,是否會因為負載超過原先設定而出狀況,這要好好思考 ...

應該還好,您這總開關是60A,每迴路也不是一直在滿載狀態,現在的變頻式冷氣機很省電,尤其啟動電流很小。

网友G:
建議 : 請專業人士來換線與改配線 , 花錢事小, 燒屋事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匯流排式開關箱平衡問題還好,同一側相鄰兩P是不同組火線,220V不會有平衡問題,只要110V斷路器按順 ...

Y大因為看到有廚房專用的迴路,因為沒有說明目前整體用電狀況,而且一次測的進線是多少也要注意一下因為有時候會配錯線徑造成幹線線路負荷過重所,以提醒要注意的狀況一下而已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 sa2086 海馬大 ...

謝謝指導,明後天找時間拆插座觀察看看再回報給大家參考,謝謝。

回 sa2086 海馬大 ...

米在檢查後發現只有兩條線,可能只能走請人重新拉線一途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還好,您這總開關是60A,每迴路也不是一直在滿載狀態,現在的變頻式冷氣機很省電,尤其啟動電流很小 ...

回 ysc 大 ...

謝謝您的建議,米會思考一下該怎麼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議 : 請專業人士來換線與改配線 , 花錢事小, 燒屋事大..

回 ysniwo 大 ...

謝謝您的提醒,米會詢問看看重新拉線的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