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象印 熱水瓶 CD-PB 可以給水 但不會加熱

楼主(2019-05-30):
修過電鍋,第一次修到熱水瓶,覺得新鮮就跟朋友要來玩玩
正港日本製的~馬達可以正常給水、面板顯示30度c、沒有顯示任何錯誤訊息
單純不會加熱,心理拆想可能物理方面 溫保斷了;電路方面  電容 繼電器...
如果加熱器故障,一體成形焊死的可能就沒救了T_T

日本製造,電壓100V,台灣用稍微短命些

內部構造,兩顆保險絲都正常
初步先檢查到加熱線圈,側面底下還有個盒子,裡面可能是電路板

疑似故障點,這邊應該是加熱線圈吧?
測量起來應該個位數歐姆才對吧?
可是又沒有到完全開路....
請問是否判斷加熱線圈故障無法修理呢?

网友:
檢查溫度開關

网友A:
合理推斷加熱器有問題~  歐姆定律換算一下這個電阻根本沒有電流
你可以繼續拆 如果可以找到斷線的地方也許有機會用壓接的方式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理推斷加熱器有問題~  歐姆定律換算一下這個電阻根本沒有電流
你可以繼續拆 如果可以找到斷線的地方也許 ...

下面我就沒有拆下去了
對照前人巨人的肩膀,參考這篇文章那三個端子就是直接連接到加熱線圈了

看起來應該就是沒救了~~

网友A:
挖~不給人修耶!
看來100伏電器還是不要帶回來使用

网友B:
繼電器燒壞了!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挖~不給人修耶!
看來100伏電器還是不要帶回來使用

我家的電鍋及熱水瓶都是日本帶回來的!!用了5年!目前都OK!我家電壓大概都113V左右,如果電壓不超過太多,應該還OK!

网友C:
故障不能修的熱水瓶, 我都拿來保溫冰桶裝冰塊  炎炎夏日 看球賽 配啤酒冰塊
阿仙奴 決賽 被Chelsea 幹掉  害我今整天 超不爽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繼電器燒壞了!可以參考看看

這一台型號好像沒有繼電器
連接到底下的電路板就是面板的按鈕 那些而已

网友:
加熱線圈 一般來說   阻抗不會那麼高

网友:
這個就是加熱器開路   或是還有其他溫度保護器沒被發現

网友:
這是另一款加熱瓶的檢修,參考看看
http://smokinging.pixnet.net/blog/post/28891136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不能修的熱水瓶, 我都拿來保溫冰桶裝冰塊  炎炎夏日 看球賽 配啤酒冰塊
阿仙奴 決賽 被Chelsea 幹掉   ...

這個好!
從來沒想過的好點子
之前才剛丟了說
有空來去回收場找品項好的回來用

网友B:
應該有繼電器,只是你拆的不夠徹底!沒看到電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有繼電器,只是你拆的不夠徹底!沒看到電路板

不過就算有繼電器的話,加熱線圈故障而且是焊死的,其他的好像也都無所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