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32LV700D 無法開機了~求救~~

楼主(2019-05-30):
房間裡的TL-32LV700D 昨天突然無法正常開機了
1.原待機燈為紅色,在開機後會轉為藍燈,但現在只要一插上電就自動由紅燈轉為藍燈,LED背板燈也不亮
2.把電源的觸控開關電路板移除,燈號仍自動由紅轉藍

機板的型號是5800-A5M49A-OP00  VER2
請問我現在應該從那開始查起?
我上網找不到主板的電路圖,不知有沒有前輩可以提供圖紙的呢?

主板的圖

5800-A5M49A-OP00 VER2

5800-A5M49A-OP00  VER2

网友A:
您怎知是主機板問題?電源板有測量嗎?

网友:
測一下電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怎知是主機板問題?電源板有測量嗎?

電源板上的24v 和 12v 都有 輸出,電壓都正確

楼主:
電源板上的24v 和 12v 都有 輸出,電壓都正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電源板上的24v 和 12v 都有 輸出,電壓都正確

按按看電源鍵~如果不能變紅燈~
那這樣有可能是程序出問題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8873-1-1.html
可以燒看看裡面提供的
tl-42vl7d-600~
不過面版解析度不一樣~
建議先備份原本的~

如果再不行就網路買一塊主機板~
因為這塊主晶片應該是BGA~有脫焊的可能~
或改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按看電源鍵~如果不能變紅燈~
那這樣有可能是程序出問題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8873-1-1.htm ...

謝謝大大提供意見
燒錄我可能無法做到了,我沒有燒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按看電源鍵~如果不能變紅燈~
那這樣有可能是程序出問題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8873-1-1.htm ...

謝謝大大提供意見,燒錄我可能無法做到了,我沒有燒錄器

网友D:
有聲音嗎,

楼主:
我量了電源前極,電容端163V,TEA1733的pin1電壓會浮動,約15~20V之間,這樣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聲音嗎,

我連螢幕都沒亮,聲音也沒有

网友:
圖紙無法取得,只能夠靠自己對電路的解析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