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火災緊報器-(早期美製品) 構造拆解分享

楼主(2019-05-30):
拆了一顆在回收場買的火災警報器,發現是美制老古董(上面還有鎢絲燈泡做照明,裡面並沒有曾拆過另一型火災警報器光電式的零件<會有LED二極體以及接收器>,反而拆開中心取煙元件,外觀還用鐵殼隔離(有放射物質),裡面只有兩片圓圈型的極版,相隔約0.5CM),所以並不是利用煙霧遮蔽光線或反射而作動,
上網查了一下其它形式的警報器,發現這是早期UL規範1970年代的警報器,利用化學物質讓兩片極版對燃燒的煙霧中帶電粒子的反應而作動,跟現今的光電相比,這種離子式的有極大的缺點,火災有25%以上不會反應或是僅烤土司發出的煙霧就誤作動,而光電達到100%偵測,難怪現今都是光電式
==============================
離子式與光電式煙霧警報器的對比:
在真實世界的火災中,其差異是致命的
詳細資料連結
http://www.ava-prevent.com/news/html/500.html

网友:
  金屬屏蔽的放射物質是 "鋂-241 (Americium-241)". 不過別太擔心, 它為 α 衰變低穿透度. 除非吞食或吸入才可能對身體構成損害.

  在有火焰的火災中, 離子式煙霧偵測器 比 光電式煙霧偵測器 較快啟動警報; 悶燒無焰火災中,光電式煙霧偵測器 比 離子式煙霧偵測器 較啟動快警報.

  故 離子式煙霧偵測器 並非一無是處, 而是以不同場所裝置才能發揮較精準的防護.

网友A:
不看好光電式的,消防隊雖然有在幫老人家免費安裝,但獨居老人反應遲鈍、重聽、輕微失智
(例如開火煮東西還跑到外面買東西聊天之類的)。光電式只是叫,也不能起滅火功能,
最好有連線到消防隊功能。

网友:
公共警消系統不可以隨便亂打電話過去,要負刑責。所以這種警報器都不會有主動報案的功能,最多是可以發通知到私人的警備、保全,或自己。再交由人去判定是否要正式報案。

网友B:
看到這篇突然驚覺到,昨天米家父母的住處,父母同時出門,結果煮東西外了關火,一直燒到鍋子燒乾空燒,整間屋子都是黑煙與臭味,後來大樓警衛來電才知道(米剛好休假在家拆衣櫃),米趕緊走樓梯下樓,還好沒有漏瓦斯,沒有人員傷亡,不幸中的大幸,這時候火災預知系統就很重要,大樓雖然有安裝煙霧偵測器,不過是不是對這種的狀況,也沒辦法感知或是預警呢?還記得幾年前米家樓下的租客因為一根煙點燃棉被進而燒掉整間房子,謝謝。

大樓配置的煙霧感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篇突然驚覺到,昨天米家父母的住處,父母同時出門,結果煮東西外了關火,一直燒到鍋子燒乾空燒,整間 ...

大樓的有跟主機連線,如果發現有煙霧,總管理室那邊會有警報,該樓層也有警報聲響起
可詢問管理室大樓消防維護單位的聯絡方式打電話問詳細的安全知識,如果太老舊,像我講的這種離子式的已經有重大缺陷,就應該告知管委會,該開會弄預算換新了
不過也有天兵,前幾天的新聞才報,整層燒起來沒人知道.因為消防公司檢查把警報改為手動(等於關閉自動偵測),整層都是煙 低樓層還沒人發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篇突然驚覺到,昨天米家父母的住處,父母同時出門,結果煮東西外了關火,一直燒到鍋子燒乾空燒,整間 ...

大大家中安裝的這種是差動式, 要升高到一定溫度才會動作...

感知器幾種基本類型
圖片取自網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樓的有跟主機連線,如果發現有煙霧,總管理室那邊會有警報,該樓層也有警報聲響起
可詢問管理室大樓消防維 ...

回 jazz00040 大 ...

應該是有警報,不過警衛已經先行切掉並前往查看,米想因為也已經黑煙密佈並散發燒焦味了,如果米不在家的話,我會請警衛代請消防隊破門進入,先處理為先人命關天,門在壞了再修就好,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大家中安裝的這種是差動式, 要升高到一定溫度才會動作...

感知器幾種基本類型

回 lazy104 大 ...

謝謝了,米記住了,不過這種好像是很不好的產品,等感應啟動時,整個屋子應該已經燒光光了吧!!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 lazy104 大 ...

謝謝了,米記住了,不過這種好像是很不好的產品,等感應啟動時,整個屋子應該已經燒 ...

感溫的產品通常用在廚房跟有燒香的地方,因為怕煙霧誤報
獨立電池型的是65度C以上會警報
其實火災很多種奘況,濃煙成分跟程度也不同,所以要看地方選用不同類型的警報器
像我講的離子式就非常糟糕了,因為對特殊的濃煙粒子才會有反應.現在的建材都是人工複合的,燃燒起來反而都不會叫,
其實大樓很安全有警報,但還是在家備好濃煙面罩+防火毯這類防火物品,可以存放很久,大部分火災死亡的都是無法逃生,未及時發現,或被濃煙嗆到昏過去燒死
面罩我認為很重要,可以補強大樓消防的不足

网友:
我家住二樓
有鐵窗但是都只是花臺
有火ˋ災容易逃生

安全場所變不安全往往是自己把鐵窗做的滿滿的.這就是個人選擇問題
有些人說怕小偷.我家有被偷過.但是只發生一次.就是旁邊有工地.所以開放式鐵窗真的是比較安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溫的產品通常用在廚房跟有燒香的地方,因為怕煙霧誤報
獨立電池型的是65度C以上會警報
其實火災很多種奘 ...

回 jazz00040 大 ...

米覺得電子產品只是輔助而已,小心再小心才是上茦,您提到的面罩米之前也找過,滅火器也是,真的沒有經歷過,是不知道那種面對火災的無力感與失落感,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看好光電式的,消防隊雖然有在幫老人家免費安裝,但獨居老人反應遲鈍、重聽、輕微失智
(例如開火煮東西還 ...

市售光電式(吃電池)雖然不是萬能、也不會主動滅火,但較符合成本效益。一個只要幾百元,電力足夠用好幾年,汰換、安裝都很容易。

連線式除了整體的架設成本,還要考量長期的維運。像是「萬一斷電」的情況、像是是否需要獨立的UPS、或是需要長期花錢請專業人士維護,商業大樓是必須的(因為法規)、社區住宅大樓也還有可能長期維持,但一般公寓住宅就很難說。

另外就是連線式,如果在大樓,通常是大樓管理員中控,好處是及時發現、廣播逃生。商業大樓都會有定期的消防演習(上班族如我就常遇到)。

但如果設備沒有定期維護保養,功能兩光的話,警報就會無端啟停。年初小弟機構在某市的辦公據點,該大樓地下室機房/電箱著火,警報沒響,雖然還沒到大火、但已經燒到全棟都被煙燻、倉皇逃生,該棟還是政府委外給各個社福單位用的、也有運動中心。照理說全棟警報應該都要響,卻都沒作用,後來才知道是警報設備兩光,已經被大樓管理員關掉很久了

光電式雖然只會叫聲,但是聲音相當大,因為設計上並不是只有讓該住戶自己警覺,也是要讓左鄰右舍可以得到警報,進而告知該住戶、或報警(消防隊)

有案例就是阿罵在家煮飯、煮一煮發現少了醬油去隔壁借、火也沒關,結果跟鄰居抬槓起天來,忘了自己家火爐沒關,聽到偵煙器警報大作才趕緊衝回家,幸好只有廚房被煙燻到。而且這類案例還不少(像小弟岳父家之前也發生過......而且還沒有裝警報,是岳父煮東西忘幾關火,出門兩個小時回家廚房也都燻黑了......)

网友A(2019-07-02):
引用 网友D:
市售光電式(吃電池)雖然不是萬能、也不會主動滅火,但較符合成本效益。一個只要幾百元,電力足夠用好幾年 ...

具有低收入戶,獨居長者,身心障礙者身份,可逕向轄區消防分隊申請補助安裝,一戶一只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具有低收入戶,獨居長者,身心障礙者身份,可逕向轄區消防分隊申請補助安裝,一戶一只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

每個縣市規定不一,像小弟我住在台北市,市府是向企業募、再由消防隊分送,也是每戶可領一個。但有限5樓(含)以下公寓(因為大樓有其他消防設施),自住、租屋皆可登記領取、連頂樓加蓋的都可以領,不限收入,而且消防員還會實地訪查、宣導/教學(而且宣導很仔細)。

小弟我住萬華,是由萬華龍山寺採購數千個捐給市府,小弟前年一聽聞就去轄區消防隊領取,但是過了大半年後,送出去的不多,連里長都去推廣、里辦公室都可以領。(其他區有企業、大型宮廟採購捐贈)

打聽之後才知道,很多人怕消防員實地訪查,藉機暗訪違建、或有消防疑慮的住宅(大家怕自己房子被發現違建ˋ被拆)、另外還有怕觸霉頭(覺得自己家裡最安全、怎麼會火災)。但實際上並沒有(謠言真可怕)

小弟家長輩就是後面這種觀念,領個一個回來被我爸唸到臭頭,說房子才新裝潢好,家裡都有人、電線都很新、blabla....之類的。我很怕家中神明廳電線哪時候走火,前兩年家裡才重新裝潢過,但神明廳燭台都用幾十年了,電線都被用電火布纏了又纏,其實超危險、又不讓人換新;而且前兩年我家也有發生過廚房瓦斯爐煮水、人跑去樓下店裡,過一小時後上樓才想到水還在煮,都快煮乾了

但其實家中有神明廳,就是火災的高風險區域,不少老人家都會忽略神明廳的電線老舊問題、線香只有幾根插在爐裡很少起火,但不少案例都是神明廳起火,因為是電線走火、然後又是晚上,被濃煙嗆昏就出不去了......

不過住宅擺一個通常不夠,最理想是每個房間一個,政府用贈送的方式,另一個用意就是推廣與宣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個縣市規定不一,像小弟我住在台北市,市府是向企業募、再由消防隊分送,也是每戶可領一個。但有限5樓( ...

神桌燈應該要盡快換新,搭配有台灣標檢局檢驗的led燈泡
因為電線皮久了被燻黑會脆化 銅線裸露會短路 而且安全裝置不一定會跳(例如延長線的保護開關,以及電箱內的無熔絲開關,台灣喜歡用日語叫做布類尬...最主要這些東西是搭配電線的電流值去保護,一般牆壁內較舊的電線是1.6平方的蕊線.保護開關電流值搭配是15A,但是電燈以及花線只用了不到11A的規格,所以中間就是模糊地帶,用了延長線以及軟線,整體雖然有裝15A的保護裝置,但是短時間可能會不跳電,就保護不到....建議另加設保險絲)
我都喜歡把電流逼很緊,例如神明桌燈的標準電流是0.5A,我就裝最小的0.5A保險絲,限制住電流的最大值,一超過就燒斷,
我家裡的神桌燈自從換了LED燈,大概9年沒換過燈泡了...(以前2~3個月就要換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桌燈應該要盡快換新,搭配有台灣標檢局檢驗的led燈泡
因為電線皮久了被燻黑會脆化 銅線裸露會短路 而且 ...

我也想換新的,但是長輩說不動,不然換個線只是小錢、也不費工

网友:
可以考慮時間到切瓦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