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AC單相變頻 應用 問題

楼主(2019-05-31):
前陣子學會怎麼用 H橋 轉出 60Hz 正弦波後

想說如果改變頻率的話, 也許可以用在傳統電風扇上面, 達到無段調速

只是不知道這種東西的節能效果如何?會有市場嗎?

网友:
如果要應用在節能方面
你想早期冷氣有AC變頻 也打節能效用 沒多久就出DC變頻了

如果要以節能為出發點的話 應該沒用了
現在市面DC變頻風扇多如牛毛  你說AC變頻會有市場嗎?

网友A:
dc更節能
所以答案是沒有用

网友B:
傳統電扇的馬達,是單相永久電容式感應電動機,這種馬達無段降速不需用變頻器,交流矽控管TRIAC就可以做無段調速 , 早期有段是用電感扼流圈降低電壓降速,現在有些是用電容降壓降速,或是把降速的線圈繞在定子(降速線圈跟運轉線圈繞在一起,1速,2速,3速....抽頭),  。

一般需要使用變頻器變速的馬達,都是希望馬達降速後,低速運轉時的馬達還有高扭力,假如使用一般降低電壓降速,馬達低速時會低扭力(電扇低速低扭力沒關係)。使用變頻器驅動的馬達,低速轉動時,馬達還是一樣有高扭力

假如想使電風扇高效率,馬達要使用永磁式無刷馬達,同樣風速約傳統電扇的1/3的耗電量,

不曉得版主使用那種方式製作變頻器,變頻器需要輸出交流正弦波,假如使用類比方式輸出正弦波,馬達效率反而會降低,一般會使用正弦脈波寬度調變(SPWM)技術,功率晶體才不會發熱,轉換效率高

网友:
把 增加變頻器的成本算算 有無機會 !?

或許 舊式空調 增加變頻器的改機套件 比較有機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傳統電扇的馬達,是單相永久電容式感應電動機,這種馬達無段降速不需用變頻器,交流矽控管TRIAC就可以做無 ...

恩 就是 SPWM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更節能
所以答案是沒有用

小弟測過14吋家用立扇,
AC的隨便都60W,
DC的最大風速24W,
節能度DC扇大勝,
但單價是AC扇較便宜,
同樣的風量下,
DC扇的風較柔,
吹起來較舒服,
若是租屋族會選499元的拋棄型AC扇,
家用小弟會推薦買千把塊兩千元的DC扇,
各有巿場.

网友:
>>只是不知道這種東西的節能效果如何?會有市場嗎?

1. 節能效果如何
  如果你要做產品,這個要自已做研究,比較...
  不然自已做高興玩玩就沒差...

2. 會有市場嗎
  最簡單的市調 去大小賣場看一下現有電扇賣多少錢囉...

网友C:
依版規在電子相關版區需要附圖,但是請問大家,像這種問題要如何附圖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依版規在電子相關版區需要附圖,但是請問大家,像這種問題要如何附圖片? ...

問的是[有市場嗎?]  技術方面沒怎樣  移閒聊區

网友:
覺得應該是要製作DC變頻馬達的電風扇,比較有商業的價值,因為生產變頻器,跟生產DC變頻馬達驅動電路(永磁無刷馬達驅動電路),兩線路類似,成本差不多,但是DC變頻馬達風扇市售的零售價可以賣很高,有較高的利潤,利於新產品的行銷推廣。

DC變頻馬達(永磁無刷馬達),跟傳統AC感應馬達的差別,傳統AC電扇使用鼠籠式轉子,永磁無刷馬達是使用永久磁鐵的轉子,所以省電效率高。需要把鼠籠式轉子改成永久磁鐵的轉子,永磁無刷馬達的驅動電路的主要零件現在都很便宜,量產後的成本不高,霍爾磁感IC, MOS功率晶體,PWM功能的單晶片,或是DSP功能的單晶片(有浮點數運算產生SPWM),.........使用PWM或正弦脈波寬度調變(SPWM)技術調速

网友D:
沒有市場  因為會有騷音  而且驅動器比馬達還貴
要在較低頻運轉時還需要風扇輔助散熱
還要考量到電檢能不能過
我記得變頻器會產生很多諧波

高壓BLDC馬達不太會有這些問題  現在家用電扇更沒用高壓DC  全都是低壓BLDC  只是我們常用電腦散熱風扇的放大板
  MCU程式碼 外殼與操作介面等其他XX功能是該廠設計的 扇葉跟馬達都是他社製作的好

网友E:
我買了一個數位時鐘和一個翻頁時鐘都使用50hz 已經20年了,還在等50hz 電源,不知道國內如何得到220v50hz?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沒有市場  因為會有騷音  而且驅動器比馬達還貴
要在較低頻運轉時還需要風扇輔助散熱
還要考量到電檢 ...

如果馬達夠貴的話,那就划算了?
如壓縮機1HP~10HP之類的,氣冷冷氣~水冷冷氣…

市面上還有很多冷氣是定頻,裝台新的,加拆機,加裝潢,假設要2萬
那設計出來的產品只要1萬~1萬5,施工時間2小時
優點有:相較新機便宜,施工時間短,省電效果一樣好,減少污染室內,減少廢棄的冷氣(環保)
缺點:擋人財路,不好申請環保補助(法規很難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買了一個數位時鐘和一個翻頁時鐘都使用50hz 已經20年了,還在等50hz 電源,不知道國內如何得到220v50hz? ...

幾個網文相關議題的回答剪貼
1. 直接買變頻器成品 (這項目不符 antlu大)

2. 割開線路, 插入一個 50Hz 訊號源給計時器 (破壞原好的電鐘成品,好像也不是大大風格)
   此種電子鐘使用的基頻信號來源是市電頻率50Hz經除頻電路產生 1Hz信號
  因除頻是固定(除 50)
  現在用60Hz(除 50)=1.2Hz 當然時鐘變快了
  所以用變壓器無效,修改線路無論怎樣成本都太大了

3.  PIC 12F675 加 C語言兜一個簡易變頻器 (這比較適合 阿乾大大的功力與時空環境)
    參考資訊 : Zero-error 1 second Timer

Converting 60Hz to 50Hz (10 : 12);
Generate exactly 10 pulses for each 60Hz mains pulse Generate a 50Hz push-pull output from 12 pulses

The push-pull waveforms I saw on the 'scope were very nice, with jitterthat was only a couple of uS. This requires a 4MHz xtal to make the precisepulse periods, AND a properly smoothed 12v AC half-cycle waveform (from a 12v AC transformer) to detect the incoming mains frequency.If your mains frequency is a bit rough it will still produce a perfectfreq output, but the jitter may be larger. I suggest using the parts valuesshown above for the incoming mains freq.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馬達夠貴的話,那就划算了?
如壓縮機1HP~10HP之類的,氣冷冷氣~水冷冷氣…

冷氣是相當有份量的電器設施 (任一單體都30公斤起跳)
還不是一般人方便獨立施工完成的

家中的冷氣機剛好有故障的,目前傷腦筋中
安裝至今大約五年,使用總時數不超過500小時
偏偏冷氣要用時卻陣亡掛病號
找來當初安裝的電器行技師查看,說室外機冷媒銅管腐蝕冷媒漏光了
建議換新機,說補漏撐不久,其它管路部位會陸續跟著破
冷氣機現在變成 "一次性環保設施" ,壞掉只能拋棄,有點......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冷氣是相當有份量的電器設施 (任一單體都30公斤起跳)
還不是一般人方便獨立施工完成的

如果是4-6坪分離式的還好啦
窗型的比較硬,或是二樓以上的外牆室外機...srO

鏽點通常發生於滴水處,只要把滴水的地方處理好,不見得會繼續漏
說句業者不喜歡聽的話:他只是要省麻煩,裝新機比較有利潤,又安全,又軟
這周修好,下周又壞,沒有業者樂見,因為消費者不見得會體諒不確定性
有時是技師技術不佳,能力不夠,便且行事忽略了
有時是事先說過可能會有什麼問題,但是沒拆不知道,看不到,摸不到,跟藏在汽車引擎下面的油管一樣,要吊起來才能換到
工錢遠大於料錢,還是那句,消費者不見得體諒

好師嘟到好消,像兩相好一樣,什麼都好,很輕鬆
歹師嘟好消,盤子來了
好師嘟拍消,吃力不討好,被凹東凹西做好還要被嫌,M無誤
歹師嘟拍消,林北美送啦

正經的建議:再問問別家吧,記得問問車馬費,事後才不會有爭議

補漏有幾種方法
1.除鏽補焊上漆
2.切管換管補焊上漆
3.灌補漏劑(車用的)
4.液膠+強力膠布捲捲捲
補漏的師傅順便將未來可能會鏽的點一併處理掉就好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未來發生點在哪

被鏽掉的原因有找出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馬達夠貴的話,那就划算了?
如壓縮機1HP~10HP之類的,氣冷冷氣~水冷冷氣…

有的時候一些新技術要配合大型的專案才能運作
之後才慢慢開放給民用級

馬達貴的   整套系統應該也貴
這時還用上世紀的技術   會被嫌到跑單吧n_027|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4-6坪分離式的還好啦
窗型的比較硬,或是二樓以上的外牆室外機...srO

被鏽掉的原因有找出來嗎?

師傅回答蠻制式化理由 "沼氣腐蝕"
吩咐若要訂購安裝新機的話
須額外加購 "客製化-防硫保護塗層"
交期外加15天,工廠才能出貨來安裝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幾個網文相關議題的回答剪貼
1. 直接買變頻器成品 (這項目不符 antlu大)

最主要是電廠提供的頻率其實非常穩定 0.5HZ以內   (不穩定直接機組跳機 不穩定通常意味著超高壓線路有嚴重短路 或是某個主力機完全脫離電網(815) )

關於antlu大的煩惱
我想直接郵寄顆OCXO給他玩     或是勸不要太貪心  已經有很頂級的GPS授時  NTP授時了
不過我也好不到哪裡去
我好想要基站的原子鐘呀n_043|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幾個網文相關議題的回答剪貼
1. 直接買變頻器成品 (這項目不符 antlu大)

ˋ
Arduino SPWM SINE inverter

SPWM sine INVERTER with Arduino

4.  找對岸電壓規格的 逆變器套件 或 UPS 來改裝
    使用直流源(電池或能板或電供)轉換後,得到想要的AC220v 50Hz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被鏽掉的原因有找出來嗎?

師傅回答蠻制式化理由 "沼氣腐蝕"

小弟前段時間去做空調的長輩家請安,
剛好我妹妹家小胖胖牌的冷氣不涼,
也請教了一下原因,
長輩有提到"沼氣腐蝕"是很常見的一個問題,
我們都會想說:我都住高樓層啊,
哪來的沼氣,
長輩笑笑說...沼氣會從排水管回沖到冷氣機裏,
就是那個沒插好鄰居會檢舉的排水管,
有些大樓的管道設計不大好,
排水管從排水孔抽出來一些,
沼氣比較不易回沖.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弟前段時間去做空調的長輩家請安,
剛好我妹妹家小胖胖牌的冷氣不涼,
也請教了一下原因,

你這個案例有兩個項目要改
1.排水管加個U或P管
2.把那個PVC管塞好,塑鋼土或矽利康都好,埋個排氣管去外面大氣

這樣保證不會再因這個原因鏽掉

只是把排水管抽出來一些,還是會有烷類飄出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主要是電廠提供的頻率其實非常穩定 0.5HZ以內   (不穩定直接機組跳機 不穩定通常意味著超高壓線路有嚴 ...

沒有,塗層有壽命,不鏽鋼管沒有壽命

我改過的是高臭氧濃度的密閉環境
原設備沒設計,採用一般的鋁鰭銅管,可以看到一直掉氧化鋁粉,銅管黑掉
訂製了304的蒸發器,解決

這帖被搞歪了,本人深感抱歉n_111|

网友:
再給版主講一下,假設想做一個單相變頻器AC兩線輸出,給一般AC家用電扇用,這個構想其實是行不通的,因為單相AC一般的家用電扇,起動線圈是經過起動電容(約1.5~4uf)60 Hz頻率移相90˚,運轉線圈跟起動線圈正弦波電流有90相位差,類似雙相馬達相位差90˚,定子的起動及運轉線圈才會產生旋轉磁場,讓鼠籠轉子轉動,單相變頻器假如調低頻率時,低頻起動電容的容抗變很大,起動線圈的電流不足會無法起動,變頻器必須有另一組移相90電壓給起動線圈,低速時馬達才能起動。

假如要做家用電扇的變頻器,變頻器需要輸出雙相電源,有90˚相位差的正弦波兩組電源,一個給運轉線圈,另一個給起動線圈,還有一點,馬達是電感性的負載(XL=2πfL),頻率高馬達線圈阻抗高,變頻器的輸出電壓是要跟隨頻率同步改變,市面售的V/F變頻器,V/F變頻它的電壓有跟隨頻率改變。

變頻馬達只是一個統稱,其實分很多種,變頻器驅動三相AC感應電動機,DC變頻馬達(高效率永磁無刷馬達) ,變頻器驅動馬達的波形有,V/F變頻器,正弦波寬調變(SPWM) , 空間向量調變(SVPWM) ,六步方波驅動., 調變載波頻率高低...........,馬達運轉噪音,效率,扭力,高低轉速,性能是有差異,很多IC設計公司都馬達驅動用單晶片,有興趣朋友可以研究,電動汽機車是未來主流產業。

楼主:
看來是不可行了, 因為之前是成功驅動 24VAC/60HZ 的交流永磁同步馬達 (箱型風扇帶動風向旋轉前網的小馬達)
他跟感應馬達的結構不同, 這是我沒有想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