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鋼製浴盆落水頭 - 漏水

楼主(2019-05-31):
米家鋼製浴盆的落水頭最近發現漏水漏的很快,整缸的水半小時就可以漏完,米在更換新的止水塞後,依舊無法排除漏水的問題,後來將耳朵貼在浴盆溢水口聽後,發現有很細微的流水聲,最後終於發現是 浴盆落水頭 在漏水,有將落水頭拆開清洗後重新鎖回,還是一樣沒有改善漏水的
狀況,因此想請教諸位前輩,如果發生這種問題,是否需要更換整個落水頭與溢水口組件(這個部份還需要敲掉水泥與磁磚,算是大工程),亦或是有其他比較有效解決漏水的狀況,麻煩提供,謝謝。

落水頭被止水塞塞住後,水會由落水頭和浴盆接觸的地方慢慢漏,請參考紅色箭頭。

网友A:
米大,
便宜行事就西哩控打一打抺平就好了,
那個拆法應該跟洗手枱換落水頭一樣,
拆了就為了換個橡膠圈,
只是拆浴盆要敲牆敲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大,
便宜行事就西哩控打一打抺平就好了,
那個拆法應該跟洗手枱換落水頭一樣,

回 vivianshe 大 ...

米也以為是橡膠圈老化,不過拆開後才知道原先就沒有橡膠圈,因為連橡膠老化的殘渣都沒見到,整個很乾淨,所以才有疑問,以前是怎麼擋水止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 vivianshe 大 ...

米也以為是橡膠圈老化,不過拆開後才知道原先就沒有橡膠圈,因為連橡膠老化的殘渣 ...

有維修孔浴缸下零件也要換掉
更換難易要看運氣
當初泥作會不會影響施作
沒維修孔要開維修孔或拆浴缸
或如2F建議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維修孔浴缸下零件也要換掉
更換難易要看運氣
當初泥作會不會影響施作

回 tsai5371 蔡董 ....

米住的是24年的老房子,當初浴缸下方並沒有維修孔,要更換只能敲掉浴缸旁的磁磚與水泥了,唉!!

网友C:
   米哥簡單先來      透明西哩控+1

要更換   敲掉浴缸旁的磁磚與水泥了+磚頭+泥水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哥簡單先來      透明西哩控+1

要更換   敲掉浴缸旁的磁磚與水泥了+磚頭+泥水工.................. ...

回 fishings 大 ...

拆很快!2P 鐵鎚伺候,不過磚頭與泥作就比較頭疼了,現在腦袋已經比 MEGAMIND 還大了,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 vivianshe 大 ...

米也以為是橡膠圈老化,不過拆開後才知道原先就沒有橡膠圈,因為連橡膠老化的殘渣 ...

  長時間的使用, 阻水橡膠的插拔、振動造成的鬆動以致縫隙產生.

  若無維護孔的話, 矽膠或許可以; 但可能不耐熱水的高溫. 要找耐高溫的填縫劑, 或是一種軟性補裂縫的膠帶剪成環狀貼住試試.

网友E:
用塑鋼土補一圈吧。

网友F:
可以考慮用"洗洞"的方式~
弄出維修孔~
也可以租工具自己DIY~

就是要小心不要弄破浴缸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 vivianshe 大 ...

米也以為是橡膠圈老化,不過拆開後才知道原先就沒有橡膠圈,因為連橡膠老化的殘渣 ...

落水頭外圈從上面拆得開?可以的話就簡單了,拿起落水頭外圈在周圍與浴缸接觸的地方打上一圈透明矽利康再組裝回去,矽利康必須從周圍平均溢出,刮除抹平應該就不會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長時間的使用, 阻水橡膠的插拔、振動造成的鬆動以致縫隙產生.

  若無維護孔的話, 矽膠或許可以; 但可 ...

回 nessie 大 ...

謝謝您的建議,米來找找這種耐高溫膠帶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塑鋼土補一圈吧。

回 ㄚ三哥 大 ...

謝謝ㄚ三哥大哥的建議喔,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慮用"洗洞"的方式~
弄出維修孔~
也可以租工具自己DIY~

回 fireway 大 ...

這是最後一個辦法,如果能用修補的止漏,盡量不用,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落水頭外圈從上面拆得開?可以的話就簡單了,拿起落水頭外圈在周圍與浴缸接觸的地方打上一圈透明矽利康再 ...

回 ysc 大 ...

落水頭的螺絲已經從上方拆開了,目前是在落水頭與浴缸接觸的面上,米黏貼了一圈工業用雙面膠(薄的),今天有從溢水槽聽過,半缸水與整缸水都沒有發現流水聲了,謝謝。

楼主:
回 kimwu7315 大 ...

謝謝您的建議,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ysc 大 ...

落水頭的螺絲已經從上方拆開了,目前是在落水頭與浴缸接觸的面上,米黏貼了一圈工業用雙 ...

米大,
要試水流方向可以輕輕的滴幾滴墨水(能當染劑的都行),
很容易看出水有沒有被吸到夾縫中,
國小的科學實驗有教,
應用在汽體上的話就是修車老師傅吸口煙再吹向管路或是拿根香,
看哪邊有漏氣,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大,
要試水流方向可以輕輕的滴幾滴墨水(能當染劑的都行),
很容易看出水有沒有被吸到夾縫中,

回 vivianshe 大 ...

謝謝您的建議,目前使用雙面膠的方法解決,效果還不錯,大家的建議都很好,不過米手邊雙面膠最容易取得,塑鋼土、矽力膠或是耐高溫膠體都要另外購買,原本還想用機車內胎剪一塊下來做墊圈,還用防漏膠帶試過,都沒有辦法完全止漏,漏了兩缸的水做測試,一般雙面膠有薄並且有附著力的特性,固定落水頭時也只要轉螺絲而已,另外還有一點不用另外做清潔的動作,還蠻推薦大家下次有遇到可以試試看這個方式,但是不見得適用於美一種狀況,感謝大家提供相關經驗,萬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