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世界光 WORLD LIGHT T5 28Wx3 BM-AT50283 高功預熱啟動器 拆解

楼主(2019-05-31):
米這個世界光T5啟動器購於1x年,是米第一次幫家中由E27省電燈泡改為T5燈具的那一天,請參考下方的拆解圖吧!謝謝。

驗明正身與產品

正面拆開

背面電路

主要元件

電容 0.33uf

保險絲的規格為250V,請原諒因為米看不到他的電流部份,眼睛不好。

補充內容 (2019-5-31 09:23 PM):
T5啟動器購於2011年。

网友A:
這類產品線路構造都差不多
這會被led取代了
會變時代眼淚

再十年後應該只能看到少少的這種產品
我家大約八成燈都改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類產品線路構造都差不多
這會被led取代了
會變時代眼淚

回 maxcar 大 ...

時代的眼淚在不久的未來只會越來越多,所以把握現在最讚的!有經歷過是人活著最好的回憶,不是嗎?家裡幾乎都是T5的產品,所以米很喜歡用T5的燈具,謝謝。

网友A:
我也是燈壞了才換新的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燈壞了才換新的led

回 maxcar 大 ...

如果之後買不到T5燈管,米就只能讓他們變成時代的眼淚,改成LED燈具了,謝謝嚕!!

网友:
T5還會繼續有拉~~~T9燈管都還有賣了.....

畢竟正常狀況下不可能整個住家都換掉照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家裡幾乎都是T5的產品,所以米很喜歡用T5的燈具

T5 28W搭配世界光安定器我這邊也有很多組,是從傳統T8燈具改裝的,每天點燈約9小時,很神奇的是已經用10年了都沒故障過,燈管也沒換過,原本燈管是威力盟的,2年前買了幾根philips燈管來換換看,結果新燈管沒有比較亮!可見舊燈管光衰不大。

T5逐漸被LED燈管取代掉很可惜,T5演色性、壽命、使用成本相當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5 28W搭配世界光安定器我這邊也有很多組,是從傳統T8燈具改裝的,每天點燈約9小時,很神奇的是已經用10 ...

回 ysc 大 ...

米家的T5燈具使用約八年,只有修過一次T5啟動器造成燈管閃爍的問題,燈管也是有沒有更換過,所以T5是很值得信賴的照明產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