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靈牌耳溫槍 IRT-6030 排線分離

楼主(2019-05-31):
還算蠻新的型號,耳溫槍6030
但是可能摔到,排線和感測頭分離了...
開機螢幕就會一直閃爍,應該偵測到錯誤開不了機,背光等等的也沒有了
原廠應該不會單賣這個零件吧..(畢竟維修要1800)

有人有修過耳溫槍排線分離嗎,這是有方法可以處理的嗎
1.怎麼焊回去?感覺溫度上去,可能排線就融掉了
2.如果排線焊感測頭順利合體,要怎麼在塞回去?
(退出來至少鏡片那邊是硬的 是平的;逆向就是排線和這些小接點,感覺稍有不慎可能又斷了)

网友A:
淘汰吧
這換完應該還要校正
一般人應該沒有校正的儀器

一般這類跟醫療有關設備.我都會選擇買新的
因為犯不起一次誤判.後果可能很嚴重

网友B:
我也有一支感測頭故障,原廠說無法修理,現在還放在抽屜裡!

网友C:
  硬要修復也不是不可. 這是類似 表面貼裝技術 (SMT) 焊接的, 先將機板捕銅箔, 探頭上錫貼準機版, 用熱風槍加熱焊接, 或許可以恢復.

  供參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淘汰吧
這換完應該還要校正
一般人應該沒有校正的儀器

M大!有時候真的牽扯到醫療的都要小心
前兩個星期修了客戶的製氧機弄了超久
因為濃度不足95% 檢查了超久才找到原因
雖然沒有95%可以運轉但真的之後有什麼問題
真的會有關係的
做這行的真的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M大!有時候真的牽扯到醫療的都要小心
前兩個星期修了客戶的製氧機弄了超久
因為濃度不足95% 檢查了超久才 ...

分子篩嗎

网友:
可以嘗試接回去

网友:
壞掉就別修了~如果是自用還可以實驗看看如果是醫療上用途如果出事的時候可是很嚴重的
因為從就醫流程至設備維護保養整個都會查....別去跟他賭

网友D:
專大!!好厲害!!這你也知道
但其實不只分子篩!
製氧機有些元件都會影響氧機的濃度
最好的方式
就是測試然後找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支感測頭故障,原廠說無法修理,現在還放在抽屜裡!

我也有問原廠可否買這個總成,原廠也是說無法修理
對岸說可以賣,但是買了裝了也沒用,沒說為什麼

原廠好像也沒什麼修理的服務,壞了大概都沒得修
或是像其他版友說的,修了不保證精準性,擔心修了麻煩
回覆沒得修理,買新的,比較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專大!!好厲害!!這你也知道
但其實不只分子篩!
製氧機有些元件都會影響氧機的濃度

過濾棉?消音器?總之只要流經過的地方稍有阻塞應該就會降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要修復也不是不可. 這是類似 表面貼裝技術 (SMT) 焊接的, 先將機板捕銅箔, 探頭上錫貼準機版, 用熱風槍 ...

這樣感測頭(塑膠)、排線,會不會因為熱風槍融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感測頭(塑膠)、排線,會不會因為熱風槍融化了?

  這嘛…的確有可能熔掉耶! 那廠商當時生產時, 也不知怎麼焊接起來地, 真妙.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過濾棉?消音器?總之只要流經過的地方稍有阻塞應該就會降低了吧?

跑得慢反而純度高n_087|

网友:
但是流速不夠快有時候也會這樣就警報了
因為達不到機器的設定就跟 IV PUMP一樣n_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