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車電池充電問題(湯淺YTX-7A)

楼主(2019-05-31):
機車發不動,牽去機車行換了電池,把舊電池要了回來,量一下還有10V多的電,
不知道能不能再充電進去,

姑且用2顆317試著用13.5V/600mA充充看,

問題是充電電流好像很奇怪,充了10分鐘後電流值從380mA 慢慢降為 320mA,
這電池還可以用嗎?

補充內容 (2019-5-31 10:44 PM):
有改了一下電路,輸出串1N4007防倒灌,R1用10K,R2用1K,輸出電壓為13.9V,

補充內容 (2019-5-31 10:46 PM):
上面看錯了,是R3用10K,R2用1K

网友:
10.55V  應該是沒救了

楼主:
死馬當活馬醫,機車不能用,想說能不能留下來給充電電鑽用。

网友A:
LM317工作時的壓降需滿足>=3V以上,你在電路上已使用了2顆LM317,電路可能已無法正常工作.

网友B:
在下之前搞這個的習慣是,先拆開電池本體,量一量裡面的硫酸比重(濃度)再繼續.
因為硫酸會影響電壓.
給您參考.

网友C:
這種電池 叫 免保養電池

所謂 免保養 就是 (不用保養)壞了直接換新

電池蓋子印有 DO NOT OPEN
叫你別打開,那就可以打開的地方...
所謂 保養 就是 加水

DIY有一定風險,請自行評估...
註:電瓶液(稀硫酸)為弱酸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工作時的壓降需滿足>=3V以上,你在電路上已使用了2顆LM317,電路可能已無法正常工作. ...

因為變壓器可以調,所以有調到18V,19V測量輸出電流沒什麼變動,用15V時則降到250mA,所以現在是用16V在充,不過317還是好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電池 叫 免保養電池

所謂 免保養 就是 (不用保養)壞了直接換新

我有想要不要加水,想說先充充看,不行再說。
但是我記得這電池還不到2年,也沒什麼在騎,放到壞掉也太可惜了。

网友D:
過放電是電池殺手
所以不用救了

楼主:
充半小時了,看到還有電流在跑,不知道能不能救回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想要不要加水,想說先充充看,不行再說。
但是我記得這電池還不到2年,也沒什麼在騎,放到壞掉也太可 ...

有水 都不一定救得活

沒水 一定是救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過放電是電池殺手
所以不用救了

救不回來也無妨,反正DIY玩玩看,最多是浪費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水 都不一定救得活

沒水 一定是救不活...

那個水是要打開那個蓋子直接加就可以了嗎?
要怎麼看有沒有水?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充半小時了,看到還有電流在跑,不知道能不能救回來。

那電壓有回升到12V以上嗎?
如仍低於12V 可以用手摸摸電瓶外殼, 應該有地方溫度較特別...
(其中有一串可能掛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之前搞這個的習慣是,先拆開電池本體,量一量裡面的硫酸比重(濃度)再繼續.
因為硫酸會影響電壓.
給您參考 ...

我沒有比重計啊,
記得五金行好像有在賣電解液一瓶藍色的,那個可以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電壓有回升到12V以上嗎?
如仍低於12V 可以用手摸摸電瓶外殼, 應該有地方溫度較特別...
(其中有一串可能 ...

剛剛裝散熱片時有順便量一下,電壓有回到12V多,
電瓶外部沒有什麼地方發熱,不知道是不是電流太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個水是要打開那個蓋子直接加就可以了嗎?
要怎麼看有沒有水?

有得量比重最好...

沒有的話,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拿免洗筷(細長物)放入加水孔碰到(電瓶)水時
水會因為張力,反光會有所不同...
觀察反光及筷子與瓶口位置,筷子插愈深,水就愈少...
加水方式 加一點測一下水位...
直到(6個孔)水位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得量比重最好...

沒有的話,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好方法,又學習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沒有比重計啊,
記得五金行好像有在賣電解液一瓶藍色的,那個可以用嗎? ...

五金行的電解水濃度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五金行的電解水濃度不夠

那電池的硫酸液要那裡才有得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沒有比重計啊,
記得五金行好像有在賣電解液一瓶藍色的,那個可以用嗎? ...

我的經驗是,有非常高的機會裡面是沒水的(我家裡的機車我有想到就打開看看,差不多一年就沒水,但是發動沒感覺變弱,如果一直在缺水狀態,電池會短命,然後你就會出現在機車店裡面,老板就一臉笑笑的,所以有想到就補補水),我會加你講的電池水(20元內),然後放一段時間,讓水浸泡到極板內,然後再充電看看,如果沒救起來也才一點點錢(20元和電費),救沒起來記得拿去回收,回收的錢你會開心的笑的~

上面那個塞子可以打開,請用小一字起子慢慢挖,請注意安全不要噴到眼睛,拿手電筒對內照,稍微搖一下比較容易看到液面高度,不要加太多進去,加多是沒用的

也可以先谷哥一下,有影片可以先看看比較有感覺怎麼弄~~

网友H:
免保養電池,水份蒸發掉,硫酸成份應還在電池裡面的,直接加水,不過要等硫酸從電極板跟水在混在一起,沒實際經驗,是以前的師父說的,至於要判定那格沒電,接個12V50W的鹵素燈,量一下那格沒電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經驗是,有非常高的機會裡面是沒水的(我家裡的機車我有想到就打開看看,差不多一年就沒水,但是發動 ...

有有,老板有一直強調"電池壞了充也沒用",
加五金行那個可以的話我來試試,
先來檢查一下電池水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免保養電池,水份蒸發掉,硫酸成份應還在電池裡面的,直接加水,不過要等硫酸從電極板跟水在混在一起,沒實 ...

好的,
充了差不多一小時了,
來量量電壓和水位。

楼主:
充了1小時後,電壓有12.26V。

打開加水蓋,發現可以目視到裡面的水,
只剩中間2格有水,剛好和極板同高,
左2格和右2格都乾了。

网友I:
加水蓋過約2~3MM就好.多加無益

重複充放電幾次也許還能救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水蓋過約2~3MM就好.多加無益

重複充放電幾次也許還能救回來

好的,剛加了水剛好淹過極板。

楼主:
沒有比重計,但是有酸鹼試紙,拿來測一下,雖然叫硫酸液但發現抽出來的液體呈鹼性?也可能是我眼花,看起來很像下面的1和13

因為無法測知原液為何,為保險起見用中性的RO水補充。

經過1小時浸潤極板後,再度開始充電,發現充電電流好像有比較強,
但也有可能是麵包板的線路接觸不是那麼密合的關係,
總之先充幾個小時看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沒有比重計,但是有酸鹼試紙,拿來測一下,雖然叫硫酸液但發現抽出來的液體呈鹼性?也可能是我眼花,看起來 ...

之前有人提到 湯淺電池品質大不如前,
請改用其它品牌。

网友K:
我最近也把電池拆下~~也加了電池水充電後用了一星期就會衰退了.....所以把電池換了
上次另一個是加水後充飽電就生龍活虎......所以只能試試看...能用就賺到了~~沒用還是乖乖換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之前有人提到 湯淺電池品質大不如前,
請改用其它品牌。

湯淺從小用到大,沒想到....
來不及了,我的機車已經換好電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最近也把電池拆下~~也加了電池水充電後用了一星期就會衰退了.....所以把電池換了
上次另一個是加水後充飽 ...

電池已經換好了,這個是換下來的,已經先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湯淺從小用到大,沒想到....
來不及了,我的機車已經換好電池了。

如果你想用更久....
三到六個月(最長),
就要把電池拔下來
加水充電...
這樣可以用更久
就是要拆裝電池(算是小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想用更久....
三到六個月(最長),
就要把電池拔下來

的確,現在想想以前都好浪費,
機車很少騎,好像差不多1年多一點就要換電池了,
如果平時有在保養應該可以用很久。

网友L:
可以的話充飽後用相關儀表較準(無傷版)
如圖顯示電壓13.6V/CCA245A/內阻12.12MΩ還OK

沒有相關儀表充飽後就加已知負載(如圖假設燈泡10W(10/13.6約0.73A),想縮短檢測時間加大已知功率或電流負載)持續時間放電至有壓降或電力不穩截止時間(約12V以下),(時間*電流*電壓)就是你這顆目前容量,是最準,當然也有缺點過度放電預知容量需先自傷,要趕快充電。(自傷版)
鉛酸電池較適合邊充邊放電,不適合過度放電。
參考看看

网友M:
引用 楼主:
沒有比重計,但是有酸鹼試紙,拿來測一下,雖然叫硫酸液但發現抽出來的液體呈鹼性?也可能是我眼花,看起來 ...

你的試紙呈現紅色系    是酸性, (鹼性是藍色系)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的話充飽後用相關儀表較準(無傷版)
如圖顯示電壓13.6V/CCA245A/內阻12.12MΩ還OK

我才在想要怎麼測容量,這麼大一顆電池有什麼12V可以接又耗電高的,還真想不出來,
我家最多就只有12V/1A小馬達放給它轉,但是電流又不穩定,這樣時間也沒法確定,
有2條12V的LED燈條,多條並接不知道電流穩不穩。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的試紙呈現紅色系    是酸性, (鹼性是藍色系)

拍照後好像比較可以看出是酸性(ph1),目視的話看起來有點偏紫,
一度還以為我的電池液變質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想用更久....
三到六個月(最長),
就要把電池拔下來

請教

如果不拆下電池 (懶人充電接法)
充電器連線直接充電
這種方式有沒有缺點 ?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才在想要怎麼測容量,這麼大一顆電池有什麼12V可以接又耗電高的,還真想不出來,
我家最多就只有12V/1A ...

大燈燈泡,近燈燈絲常用,
燒掉後更換下的遠燈燈絲還好的
這可拿來環保代用負載,廢物利用一下
燈泡瓦數就蠻高了 (50~65W)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燈燈泡,近燈燈絲常用,
燒掉後更換下的遠燈燈絲還好的
這可拿來環保代用負載,廢物利用一下

原來如此,機車的燈是一次換2顆啊,下次機車換燈泡再記得留下來,

网友O:
你可以去大潤發或家樂福買電瓶專用補充液通常是放在機車用品的地方,

大潤發一瓶15元而已,家樂福賣20元,灌飽了再來充,

依我的經驗即便是救的回來電壓也不太穩定,放隔夜過後電壓還是會

回到10~11v左右但是要催油門就能發動,不過要注意壽命頂多剩下三到六個月的壽命,

這種救回來的電池要有熄火後就可能會發不動的心理準備...

還有已經很久不用湯淺電池了...

照片中右下角藍色罐裝便是補充液.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可以去大潤發或家樂福買電瓶專用補充液通常是放在機車用品的地方,

大潤發一瓶15元而已,家樂福賣20元, ...

您說的這瓶我在五金行有看到過,也是十幾元一瓶,
我這顆電池是沒要裝回機車了,留下來給電鑽加減用,
救得回來裝機車也是怕怕的。

网友P:
  若真的有實驗精神, 要不要試試 這個方案 .

楼主:
引用 网友P:
若真的有實驗精神, 要不要試試 這個方案 .

沒錯,就是想實驗看看而已,反正是報廢品,
您文中提的硫酸鎂溶液,是用來將極板上結晶物溶解的嗎?
想說如果壞了,就把外殼切開來看看裡面長什麼樣。

网友Q:
這顆湯淺我最高紀錄是用七年
反而GS都只用不到4年,最多撐不過五年
後來繼續用湯淺七號
跟機車電系有關,改機車電系物品,或是非原廠配件改裝,耗電量加大,就撐不久
我豪邁如意125CC有七年電池不用換的紀錄,老車甚麼都沒改過
不過10V勸你別玩了,這個我殺過很多顆,每顆狀況都不太一樣,鉛版結晶化,你用充電就想還原有困難,另外是硫酸配比已經改變,所以加蒸餾水或電瓶水之類的沒用
拿去賣回收廠 水先加滿 賣價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這顆湯淺我最高紀錄是用七年
反而GS都只用不到4年,最多撐不過五年
後來繼續用湯淺七號

用7年太利害了!!!  我這老機車騎的次數少沒有改過,
20年的老車了,除了大燈不怎麼亮,剎車不靈外,沒什麼大毛病。
就是電池撐不久,常常要用踩的然後騎半個小時充電。

网友R:
電瓶水用補充的,要看是加入一定比例的硫酸水,還是加入蒸餾水,如果真的要測試建議將整個電瓶原先的電瓶水倒出,重新加入正確的比例的電瓶水(稀硫酸水),如果是電極板損壞,加入電瓶水也無法修復電瓶,僅供參考,謝謝。

网友S:
我前些日子也花了點時間弄了下舊的機車電瓶。
不過我有先用內阻表確認了一下大約15mΩ左右已經偏高了
有用鱷魚夾轉點菸座母頭外接USB車充再用USB電壓電流計估算下容量
(沒有電子負載測試儀只能土炮一下)
不過,就像上面前輩講的一樣,這種作法其實很傷
除了放電時間長很容易沒顧好就過放,而且鉛酸電池的特性除了比較特殊的AGM/EFB電池外
大都不大適合深循環放電,對電瓶壽命有直接的影響(新電瓶也是一樣)
會跑容量測試是因為跟同事借了專用的電瓶充電器想看看對容量還有內阻有沒有幫助才測的
跑了幾次沒什麼差別後,我想大概要開封補水補電解液可能比較會有幫助。
就拿去當打氣機的電源了,可以跑滿12V 10A 約120W 的額定功率也算滿意了
再來就看能撐多久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沒錯,就是想實驗看看而已,反正是報廢品,
您文中提的硫酸鎂溶液,是用來將極板上結晶物溶解的嗎?
想說 ...

  鎂離子與硫酸鉛形成錯合物. 在極板的硫酸鉛上所形成的這種錯合物, 在酸性介質中可能是不穩定的. 於是這些不導電的硫酸鉛將因此而溶解於電解液中, 進而改善鉛蓄電池極板的硫酸鹽化現象.

  百元賭一把; 如果失敗了, 七水硫酸鎂也可充作泡腳、入浴劑, 傳聞可以緩解關節炎、肌肉痠痛,紓解情緒壓力、消除疲勞喔!

楼主:
引用 网友R:
電瓶水用補充的,要看是加入一定比例的硫酸水,還是加入蒸餾水,如果真的要測試建議將整個電瓶原先的電瓶水 ...

晚上時已有補了RO水,不知道行不行,充到現在已經快充了6小時,
電流也越來越小,應該是快充完了,等明天再來測一下還剩多少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前些日子也花了點時間弄了下舊的機車電瓶。
不過我有先用內阻表確認了一下大約15mΩ左右已經偏高了
有用 ...

放電我想了一下,大概會交給mcu來操作,
接上led條然後放到電低於12V時自動斷電看花多少時間,
這個電瓶不管救不救得回來倒是無妨的,至少以後會記得加水好好保養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P:
鎂離子與硫酸鉛形成錯合物. 在極板的硫酸鉛上所形成的這種錯合物, 在酸性介質中可能是不穩定的. 於是這 ...

明白了,原來還有這樣的化學原理。

我看到露天的賣家寫的是瀉鹽,應該是一樣吧,上面還寫禁止食用。

网友T:
加硫酸鎂有用  我現在硬拉三顆電池回來的

從0V拉回的
過放狀態  全部比重都是最慘的  肉眼可見電池艙內有結晶物

比重計  98%硫酸   RO水(要不經過麥飯石等添加劑) 燒杯
等為必備材

修好的電池現在 內阻升高  CCA下降  發動沒力
需要定期上充電器充電  跟測量比重

下次要再還沒死透前就施行此術

你的也許還有機會   可以拚一下一年存活率

网友:
另外市售的電池補充液是給加水式電池用

硫酸比例不能給免保養電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加硫酸鎂有用  我現在硬拉三顆電池回來的

從0V拉回的

有打算買硫酸鎂回來洗一下極板,原來連0V的都有救真是好消息,
有了您証實真的很有用。
不知道配硫酸液會不會危險,沸騰之類的,
我看到有人賣配好給電池用的,比重1.27,
來化工行問問。

网友U:
電瓶內室稀硫酸.....調配很危險的....

只要比重沒差很多,補充電瓶水(RO)即可.....

网友T:
引用 楼主:
有打算買硫酸鎂回來洗一下極板,原來連0V的都有救真是好消息,
有了您証實真的很有用。
不知道配硫酸液會 ...

會阿  會放熱啊    我的包包不小滴到結果立刻一個洞了    拿衛生紙去試驗衛生紙跟棉花糖一樣不見了

要在外面先用燒杯加好水後  再用玻璃棒使硫酸緩緩流入燒杯中  每次5秒鐘   時間一到就再度攪拌15秒
等待30秒熱量逸散  之後用比重計確認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N:
請教

如果不拆下電池 (懶人充電接法)

充電電壓通常比電池電壓高...

不怕萬一,只怕一萬...

電池拔下來充,如果充電器故障或電壓暴衝...
充電器只接著電池,電池可能沒事或電池受損,
嚴重一點的掛掉(壞了)...頂多損失一顆電池

電池在車上不拔,直接充電,正常下可能沒問題
同樣發生充電器故障或電壓暴衝...
這時 充電器輸出接著車上所有電子設備
有可能電池沒壞,車上敏感(電子)設備可能會先掛掉(得不償失)

基本上,我家不在一樓,充電只能拔下電池,沒試過直接充...
拆電池算有點麻煩(由其是汽車電瓶重量也不輕),又怕意外發生...
1. 可以拆下正負極接線(或其中一極)
  這樣充器輸出就沒有接上車上電子設備...
2. 如果車子有 不能斷電問題...
  可以先接小電池或急救電源,再拆正負極接線
  就可以達到車子不斷電又可以充電器與車上電子設備隔離作用

註: 自行 加水充電 不是等到出問題(沒電/車發動沒力),
才來做,而是定期(每隔三個月到半年)就要做一次...
說著說著離上次 加水充電 時間也差不多,
要來去拔車上電池回家充電了....
電瓶充電時最好在室外,如果是室內的話要通風良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會阿  會放熱啊    我的包包不小滴到結果立刻一個洞了    拿衛生紙去試驗衛生紙跟棉花糖一樣不見了

要在 ...

聽起來超危險的,那應該是碰到就馬上碳化吧,我還是買稀硫酸回來加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電瓶內室稀硫酸.....調配很危險的....

只要比重沒差很多,補充電瓶水(RO)即可..... ...

因為充飽電只有12.4V,我猜不是極板結晶就是濃度不足,我想把結晶處理一下順便將電瓶液置換掉,查了一下湯淺的官網有寫到,充飽電的電壓和比重呈正比。
濃硫酸太危險了,我應該會買配好的,或是稀硫酸回來加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了1小時後,電壓有12.26V。

水補充一下 ,既然有12.2電壓了, 可放至機車上去騎一圈較快.....參考
(不知是否有踩踏的?)

网友V:
我最近也換掉一顆GS 7號電瓶,大概用三年多
感覺發動聲音沒力時有拆下來加水(飲水機的RO水)
這顆電瓶用充電器充很快就跳滿電了
一開始有好一點點....但發動還是沒很有力,
過一週電瓶就下課,無法推動啟動馬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最近也換掉一顆GS 7號電瓶,大概用三年多
感覺發動聲音沒力時有拆下來加水(飲水機的RO水)
這顆電瓶用充電 ...

我的大概用一年而已,就是水乾掉沒充電,
還沒時間測試殘餘容量,不過充飽電約12.5V,電壓每天都一點點往下掉,到昨天還剩12.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大概用一年而已,就是水乾掉沒充電,
還沒時間測試殘餘容量,不過充飽電約12.5V,電壓每天都一點點往 ...

我是拆開看 水位大概極板的一半
只是有某一槽膨脹了  加水充飽電
讓我多撐幾天去買電瓶 我改換湯淺的試試

如果下次遇到 改去五金行買電瓶水加看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