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X雄 氟素塗層 PCB 防潮專用

楼主(2019-05-31):
大廠生產的手機、平板等等產品,在完成PCB 焊接後,其實會塗上一層防潮的薄膜,這層薄膜比較講究的會使用氟素來塗裝,一般稱氟表塗層。
不過要塗上氟素塗層要在乾淨的部件上去隔絕焊點與空氣的接觸防氧化,如果部件表面還是有殘留的化學物質,那麼還是有可能會有氧化或腐蝕的可能性,另外就是氟素塗層的成本非常高,所以應該沒有維修者維修後,買來修補維修後破損的氟素塗層。

网友A:
環保無鹵素指令當中 , 氟素好像是沒有受到管制。

网友B:
感覺好高檔的塗劑,用在一般家用PCB是否大材小用,另外純度高的是否有毒性?謝謝。

网友C:
那這瓶一般維修者買了沒用阿......

网友D:
PTFE的話有興趣
價格-化學組份-塗層耐受性-
最好還能提供百格刀試驗資料
介電系數 漏電流 擊穿電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這瓶一般維修者買了沒用阿......

是的,一般維修者用這個只會增加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的,一般維修者用這個只會增加成本

適合高價值設備使用....普通的沒必要

如高科技業設備、航太電子設備....醫療電子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好高檔的塗劑,用在一般家用PCB是否大材小用,另外純度高的是否有毒性?謝謝。 ...

我只知道這是非常貴的塗料,其它就要詢問富見雄的公司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這瓶一般維修者買了沒用阿......

不能講維修者有用或沒用,只能說維修者應該不會去買這種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PTFE的話有興趣
價格-化學組份-塗層耐受性-
最好還能提供百格刀試驗資料

我手上沒有其它資料,有興趣的話,可以請烏骨雞學姐寄一小瓶給你玩一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講維修者有用或沒用,只能說維修者應該不會去買這種東西。

因為用了東西就不容易壞了~~~
賺不到錢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因為用了東西就不容易壞了~~~
賺不到錢啦

只是防潮防氧化和防小強而已

不代表零件本身的HP不會減

應用在可能高濕/有腐蝕氣體/有小強和四腳出沒的地方

其它沒必要,用了浪費

對無鉛bridge也有幫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環保無鹵素指令當中 , 氟素好像是沒有受到管制。

RoHS指今是針對鉛(Pb)、鎘(Cd)、汞(Hg)、六價鉻(Cr)、氯(Cl)及溴(Br),確實沒有氟,氯溴在焚化爐中如溫度不夠高會形成戴奧辛, 氟記得是不會.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沒有其它資料,有興趣的話,可以請烏骨雞學姐寄一小瓶給你玩一玩。 ...

我可以要些試試嗎?剛好買了東西, 私訊給學姐?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只是防潮防氧化和防小強而已

不代表零件本身的HP不會減

光是氧化就搞壞很多電器用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可以要些試試嗎?剛好買了東西, 私訊給學姐?

可以啊!只不過我不知道她是否找的到小瓶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光是氧化就搞壞很多電器用品了....

這個抹下去電器不會壞廠商怎麼算錢啦

總覺得這個好像汽車玻璃/烤漆的氟素鍍膜液

只是車體用的一段時間後會失效
這個應該不會這麼跨張,那差在哪邊?
塗在車上的會因為洗車和氣流夾帶的顆粒磨擦把氟素層磨掉吧

相較於UV膠/AB膠
用這個在以後的維修解焊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我手上有兩種車用的鍍膜液,有時間再來玩玩看
目前規劃的試驗法如下
pcb斜放30°,測試抗腐蝕用5%食鹽水噴霧於表面,然後要48小時再加上溫控35℃的樣子(放大同電鍋內鍋,外鍋加水,內鍋加蓋)
或是一滴滴氯化亞銅套5%鹽水再滴醋酸,ph值的平衡就不管了,放個對照組比較一下耐蝕能力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適合高價值設備使用....普通的沒必要

如高科技業設備、航太電子設備....醫療電子設備... ...

哈哈哈高單價的也不一定會用,如機台都在無塵室的,用這個只是增加成本而無用處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個抹下去電器不會壞廠商怎麼算錢啦

總覺得這個好像汽車玻璃/烤漆的氟素鍍膜液

現在的商品不在標榜耐用了....簡直成為消耗品....時間到=丟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高單價的也不一定會用,如機台都在無塵室的,用這個只是增加成本而無用處 ...

因為那個使用環境經過嚴格控管阿....

楼主(2021-11-10):
幾個月前去了A 了半瓶回來,給我看了進貨單價才知道貴的離譜,原本是想拿來塗點什麼,不過想了想好像沒什麼能塗.........,有沒有會員想要塗看看的?

塗氟大家應該只聽過塗牙齒........,原來還可以塗電路板

网友H:
引用 楼主:
幾個月前去了A 了半瓶回來,給我看了進貨單價才知道貴的離譜,原本是想拿來塗點什麼,不過想了想好像沒什麼 ...

wish大,我可以要一小瓶嗎?
可以用康貝特或是蠻牛來裝。11月底會買清潔劑,再一起寄即可。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sh大,我可以要一小瓶嗎?
可以用康貝特或是蠻牛來裝。11月底會買清潔劑,再一起寄即可。
感謝~ ...

可以!不過我沒有在喝康貝特或是蠻牛,這個不會揮發,我再找其它的瓶子裝,你要買其它東西時再記得跟烏骨雞學姐提醒。

网友:
我們做Coating 是用CE-1171,真的是蠻貴的,通常都是有IPxx防水防塵要求才會用

网友:
好奇請問~這個氟素塗層
塗在PCB上只是薄薄地一層.
要怎麼知道哪裡有塗哪裡沒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