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吊燈扇遙控器組更換問題

楼主(2019-05-31):
大家好,家裡有組吊燈扇,可控正反轉,前一ˋ陣子開啟,燈光壁開可亮,但無法經由搖控器控制,因此懷疑遙控器故障,遙控機組為M S繞組控制,電源側附近有350V 5.5+UF的電容
如圖一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90872&size=300x300&key=6f26cda25adeba37&nocache=yes&type=fixnone但市面上多只有這類型遙控機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90875&size=300x300&key=62cabc4fbd082bbc&nocache=yes&type=fixnone
我依照某位網路指導,將繞組串接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90876&size=300x300&key=a02538bfc742d050&nocache=yes&type=fixnone
結果裝好後,遙控燈組開關整正常,但就是轉不了,請問大家是哪裡有問題呢
(手動扇葉無阻滯)

繞組串接

繞組串接

楼主:
這圖片次序竟然是倒過來,也沒有重新編輯的按鈕,首次發文不熟,還請大家見諒

网友A:
回 wangknox 大 ...

麻煩您提供提供吊扇的照片或是原先安裝線路的狀況,貼圖的部份可以去貼圖測試區或是貼圖教學文確認一下,此外您有檢查過啟動電容是否電容值不夠或是已經故障,謝謝。

网友:
吊燈扇遙控器組不過接幾條電線而已,且大多電線顏色也和吊扇的相同,沒那麼難接,

你手動拉吊扇開關的那條線(鍊子),風扇開關有沒有開到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wangknox 大 ...

麻煩您提供提供吊扇的照片或是原先安裝線路的狀況,貼圖的部份可以去貼圖測試區或是貼 ...

感謝大家指導,因為有點摸不熟貼圖功能,所以一直想嘗試說明
原先的吊扇遙控器組的安裝路線如下圖控制端非現在市面常見的三線,而是六線,且電源端還有一個大的350V 5.5微安的電容

因為市面上找不到這行的控制機組,因此將六線串接整理成市面上可接受的控制端三線,整理的方式以其方法處理
灰色和黃色短路,並作好絕緣。
然後粉紅色為地線,可與電燈的地線共接,
紅色為吊扇主線。

目前市面上常見的都是這種類型

燈組控制OK,但電扇就是轉不了,兩者控制器最大的差別在於控制線路多寡還有那個在電源端的電容
所以求請大家指導,會是那裏的問題

网友:
https://kknews.cc/news/vkl9rla.html

網路找的,參考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指導,因為有點摸不熟貼圖功能,所以一直想嘗試說明
原先的吊扇遙控器組的安裝路線如下圖控制端 ...

首先讓電扇會轉 電路圖 :

再來套您的圖 :

正反轉 :試一下 選一個用

馬達會轉在接上新的遙控機接線 :

紅紅: 接 AC電源
黑白: 接 吊扇馬達
白藍: 接 燈

接線對了。 請參照遙控機說明書使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讓電扇會轉 電路圖 :

感謝lkkseemi大大的指導
我想確認一下所謂的先讓馬達轉的部分
是否直接將電扇的電源線不經控制模組,直接接至電扇那四條風扇線路
L為電源火線,N為地線,而那顆電容就是將原本的5.5μF350Vac電容拿來串在S繞組的線路上,只不過在N或是在L只不過是要弄出相差確認正反轉

確認能轉且方向正確,再將新遙控機組控制端的黑白,分別接上原本跟LN連接的馬達線組
不知上述的描述有那裡有誤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lkkseemi大大的指導
我想確認一下所謂的先讓馬達轉的部分
是否直接將電扇的電源線不經控制模組,直接 ...

敘述正確。
上述圖樣是要讓您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分解圖樣。
實際上就是 吊扇馬達結線接好 + 新遙控機組控制端的電源(黑白)
怕接錯的話在 紅紅: 接 AC電源端再串一 60~100w 燈泡當防燒保護就萬無一失了 。
試驗正常再移除 防燒保護 燈泡。
紅紅: 接回 AC電源端

网友:
你原本的遙控模組沒用過,不知道.
不過你想新換的遙控模組有拆過,裡面是靠兩顆電容做容抗降ˋ速......
http://bbs.pigoo.com/thread-57000-1-1.html

楼主:
感謝大家,今天趁休假搞定收工,ˋ果然如大家所言,順利完成任務,感受到家裡英雄式的目光,真是太感謝大家了

楼主:
最後想問的是
這個說法是錯的嗎?
還是其中有部分正確,但在哪裡出了問題

网友:
這是之前換下來的吊扇控制器,

搭配四段式電燈控制開關(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0871-1-1.html 樓主照片),

可以達到三段風速控制、四種亮燈組合。

吊扇原來的拉線還在,有時冬天時會把拉線開關拉在中速,夏天吊扇拉線開關再回復拉到最強,達到舒適需求。

這個吊扇控制器故障後已經找不到同公司樣式產品,新買來的是鐵皮外殼包裝(使用中就不拍照了)。兩個產品的差異,在於舊款控制器(的電燈迴路)在單切開關從OFF切ON時電燈會從第一段(白線)開始循環,而新款控制器(的電燈迴路)在單切開關從OFF切ON時,則會保持「最後」的電燈段數狀態。

說的清楚些,晚上睡覺時會用遙控器關掉電燈,早上會進一步關上門邊單切開關。晚上進門後只要連按幾下單切開關,(舊型控制器)便可以調整電燈到需要的亮燈盞數。

至於新的吊扇控制器,晚上睡覺時也用遙控器關掉電燈,早上進一步關上門邊單切開關。結果晚上進門後不管連按幾下單切開關,就是不能亮燈,等於要摸黑拿到遙控器才能開燈、調整電燈到需要的亮燈盞數。

補充一點,吊扇的正反轉撥鈕在吊燈上,還沒有想過要用控制器來變化出正反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