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N7-592G 鍵盤沒反應

楼主(2019-05-31):
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有台Acer VN7-592G的筆電,鍵盤按鍵完全沒反應,沒有泡水什麼的,就突然失效了。目前外接USB鍵盤可以進入Win10。
進到win10系統後,從裝置管理員可以看到PS2鍵盤有正常驅動,這樣到底是哪兒壞掉了呢?

鍵盤軟排線也無脫落或是歪斜,只有鍵盤LED光一直發亮,想關也關不掉,觸控板則是OK沒問題。
會是EC 晶片壞掉嗎?  這修起來會很貴嗎?

EC是不是就是ene KB90280這顆呢?

不好意思,第一次發文,不知資訊是不是不足?

補充內容 (2019-6-2 04:31 PM):
排線接頭的部分,我也試著用橡皮擦擦過,但還是沒有效果。

网友A:
  或許是導電模短路. 若是抱以更換 (網拍新品約 NT$ 540) 的決心, 用無水酒精漂洗, 設法乾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許是導電模短路. 若是抱以更換 (網拍新品約 NT$ 540) 的決心, 用無水酒精漂洗, 設法乾燥試試. ...

多謝nessie大的指點,請問無水酒精漂洗是如何進行的呢?
這方面實在沒經驗,可否再多指導一下呢? 非常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nessie大的指點,請問無水酒精漂洗是如何進行的呢?
這方面實在沒經驗,可否再多指導一下呢? 非常感 ...

  找一只可平放鍵盤的盤子, 倒入無水酒精可淹沒鍵盤的深度.

  先浸泡至酒精明顯減少, 再加入淹沒鍵盤.

  水平搖晃 (類似滾元宵), 明顯液面降低.

  翻面重複上述三行一次就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只可平放鍵盤的盤子, 倒入無水酒精可淹沒鍵盤的深度.

  先浸泡至酒精明顯減少, 再加入淹沒鍵盤.

再請問一下,
無水酒精一定要100%的嗎?  藥局買得到嗎?
可以整個C件都丟下去泡嗎?
若鍵盤有短路,在泡酒精之前,我能用三用電表量測出來嗎?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請問一下,
無水酒精一定要100%的嗎?  藥局買得到嗎?
可以整個C件都丟下去泡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50605-1-1.html
參考這篇對鍵盤接口對地打阻直 53頁
電路圖
點位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問一下,
無水酒精一定要100%的嗎?  藥局買得到嗎?
可以整個C件都丟下去泡嗎?

  若買不到無水的, 可至藥局買 >90% 的. 因為含水量愈高, 乾燥不徹底, 鍵盤機板愈容易積水腐蝕.

  單指鍵盤模組而言.

  儀錶檢測鍵盤已非咱知識範圍. 若非鍵盤模組損壞, 即是 獅子魚 君指的筆電機板問題, 可向其請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50605-1-1.html
參考這篇對鍵盤接口對地打阻直 53頁
電路圖

多謝版主的回覆,對鍵盤接口對地量了阻值,每根腳對地都有約5.6k ohm的阻值。
量鍵盤端的軟排線,也沒有短路現象(我是對每個col,和row是否有短路,不知方法對不對
  )
這樣是不是ene ic壞掉呢?

网友C:
鍵盤作動大約是這樣: 鍵盤KEY IN的資料進入EC 透過 LPC BUS傳到整合橋

首先確認下圖1~26腳 (有兩組訊號) 對地阻抗無短路 並且阻抗皆一致

若以上都正常.那應該擔心了.接下來的難度在於:
1.隨便買顆EC來換也許無效.因為EC應該是帶程序的 所以別買到空白EC(買回來還要自己燒程序進去).

2.也許EC是好的..........結果最後是整合橋問題...當然--如果你自己有更換整合橋能力.能修好也是可以預期的

3.不曉得是否有會員朋友覺得驚訝....(真的假的.一個鍵盤問題而已.會與整合橋有關係)

4.建議樓主先檢查EC與鍵盤Connector附近是否有小昆蟲.小螞蟻之類的.反而挑掉.故障就會排除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鍵盤作動大約是這樣: 鍵盤KEY IN的資料進入EC 透過 LPC BUS傳到整合橋

多謝chiyimonitor大大,

EC和connector看起來很乾淨沒有蟲子痕跡,也想去沒屋頂淘一個EC回來換,但聽到大大您說可能還跟整合橋有關,就猶豫了@@

還是先買來換了再說呢?  頂多也是跟現況一樣罷了。也想拿回原廠修,但肯定所費不貲(應該是直接換良品主板)。

不知道新北市有沒有修這個的店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chiyimonitor大大,

EC和connector看起來很乾淨沒有蟲子痕跡,也想去沒屋頂淘一個EC回來換,但聽到 ...

建議外接USB鍵盤.暫時用著  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

网友D:
看起來直接寄高雄會比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直接寄高雄會比較快

還是先這樣使用就好.這個故障問題.有可能很硬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直接寄高雄會比較快

掛了android模擬器使用了一段時間後,筆電發熱量大,有時候亂敲鍵盤一通(一次按10個KEY),按鍵會有反應,
有時候會全部正常,有時候會某些鍵卡住(一值repeat,應該是剛好又失效,所以repeat?),擺著不按一下子他又完全沒反應了@@
再10指全按,又有機會成功@@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啊???  會是EC的電源的問題嗎?

高雄哪兒有在修這呢? 不知維修費用多少?

网友E:
我把排線拆下用橡皮擦擦拭,或許我的問題是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把排線拆下用橡皮擦擦拭,或許我的問題是氧化

這部分我也有試過了,還是不行=_=
這種鍵盤內部應該沒有IC吧? 靠的是主機板上的KB controller下去掃KEY
當初也以為是鍵盤內部薄膜有大量的短路,導致不管按什麼KEY都沒反應。

网友F:
不知道 ACER 這個價目表準不準,筆電報價後不修的檢測費是 $300

https://www.acer.com/ac/zh/TW/content/parts-replacement-fee

沒把握就送原廠付個檢測費$300,畢竟他們有料件可以測

你可能買了EC、鍵盤,加起來也超過500~還得自己焊接EC,其他風險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部分我也有試過了,還是不行=_=
這種鍵盤內部應該沒有IC吧? 靠的是主機板上的KB controller下去掃KEY

也有可能是BIOS的關西 去官網下載BIOS更新
因為你目前是可開機 但是更新BIOS不一定會好 也有可能變不開機
就看你要不要承擔風險
或上面說的用USB鍵盤暫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 ACER 這個價目表準不準,筆電報價後不修的檢測費是 $300

https://www.acer.com/ac/zh/TW/content/p ...

原來還可以這麼做呀,多謝提醒,只是原廠會跟我說是哪兒壞掉嗎? 會說這麼仔細嗎? 還是直接跟我說要換主機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BIOS的關西 去官網下載BIOS更新
因為你目前是可開機 但是更新BIOS不一定會好 也有可能變不開 ...

謝謝版主,

BIOS有試著更新了,但是也沒有用。

想說再刷一次,但是版本沒有比目前新的還不能重刷,降版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