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求助] ADI SENDER-450無線對講機無法發話問題

楼主(2019-05-31):
     最近整理櫥櫃, 翻出20幾年前4支 ADI SENDER-450 無線對講機

     其中一支發話接收都正常, 但另外的三支接收正常, 但只要按下發話鍵, 螢幕即出現"OFF"

     已參考使用手冊清除所有的設定到出廠模式, 也試著調整供電電壓皆無效。

      是機子發射部分故障還是可以更改什麼設定來解決, 還請各位先進學長指導一下。,

网友A:
太久沒碰 都已經忘記了
應該沒壞 發話鎖定了

試用功能鍵 要加入甚麼鍵?(忘了) 去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久沒碰 都已經忘記了
應該沒壞 發話鎖定了

         Sender 145_450 使用說明書.pdf (3.19 MB, 下載次數: 11)

       感謝 sa2086 大大回覆。

      小弟有參考使用手冊第51頁 "故障維修問答" 中有提到"無發射"的排除方式,
      若是 按住 Function +PO/PL 則液晶板上 的 "PL" 是會亮起, 此時即是" 發話鎖定" 的狀態

      我的狀況是"發話鎖定" 在已經解除的狀態下, 按發話鍵則出現"OFF", 手冊上並沒有提到這一點

      再懇請 sa2086 大及各位先進指導。

网友B:
顯示 OFF 為發射頻率  超過(430-440mhz)之間
試試看 !

ADI C-150(C-450)擴頻

按住CALL+3開機 出現3 關機
開機後
F+3 調至05
F+9 出現0060(C-450: 0500)
按999出現0999調至1000
按999出現1999調至2000
按999出現2999調至3000
按063出現3063調至306350
F+3 調至10
F+0放開F按7
按3063按ENT (程式完成)頻率:130〜163.99MHz
…………………………………………………………………………

設定頻率範圍:
F+0放開F按7
例如:136〜173.99MHz為3673按ENT
(C-450:420〜469MHz為2069按ENT)
RESET: (回復出廠設定) 按住F+CALL開機

哈罗CQ火腿社区

机器后面的型号是c-450e,现在430-440mhz收发(显示也是430-440mhz),cpu是nec singapore s84 9918wea01,产地是日本standard公司,操作功能和c150/450基本一样,f+0+7后可以显示400-499,但是发射还是在430-440mhz之间(之外发射显示off),接收可以变的宽一点,但是直接按数字键输频率的功能消失,那位朋友有这个机器的详细资料啊?比如扩成全段收发、可以直接输入频率等。

网友C:
先RESET試試看吧.
F+3按著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RESET試試看吧.
F+3按著開機

這個動作先前已試過, 會回到 433.00, 但是發話還是會出現 "OFF", 謝謝您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顯示 OFF 為發射頻率  超過(430-440mhz)之間
試試看 !

     謝謝 lkkseemi 大。
      reset 的 方式不管是 F+3 或  F+CALL, 頻率都會回到 433.00。
     依照您的方式設定之後, 頻率會擴到 420.00 Mhz, 但是發話還是會出現 "OFF"。狀況依舊。
     懇請您繼續指導。

网友D:
還有一招是音頻擴頻,由正常機子發射音頻,接收機子完整接收後就完成擴頻動作,不過操作程序忘了,應該有大大可以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有一招是音頻擴頻,由正常機子發射音頻,接收機子完整接收後就完成擴頻動作,不過操作程序忘了,應該有大 ...

感謝指導。

网友E:
音頻只有日製的STANDARD. C520雙頻機才有此功能……這類型機種只能硬體擴頻跟軟體擴頻,……回原廠設定後還是一樣的話應該就是電路的問題,建議先將電容更新,機板也要清洗乾淨,線路有腐蝕也要修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頻只有日製的STANDARD. C520雙頻機才有此功能……這類型機種只能硬體擴頻跟軟體擴頻,……回原廠設定後還 ...

    感謝回覆。下午有拆一台看看, 基板狀況良好, 裡面的電容目視正常, 修電路不是我的強項, 如果不是設定的問題可解決, 大概就只能放生了。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還有一招是音頻擴頻,由正常機子發射音頻,接收機子完整接收後就完成擴頻動作,不過操作程序忘了,應該有大 ...

ㄚ三哥 應該也沒少玩過
音頻擴頻 也能稱為 遠端擴頻
都忘光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ㄚ三哥 應該也沒少玩過
音頻擴頻 也能稱為 遠端擴頻
都忘光了啦

手扒雞都不知丟那兒了,年輕真好。現在是 L K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