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49RH6500 插電藍燈轉澄燈 不開機

楼主(2019-06-01):
BENQ 49RH6500 49吋 液晶電視
插電按開機鈕亮藍燈,但沒幾秒就轉待機燈澄燈,都沒畫面,在測試過程中曾有一次背光有點亮,有畫面,但沒幾秒就又沒畫面
小弟用電表量測,電源/恆流板有12V輸出,但LED五隻燈管座沒電壓輸出(是不是應該有42V輸出?)
電容目視都正常(1000uf 25V , 470uf 25V 這四顆有拆下來用電容表量測正常容值),小弟對電視不是很了解,
不知道是電源板,主板,邏輯板這三個板哪個壞了?上來問問前輩,謝謝大家

网友:
Benq-液晶電視-49rh6500-有聲無影、黑屏、無背光
參考pixnet.net網站~
有人提供的維修文~
應該是LED壞了~

网友:
三塊板應該都沒壞,背光部分壞了 !

网友A:
量一下背光有沒有瞬間電壓出來

网友B:
燈條故障了 ~~不然是電源板的背板 UCC25710DW 這顆IC 故障
我修一台電源板跟你的一模一樣的板子 點起來背光很暗 沒去量電壓 就去給他換燈條
結果燈條我換好 畫面還是一樣暗....
我換一塊電源板就好了
因為我沒那顆IC
這型的機器背光問題的基本上是壞這兩個的其中一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背光有沒有瞬間電壓出來

是指通電一瞬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條故障了 ~~不然是電源板的背板 UCC25710DW 這顆IC 故障
我修一台電源板跟你的一模一樣的板子 點起來背光 ...

有沒有辦法測量這兩個地方確定是壞在哪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指通電一瞬間嗎?

是指開機後藍燈變回橙燈的那段時間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沒有辦法測量這兩個地方確定是壞在哪嗎?

你那燈條有5組輸出電壓
能用LED背光測試儀 測試燈條電壓 5組去比對電壓值 如其一或多組有較大差異那就是燈條問題了

网友D:
我是從沒用過 LED背光測試儀 ~
反正出廠三到五年的電視~
通常就是要換 LED ~
就算LED沒壞~壽命也差不多了~

換了LED 還不行 ~
就再換 恆流板 ~
這樣可以再撐三到五年~

換LED要小心~很小心~超小心~
不然面版很容易就GG了~

网友:
映像中這台背光壞了是只有保護背光而已,所以應該是有影無聲才對,但樓主的故障說明並非這樣,可是為什麼大家會一直把故障點堅持在LED背光呢?

補充內容 (2019-6-2 11:35 AM):
更正:有聲無影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指開機後藍燈變回橙燈的那段時間點

我晚點回家再量測!!!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燈條有5組輸出電壓
能用LED背光測試儀 測試燈條電壓 5組去比對電壓值 如其一或多組有較大差異那就是 ...

我爬文發現 若有LED背光測試儀 真的就方便很多,可惜我沒有...不知道有沒有新北蘆洲的網友可借測一下?哈~~~
還是有其他方法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從沒用過 LED背光測試儀 ~
反正出廠三到五年的電視~
通常就是要換 LED ~

我看這抬出廠是 2014年11月,想不到LED這麼容易掛...前陣子還把家中的幾台電腦LCD螢幕換成二手LED螢幕,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這抬出廠是 2014年11月,想不到LED這麼容易掛...前陣子還把家中的幾台電腦LCD螢幕換成二手LED螢幕,慘 ...

其實小螢幕是還好 基本上他尺吋比較小散熱不像大台電視那麼大台 壽命也都還蠻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沒有辦法測量這兩個地方確定是壞在哪嗎?

你通電開機瞬間量他的每組通電電壓 是否有提升到36~42v之間 如果有的話試著把每組的led都去掉 一組一組的測看能不能點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通電開機瞬間量他的每組通電電壓 是否有提升到36~42v之間 如果有的話試著把每組的led都去掉 一組一組的 ...

我在想如何去掉一組? 是直接短路嗎?
像我直接那台四燈管改成三燈管那樣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692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通電開機瞬間量他的每組通電電壓 是否有提升到36~42v之間 如果有的話試著把每組的led都去掉 一組一組的 ...

一回家馬上跑去量,通電開機瞬間五組LED輸出電壓都沒有,掛蛋!
這樣是不是就大概可以確定是電源板故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如何去掉一組? 是直接短路嗎?
像我直接那台四燈管改成三燈管那樣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 ...

千萬不可以短路 會燒板子的 你就一組一組的把led -拔起來 就可以慢慢試了 這塊面板我上上周才修過 他是五條燈條五組輸出也就是一組輸出配一條燈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回家馬上跑去量,通電開機瞬間五組LED輸出電壓都沒有,掛蛋!
這樣是不是就大概可以確定是電源板故障了? ...

我很納悶你的故障情形就不是有聲無影,怎麼會一直執著在LED背光故障呢?
再來連背光瞬間電壓都沒有了那怎麼又會是LED故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回家馬上跑去量,通電開機瞬間五組LED輸出電壓都沒有,掛蛋!
這樣是不是就大概可以確定是電源板故障了? ...

你先照我說的試試 不行就買ic換 不然就是買電源版換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很納悶你的故障情形就不是有聲無影,怎麼會一直執著在LED背光故障呢?
再來連背光瞬間電壓都沒有了那怎 ...

基本上現在LED電視 他有聲無影 LED故障率佔了7-8成左右 所以大家的方向基本上都會叫他 查LED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現在LED電視 他有聲無影 LED故障率佔了7-8成左右 所以大家的方向基本上都會叫他 查LED那 ...

問題是他的故障情況會自動關機

网友:
查修思路:
四大板(主機板、電源板、邏輯板、LED背光板->現在有些已經整合在主機板上 只剩下第一塊主機板)
電源110V進去,出來24V、18V、12V、5V、3.3V 都有可能
主機板收到電源.開始運作,CPU開始處理訊息,開關機信號
開機送信號給邏輯板、LED背光板,點亮燈條以及送電壓給電視屏顯示
如果沒以上的順序思路,(我只是大概提 實際又更複雜了)會抓不出來到底哪裡有問題
不然你就瞎子摸象,都買回來慢慢換 早期我也是這樣摸出來的 後來我開始做治具負載更好判斷
現在的燈條故障率也非常高
49的不錯喔 修好有大電視好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問題是他的故障情況會自動關機

也是哦~
不是LED壞~
那就只剩電源板或主機板了~

比較有可能是五樓大大說的晶片壞了~
有短路現像了~
所以電源板就進保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問題是他的故障情況會自動關機

恩恩 我是沒注意看他所說的 想說 他說點不起來就...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哦~
不是LED壞~
那就只剩電源板或主機板了~

電源板的LED輸出電壓,通常是一直都有還是跑完程序才有?
開機瞬間也是會有嗎?

楼主:
大家認為是電源板壞的機會大,還是主機板的機會大呢?

楼主:
小弟把電源板再次取下,補焊一些可疑的地方,再重新測試!
發現我當初描述有誤,電源插頭插上時,是先亮藍燈後再進待機燈!
再接上筆電做HDMI輸出,這時按電視機的開機鈕,會發現藍燈和澄燈交替閃爍幾次後就一直亮藍燈,此時筆電聲音消失,但是電視還是沒畫面也沒聲音,但是就是一直亮藍燈....
真是判斷不出是壞在哪?再問問大家意見了,感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把電源板再次取下,補焊一些可疑的地方,再重新測試!
發現我當初描述有誤,電源插頭插上時,是先亮藍燈後再 ...

這是直接從BENQ官網拉下來的程序 你主板25IC編成器燒燒看吧
如果你沒有編成器就照檔案裡面文件檔所給的方式事 就就看

剛剛看你的是LG面板 你看開機後背面的燈光會持續亮嗎?
如果有的話 你試著把軟排線左右交換拆除看看是否會有畫面顯示如果有 很不幸的跟你說 面板再見 除非有壓屏機 不然不用玩了

還有邏輯板上的VGH VGL電壓都量一下 VGH正常要有27V左右 VGL -7V左右 如果都沒有的話 就是面板那或是邏輯板的問題要ˊ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很納悶你的故障情形就不是有聲無影,怎麼會一直執著在LED背光故障呢?
再來連背光瞬間電壓都沒有了那怎 ...

一修大大我覺得他修不好... 基本上他還在鬼打牆  板子溝通的動作時序沒有概念
我回覆有寫一點動作概念提點  但是他好像看不懂 仍然執著在電源板 光看指示燈號是根本修不好的

楼主:
感謝各位網友的熱心,小弟能力不好,儀器也不足,有空我再把燈條拆出來看一下...謝謝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把電源板再次取下,補焊一些可疑的地方,再重新測試!
發現我當初描述有誤,電源插頭插上時,是先亮藍燈後再 ...

暈倒,開文和後來的故障情況完全丕同
故障情況不同故障點就會有所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暈倒,開文和後來的故障情況完全丕同
故障情況不同故障點就會有所不同

人家又沒有一休大師 那兩根手指能轉動腦筋 需要一休大師多加開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又沒有一休大師 那兩根手指能轉動腦筋 需要一休大師多加開釋

啊~~~~~~~~~
我的意思是指描述故障情況應在PO文前描述好,這樣大家才能給出一個好方向,不然前面的路不就都白走的了,維修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思路,有正確的思路不代表就一定會修,但至少如果再加上有人指點就會輕鬆多了

我也還在學習中

楼主:
買了另一片電源板裝上去也一樣沒有背光,但是用手電筒照螢幕確實有看到BENQ的開機畫面,應該正如大家說的是壞在LED燈條,因為大家的熱心不修好感覺對不起大家,小弟準備來拆燈條,但大家一再提醒拆燈調要小心,想問問有經驗的前輩這台拆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甚麼?謝謝大家!

[再次描述機子的狀況,希望大家幫幫忙!]
電源插頭插上時,是先亮藍燈後再進待機燈紅燈!
這時按電視機的開機鈕,會發現藍燈和紅燈交替閃爍幾次後就一直亮藍燈,這過程用手電筒照電視螢幕有看到BENQ的開機畫面
之後按MENU鍵也是有看到很暗的選單,要按INPUT鍵想把輸入改成HDMI但是很暗看不到,試很多次就是看不到改不出來...
有幾次有看到LED白光,閃一下閃一下,點不起來,這是目前的狀況!

順便問問大家 測試儀買下列哪一個較好?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15736779726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15736268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