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自動感應手指消毒機(無型號)無法噴霧維修實例

楼主(2019-06-01):
自動感應手指消毒機(無型號)無法噴霧維修實例

1.自動感應手指消毒機,手指接近SENSOR噴嘴無法噴射酒精霧,只勉強擠出一小滴酒精

2.拆開檢測電池電力正常

3.內部構造

4.電子機板檢測動作正常

5.馬達通電測試轉動正常及加壓PUMP分解檢查橡膠膜片正常無漏氣

6.判斷噴嘴阻塞,拆下噴嘴以2支鉗子轉開檢查

7.目視有異物阻塞,以細珠針挖除異物,並以檸檬酸浸泡清除細小雜質,最後用打氣筒高壓通氣,使噴嘴完全暢通。

8.噴嘴重新組合

9.加水測試感應噴霧正常~完修~

网友A:
異物阻塞 ?? 會不會是水垢堆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異物阻塞 ?? 會不會是水垢堆積 ?

它噴酒精阿~~

网友A:
75%的酒精 另外25%是...兌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異物阻塞 ?? 會不會是水垢堆積 ?

類似棉絮掉入儲存桶內,導致吸入阻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的酒精 另外25%是...兌水吧

水也應該是RO...

网友:
不能排除長菌的可能性
75%酒精殺菌效果最好,但這個案例也存在bug

前提
>當使用時間不夠短的時候
>或是噴霧不良的時候

噴嘴附近垂有水滴→酒精揮發後比例不再是75%→當低於20%時很多菌都可以長,包含酵母菌
菌落長出來的時候,會在表面產生菌膜,可以很有效的抵抗75%酒精,菌落完成體就這樣一直擴張
在昆蟲界常見的就是介殼蟲外面那層蠟
在水果的代表者是蘋果外面那層果蠟

為了達到100%的效果,1個小時按一次排除積水,避免菌落堆積
另一個方法是改變噴嘴材質,或在噴嘴表面貼一圈鐵氟龍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