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ERAN HD-32G62液晶電視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9-06-01):
禾聯碩HERAN HD-32G62 32吋LCD液晶電視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禾聯碩HERAN HD-32G62    32吋LCD液晶電視.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

液晶電視型號HERAN HD-32G62

拆機.

主機板.

高壓板.

電源板.

小C外觀看起來皆很正常.

換上日系小C補強先.

再從電源輸入端開始檢測.
F1保險絲開路.已融斷.

再往下檢測.
Q1.Q2皆是K3667(MOSFET N-CH 600V 7.5A).這兩棵感覺怪怪的.

Q1呈現為1.98Ω/1.80Ω雙電阻.顯然已故障.

Q2呈現為53.9Ω/0.07Ω雙電阻.顯然也已故障.

故障零件應該就這三棵了.

再測量電源板.輸出電壓已正常.

正式上機測試.待機紅燈已亮起.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gkjnn 大 功力深厚, 維修工具齊備。 看來也要學學再來 DIY 幾樣雞絲頭了。

网友A:
請教G大(或網上先進):
  1.我看你是將K3667 MOSFET拆下來測, 知道K3667 MOSFET有問題. 我是非本科, 我有個疑問, 螢幕在不通電情況下, 可否在線測量測知K3667 MOSFET有問題?
2.兩顆K3667 MOSFET是開關變壓器一次側的關關管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G大(或網上先進):
  1.我看你是將K3667 MOSFET拆下來測, 知道K3667 MOSFET有問題. 我是非本科, 我有個 ...

我以非本科的猜測,以多年的痞酷經驗,我覺得應該是測不到待機電壓(5VSB),所以就要找那路,那些東西壞了,就是沒5VSB找高壓查問題
如果有錯,請gkjnn大  指正一下

网友:
好技術,謝謝傳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