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RESS HF-2003 高功能調理機過電 不轉動 維修實例

楼主(2019-06-01):
EMPRESS HF-2003 高功能調理機銘排必須來一張~

Made in Taiwan耶!!!

維修前 整體總是要先拍上一張完整的照片..

要維修 總是得先拆下底座吧~
所以卸下四個止滑防震塞..

4顆螺絲就藏在裡面

底座卸除後 內部構造先來一張~

拆除電機部分 忘記拍照 但這台很簡單 就一顆螺絲搞定...

這時就要說明一下 此類機械式 電機轉動類 通常習慣的檢修方向..

1.電源線 先用通路檔 確認無斷線(通常這個要斷不容易 但先測一下無傷大雅)
2.料理機(果汁機)通常慣有 安全開關~ 這個通常是微動~ 所以也必須量測一下 通路是否正常..
3.機械式開關 也是一個需要檢查的對象~(雖然這個壞掉的機率也不高 但也會建議要量測一下)
4.當然不轉動 不外乎懷疑 溫度保險絲
5.假如前述正常 通常就懷疑是啟動電容掛掉囉................

1-3 就允許我在沒有手的情況下 沒拍照囉....
4.這一台的溫度保險絲部分 使用的是 026A5 的復位式溫度開關...(算不錯耶 至少我量測後 可以直接排除是保險絲的狀況

啟動電容為 0.22uf K X2 (雖然我不知道K X2代表甚麼...)

反正買一顆 一樣的回來 就對了!!!(新舊電容合照一下)

最後當然是上機測試囉..

裝了點水~ 順利轉動囉~~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電阻誤差值英文代號
D - 0.5%
F - 1%
G - 2%
J - 5%
K - 10%
M - 20%

電容誤差值英文代號
 ◇ 絕對誤差
通常以電容量的值的絕對誤差表示,以PF為單位,這種表達方式通常用於小容量電容器。
B - ±0.1PF
C - ±0.25PF
D - ±0.5PF
Y - ±1PF
A - ±1.5PF
V - ±5PF
 ◇ 相對誤差
以電容量標示值的偏差百分數表示
D - ±0.5%
P - ±0.625%
F - ±1%
R - ±1.25%
G - ±2%
U - ±3.5%
J - ±5%
K - ±10%
M - ±20%
S - ±50%/-20%
Z - ±80%/-20%

网友B:
故障點應為其他處

此為串激式電動機 無須電容即可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點應為其他處

此為串激式電動機 無須電容即可運作

感謝您~

不過本次可能運氣好

確實僅更換了該電容就完修哩

所以這顆電容或許不是啟動電容? 但可能有其他用途...(剛好缺他也不可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誤差值英文代號
D - 0.5%
F - 1%

喔喔喔
學習了~~

不過後方的X2 代表的是? 前面的誤差代號 的比例 X2  嗎?

网友:
那顆應該是消除雜訊的
所以跟他應該是沒關係

网友:
X2 -> "X2電容"

网友:
X2 應該是安規電容吧
X是指X電容,另有Y電容,消除干擾用的,2是絕緣等級
https://www.flying1688.com/news_detail_98.htm

一般功能:
用在高精密產品是消除由外到內的干擾

以下是亂亂猜
在這裡的推測功能:
用在電動機產品是消除由內到外的干擾,也有消除火花的效果
黃色電容,綠色電感,藍色壓敏電阻(突波吸收)?旁邊的色碼電阻是用來讓電容放電的
安規電容量一下是不是電阻變很小
電動勢、反電動勢、渦流…歹勢我只能隨便叫幾個名字,是不是這些我不懂,請不客氣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