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託 這是高速公路

楼主(2019-06-02):
33秒開始

右邊是路肩施工,外線道沒有施工,不知道在閃屁?

因為我時速比他快,反應過來的時候,我已經經過他車身,當下連按喇叭都來不及,差點閃去撞分隔島,

嚇到出冷汗,腦筋空白了幾秒

高速急切,車子會被作用力拉的更偏左,方向盤如果切太多會失控,我車子沒那麼好

网友A:
該車向右變換車道之後,可能舉棋不定又想回內側車道,又沒確認內側車道是否有車接近,純粹是開車不專心,跟路肩施工應該無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該車向右變換車道之後,可能舉棋不定又想回內側車道,又沒確認內側車道是否有車接近,純粹是開車不專心,跟 ...

檢舉他看看囉~爬文之後發現成功機率不高就是了

网友B:
若真撞上,方向盤往右打擠回去再急煞,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安全,往左撞護欄應該是翻滾打轉

台灣人的駕駛習慣很糟糕,很多方向盤轉了才打方向燈跟看後方有無來車。

网友C:
建議 檢舉看看!
或許對他會有警惕作用,
這太危險了!
要是我一定嚇傻直接撞到了。

网友D:
本來要下交流道看到標示牌發現目的交流道還沒到?
滑手機?
不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來要下交流道看到標示牌發現目的交流道還沒到?
滑手機?
不要命?

如果是這樣,那就是沒有急迫性,可以維持原車道,看清楚再切回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建議 檢舉看看!
或許對他會有警惕作用,
這太危險了!

你嚇到保持原路線就對了

亂醫會更慘,簡單的就自撞,最好不要亂了套失控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真撞上,方向盤往右打擠回去再急煞,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安全,往左撞護欄應該是翻滾打轉

台灣人的駕駛習慣 ...

深感遺憾,身邊的長輩就是這樣

不喜歡打方向燈,即使有打也是常常打了就開始轉向才轉頭看別的車道,還不能接受被說…
搭我開的車方向燈打太久才轉還會被念,我在評估後車有沒有要搶快呀

网友F:
是不是B車擠向A車,

才導致A車的危險行為。

幸好車主也平安通過。

网友G:
林涼卡好咧........

我看影片都嚇了一跳.....

网友:
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交通管理處法條例第33條第四點 「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設站管制之道路,未依規定變換車道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嚇到保持原路線就對了

亂醫會更慘,簡單的就自撞,最好不要亂了套失控打滑 ...

我沒有保持原路線,因為有嚇到,我方向盤有急左切一點急切回來,

W大可遠遠看影片不要特別盯著某處看就能看到,我車頭有微左偏,並輾到黃線右邊一顆顆的反光標記,

如果影片看到的是我車頭大幅度左偏,那應該就去撞分隔島了

或許他被外側車道的車嚇到,不過這在高速公路,不像平常馬路這樣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B車擠向A車,

最右側部份是南屯剛上匝道的車,部份是要下台中交流道的車

影片15秒處可以看到匝道口,影片40秒處,已經是外側車道,B可能要切進中線,A那台或許是被他嚇到,

最大問題是不看車就想切,他可以選擇減速,他後面的車還有點距離,而且他們時速不快

影片後面我切回中線後是下台中交流道,看了照後鏡,A也是下台中交流道

我習慣過匝道口往前超過這些慢車,再下台中交流道,那邊南屯上來的會和中、外線的擠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來要下交流道看到標示牌發現目的交流道還沒到?
滑手機?
不要命?

他最後是下交流道,而且還在我車後面200、300公尺不敢靠近

因為........

我車子左邊原本就有舊傷,凹了一塊,後車燈破 ~~~

X的,那還不給我停車   跑了

舊傷是我在家恍神,倒車擦撞我家貨車車斗下方角鐵 (堅達3.5),貨車完好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林涼卡好咧........

我看影片都嚇了一跳.....

我嚇到時好像有罵三字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真撞上,方向盤往右打擠回去再急煞,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安全,往左撞護欄應該是翻滾打轉

台灣人的駕駛習慣 ...

所以任何狀況都有可能

不過看新聞有類似的,原本左邊被右邊的嚇到沒撞到,反而左邊的車嚇到失控後撞向右邊的車

被撞的話,看新聞採訪的建議是方向盤不要急切,握緊方向盤,不要急踩煞車,

取自網路:
當我們在高速行駛時,車輛慣性向前,輪胎滾動受力也較為平均,若遇到緊急事故,駕駛突然重踩煞車,
煞車卡鉗會以最大力道直接咬死煞車碟盤,此時輪胎雖然嘎然停止滾動,但由於車輛慣性仍是向前狀態,
加上瞬間制動導致胎面超過摩擦力極限,輪胎失去抓地力最終鎖死失控、翻車。
有鑑於此,防鎖死煞車系統(Anti-lock Braking System,簡稱ABS)應運而生,運用電腦系統計算車速、
車輪減速度與車輪滑移率,輔助駕駛以正確力道與頻率來控制煞車系統咬合,
類似高速點放煞車方式來制動車輛(某些車型踏板會有回饋力道),避免輪胎鎖死打滑。

所以,慣性向前,就算車子打橫,慣性還是會帶著你往前翻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有保持原路線,因為有嚇到,我方向盤有急左切一點急切回來,

W大可遠遠看影片不要特別盯著某處看就 ...

我是回3滴姊啊啦~

她說她會嚇到直直撞
比起來摔來的划算

网友H:
切往右側時也沒打方向燈,切內側那一瞬像是沒看到您的車,也許是後照鏡死角。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切往右側時也沒打方向燈,切內側那一瞬像是沒看到您的車,也許是後照鏡死角。

原來我一直以為那台車右切有打方向燈,沒想到是反光
看起來是根本移動神主牌,想切就切,想剎車就剎車.

我個人猜測是那種路不熟,不知道下哪個閘道
又死都不肯開外線待轉的人

----車內小劇場----
乘客:是不是這各交流道要下?
駕駛:咦 (急煞) (右切)
乘客:這各交流道不是.
駕駛:啃,賣歐北共 (左切)  (挖哩咧!@#$%)

剎那的交會,分離,只有各自在車內國罵的話語,隨風遠去...
被行車紀錄器默默地錄下.

网友:
米看到時嚇到了,因為變換車道沒有打方向燈,也剛好您的車進入後照鏡的死角,所以才會造成這樣的結果,遇到這種狀況時,最後保持原車道行駛,亂打方向盤的後果可能會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保護自己比較重要,車壞了可以修可以買新的,但是生命只有一條,個人淺見,感謝。

网友:
你車的位置剛好在他左後視鏡盲點區,他的左後視鏡看到左線道完全無車才變換到左側的,我變換車道除看左後視鏡外一定會加上回頭看,因為我被嚇了好幾次,後來我在高速公路在作實驗,左側被我超車的車輛先消失在我眼睛的餘光,伴隨著也消失在左後視鏡,直到車輛落後到較遠的距離後才又出現在左後視鏡,這段範圍就是盲點區

既然知道盲點區,開車時我就避免在盲點區跟右前車,要就超過他不然就落後他遠一點,後來有遇過幾次開車時進入盲點區超車,心裡有準備右前車看不到我,同時他也變換到左車道並打左轉燈,這時我從容減速沒被嚇到,但他卻被嚇急回到右車道

我想他不是故意來嚇你的,我經過幾次嚇人跟被嚇的經驗後,覺的真的要雙方小心才能避免意外!!

楼主(2019-07-05):
檢舉不成功,警察回文就說他可能在閃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檢舉不成功,警察回文就說他可能在閃車

不意外,以後需要高視角的影片,證據力才充足

請問是用什麼違規行為檢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舉不成功,警察回文就說他可能在閃車

危險駕駛可能會有認定上的問題...

但前車 變換車道 未依規定打方向燈 是確定的
前車 切到右邊跟切到左邊(回來)兩次都沒打方向燈
而且未保持 切換安全距離...

我不是學法律的,也不是什麼法規都懂,
影片中 前車未打方向燈,未保持安全距離切換車道
從影片看起來 應該是可以確認的

以上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意外,以後需要高視角的影片,證據力才充足

請問是用什麼違規行為檢舉的? ...

任意變換車道、國道未打方向燈(最少也有罰3000),

很多檢舉達人都抓這種的,下交流道分隔虛線、上高速公路分隔虛線,越過沒打會被檢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