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檯燈放大鏡設計錯誤, 暈光一圈又一圈

楼主(2019-06-03):
有人用過這種設計不入流的產品麼, 如果是你, 怎樣解決放大鏡暈光的問題.
算是爛貨一種, 淘寶貨白牌在台灣賣, 坑爹的一種產品.

网友:
套個白色塑膠袋,包衛生紙,或是加一層白色珍珠板。
不可避免的,光線強度會因此降低。

网友:
  可至文具店找一種 "(半透明) 描圖紙".

  燈罩卸下, 依燈罩內部剪裁放入後裝回.

  較不影響亮度, 且有類似導光片的效果.

网友:
米感覺這跟寶x的產品好像喔?!除了遮蔽光源的散射,改LED會好嗎?不過改LED就又會多一筆花費,不太值得,將燈罩內貼上不透光的電氣膠帶?謝謝。

网友A:
樓主
覺得爛又不入流,期待大大可以丟到好康報報..........

又問如何解決,跟相機一樣很難解決
最便宜的方法遮光罩(不論前景或觀景),較貴的方法鍍膜(條件不會用在普通玻璃上太浪費了)。

問題沒有人側看得(也看不到放大物),正看還好,除了背後靈屋頂光害(放大鏡鏡面反射除非套黑布遮光如暗房)
下面參考看看
環形燈內側所產生光暈正好在放大鏡前(側看)

內圈透光處加了黑色膠帶測試,減少光害對比就沒哪麼強烈(遮光),反之可以看到鏡射(背後靈(環境光(屋頂照明窗外光.....等))),減少反光與光暈最好是霧面黑色之類(黑色霧面,塗鴉、皮面、膠帶、能擋得住.....等。(側看)

正面看(內圈未加黑膠帶(電火布)),不過環境光移除(屋頂燈光關閉拉窗簾.....等(也是遮光)),不要跟自己過不去斜看也看不到,所以很OK(反正鏡片與肉眼不要直接對到光包括反射)
備註;鏡面有換過,倍率太大外環變形嚴重(魚眼)換手持放大境(5'')倍率較小的與咬合有加墊圈(厚度不同),其它無關的...配重沙子換鉛板增重,配重板平面貼美耐板強化表面(一分錢一分貨)。

以上參考   這樣滿意嗎?不過還是期待好康報報.....

网友B:
之前也想買一個檯燈放大鏡.看到的都很貴,不曉得WKM大那個多少錢,倍數多少

网友:
光暈多數是因為鏡片上面未做鍍層處理

网友:
放大鏡玻璃任一面調整偏光膜角度貼上應可解決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想買一個檯燈放大鏡.看到的都很貴,不曉得WKM大那個多少錢,倍數多少

zafar 大
價錢 沒轍光手持的127MM哈姆雷特A008打八折文具店也要320元現在......?。
桌上固定式加上照明搖臂底座又是大面積,再爛好歹也要破千。
你問樓主看多少,他已嫌很爛.......看要不要等樓主丟出好康報報(趕鴨子硬上架),讓樓主不用煩放大鏡光害問題.....順檢爛爛的放大鏡
下面參考看看
桌上的鏡片正好尺寸跟原手持一樣,倍率不同已移到此張手持放大鏡(倍率較高),可由放大鏡判斷燈具光影距離(實際是一個燈具因鏡面雙面凸)。
手持塵封,需移動觀察多由光學相機代勞了

哈姆雷特規格與用途,如看不清多按幾個鍵上網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覺得爛又不入流,期待大大可以丟到好康報報..........

大大你的改造已經說明了要點, 遮蔽燈管直接照射, 改善90%, 完全遮蔽環形導光片, 才可以達到合格產品的基礎.

產品價格和設計好壞沒有必然關聯, DIY的設計得要領也不會出現暈光, 這貨是設計失敗, 發現共有兩點,

1) 環形燈源直接照到鏡面, 形成暈光環, 就土星環那樣很大面積
2) 奶色燈罩形成環形導光片, 形成另外的暈光圈, 只是比較小面積

爛貨的爛點, 暈光圈暈光環破壞觀看品質, 跟斜看直看不大有關聯, 跟鍍啥膜都扯遠了, 任何價格都沒有讓它達到合格光學產品設計.

楼主:
正確的燈源設計案例

Philips LTN501 放大鏡台燈

Philips LTN501 放大鏡台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