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靈牌耳溫槍 IRT-4520拆解及疑問

楼主(2019-06-03):
看到此篇,就把自己塵封在抽屜裡的耳溫槍取出拆解看看(之前開機都一直顯示POS,原廠說是感應頭故障)

取下電池後,首先要拆紅圈上的螺絲

再慢慢撬開背板後

將所有元件拆解

主板及測溫頭近照

裝上後開機,螢幕出現 H1 ,再押測溫鈕,螢幕改出現POS,再壓幾次測溫度鈕後,出現溫度了,可是顯示42度(該不會是溫度計發燒生病了),
接著再測好幾次,溫度一直降到34度多,關機再馬上測,也差不多是34度多,但是如果停止一段時間(半小時以上)再測,又會出現
H1  POS  42度一直到34度,可以肯定的是測溫頭壞了,但為何溫度會如此循環,還請大大們教導!!

网友A:
我之前弄好一支,但是溫度,我是覺的不準,差三度,但是我偶爾還是量一量,我也不知道怎麼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弄好一支,但是溫度,我是覺的不準,差三度,但是我偶爾還是量一量,我也不知道怎麼校正, ...

百靈官網上說無法校正(不須校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靈官網上說無法校正(不須校正)!

4520玩過兩三支  都沒有成功,後來放棄
(但是沒有好的可以比對,兩支壞的症狀不同,交換感測頭也沒效,可能有什麼防護機制)
感覺4520壞得很通病,沒有任何人為破壞,就自動會壞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弄好一支,但是溫度,我是覺的不準,差三度,但是我偶爾還是量一量,我也不知道怎麼校正, ...

之前您有研究出來哪裡有問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您有研究出來哪裡有問題嗎?

太難了n_164|

网友C:
會不會是水土不服,濕度太高導致測溫頭電路訊號錯誤

要不要拿去乾燥箱放個3天再上電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水土不服,濕度太高導致測溫頭電路訊號錯誤

要不要拿去乾燥箱放個3天再上電測試 ...

好建議!馬上放入乾燥箱!三天後再來回報各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弄好一支,但是溫度,我是覺的不準,差三度,但是我偶爾還是量一量,我也不知道怎麼校正, ...

去士林商檢局有免費校正,或者會原廠校正

楼主:
今天從乾燥箱拿出來!!還是一樣失準!不想玩了!!有誰想要拿去玩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士林商檢局有免費校正,或者會原廠校正

士林商檢局網路上查不到資訊,原廠已經說不須要也不會幫忙校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士林商檢局網路上查不到資訊,原廠已經說不須要也不會幫忙校正!!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7組服務處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5段78號

(他的位置在~承德路上的北區監理處旁   隔著承德路與陽明高中.北士商)

服務電話02)2834-8456#106   上班時間:8:30~17:00

車子可以停在後面

參考一

ps: 剛剛去商檢局網站,已經撤銷新聞。只能打電話直接詢問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士林商檢局網路上查不到資訊,原廠已經說不須要也不會幫忙校正!!

基本上我覺得原廠沒有什麼功用...
1.校正,不能校正,也不會校正。
2.感測頭斷掉,不能修,也不賣零件。
3.要維修都是整套換良品,$1800,誰修得下去?

唯一功用大概就是一年內保固,應該會免費處理給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