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SD記憶卡

楼主(2019-06-03):
512GB和1TB的記憶卡已經出現

未來生活的改變會越來越快

网友:
時代的推進ㄚ
但是要買那麼大的要注意 裝置設備是不是有支援

网友:
記憶卡 DATA LOSE 的問題 , 一直未解 ... 壽命時間到 趕快換

磁芯記憶Magnetic-core memory    鐵氧體磁ferrite core memory,
也已經進化 到 F-RAM
什麼是FRAM?台灣富士通   https://www.fujitsu.com/tw/produ ... mory/fram/overview/
前年上eBAY 買過這個   https://www.cypress.com/file/41731/download

网友:
技術上不是問題,問題是價格,當年第一顆硬碟是540MB,買了八千五,現在只能說說,隨便一張記憶卡吊打你不要不要的。

网友:
價格與普及化或許才是記憶卡廠商要努力的方向

米現在有一台MP3 Player只支援512MB的SD Card,以及另外還有一台SANYO錄音筆只支援到2GB的SD Card,機器都還好好的,但是一旦目前使用的記憶卡故障了,是否就變成時代的眼淚了,所以米覺得記憶卡不一定大才是好的,是否適用與搭配性,可能才是比較重要的,謝謝嚕。

网友:
容量大是因應數位高解析錄影所需,加上製程進步又可以堆疊晶片,同樣大小顆粒可以做出更高
容量的產品。使用高容量記憶卡要注意規格要能對應使用的裝置,容量支援度、SD卡規格細節,
這樣才能買到相互匹配容量適合的產品....

网友:
感慨機器的更新趕不上記憶卡進化的速度,機器廠商只 說不支援高容量記憶卡,其實是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