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SAMSUNG SM-T320 自動重新開機,更換電池

楼主(2019-06-03):
米家的這台SAMSUNG SM-T320 平板,主要的問題是會自動重新開機,電量耗損很快,因為也使用三四年了,所以決定更換電池來解決,謝謝。

主要是分離紅色背蓋與藍色總成部份

背部

卡榫部份

先移除連接線上的膠帶,然後以按照箭頭方向往上往USB座的方向拔起

電池正反面

新電池(安裝前3.78V,製造日期:2018.02.26) 舊電池(拆下後4.18V,製造日期:2018.03.09)比較

拆機工具

專用翹棒的材質太軟,很容易掉落一些屑屑,建議可以使用痞褲專用翹棒。

補充內容 (2019-6-4 06:45 AM):
更正 新電池(安裝前3.78V,製造日期:2018.02.26) 舊電池(拆下後4.18V,製造日期:2014.03.09)比較

网友A:
新電池(安裝前3.78V,製造日期:2018.02.26) 舊電池(拆下後4.18V,製造日期:2018.03.09)比較
舊電池比新電池 還慢出廠 怎是舊電池
舊電池 製造日期:應該是 2014.03.09

网友B:
michelintw 大大 您好

新電池(安裝前3.78V,製造日期:2018.02.26) 舊電池(拆下後4.18V,製造日期:2014.03.09)比較

???!!!
好像還哪裡不對 !

网友C:
  涉及行動裝置的 觸控板 分離, 還是 塑料 較 金屬 撬棒安全. 因 滿版觸控玻璃 有些機械強度下是脆弱的.

  純個人觀點.

网友C:
  製造期日小者 (新) 未使用過; 期日大者 (舊) 使用至老化並非不可能.

  不過論本實例, michelintw 君的舊電池製造年份鍵多 4 年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電池(安裝前3.78V,製造日期:2018.02.26) 舊電池(拆下後4.18V,製造日期:2018.03.09)比較
舊電池比新電 ...

回 sa2086 海馬大 ...

抱歉,米複製文字內容時忘了修改,已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helintw 大大 您好

新電池(安裝前3.78V,製造日期:2018.02.26) 舊電池(拆下後4.18V,製造日期:2014. ...

回 lkkseemi 大 ...

已修正,抱歉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涉及行動裝置的 觸控板 分離, 還是 塑料 較 金屬 撬棒安全. 因 滿版觸控玻璃 有些機械強度下是脆弱的.

回 nessie 大 ...

謝謝指點,因米全程是用藍色翹棒與指甲,發現可能用金屬翹棒會比較好拆,現在指甲還在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製造期日小者 (新) 未使用過; 期日大者 (舊) 使用至老化並非不可能.

  不過論本實例, michelintw 君的舊 ...

回 nessie 大 ...

舊電池 製造於 2014.03.09 電壓為 4.18V,但是在使用平板時會發生電力由100%迅速降至50%然後20%,然後平板就自行重新開機了,拆開後檢視舊電池外觀並沒有膨脹與破損,所以就直接換上新電池了,新電池在更換前測試電壓為3.78V,所以狀態還正常,昨天晚上將平板關機充飽電後測試了一下。電力是顯示是由100%慢慢降至95%,有沒有發生自動重開機的狀況了,還好米是遇到軟的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