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在Windows 10 1809版 打字時的困擾解決方法

楼主(2019-06-04):
各位會員好,自從我把我的電腦改成Windows 10之後,就陸陸續續出現一些Windows 7沒有的小問題,其中有一樣就很困擾,像我是使用行列輸入法,在打字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選字,也就是下圖這樣︰

以前在使用Windows 7時,例如要選"林",那我只要Shift鍵 +3鍵就可以選到"林",但是自從改用Windows 時,我常常出現不管我按什麼鍵都無效,只能用滑鼠在"林"點一下才能輸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問題?及知道如何解決可以指導一下。

网友:
按方向鍵後往下移動選定文字
shift=方向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方向鍵下後往下移動選定文字
shift=方向鍵下

這時按方向鍵無作用
如果按Shift +3,是出現#號,而不是"林"。

网友B:
回 wish 大 ...

米有直接安裝 Windows 10 內建的 行列輸入法 6.0 測試,直接用方向鍵上↑與下↓就可以直接選字了,謝謝。

輸入法版本

Notepad 內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 wish 大 ...

米有直接安裝 Windows 10 內建的 行列輸入法 6.0 測試,直接用方向鍵上↑與下↓就可以直接 ...

那可能是我的系統有問題。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我的系統有問題。謝謝

回 wish 大 ...

米又測試了一次,按下Q會出現選字,按數字 3 選 車 字,然後第二層選字 Shift + 數字 1 就可以選 輛 這個字,方向鍵上下是可以移動游標,空白鍵可以翻到下一頁的選字,請參考附件的測試錄影檔,謝謝。

56.26 KB, 下載次數: 1

行列輸入法6.0測試

网友:
有可能是 那個選字 不屬於這個視窗的 !

网友C:
有可能是WIN10默認SHIFT 為輸入法切換鍵 可以嘗試變更輸入法跟以前WIN7 ctrl + shift 切換輸入法
先到WINDOWS系統 控制台 時鐘語言和區域 選變更輸入法 新增語言 新增一個英文ENGLISH  下面按開啟
選第9筆 選擇英文(美國)→新增
再來回到語言 選進階設定 切換輸入法 變更語言列快速鍵 進階按鍵組合 切換輸入語言 按下面變更按鍵順序
修改成CTRL+SHIFT 就完成了
再去試試看可不可以選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 wish 大 ...

米又測試了一次,按下Q會出現選字,按數字 3 選 車 字,然後第二層選字 Shift + 數字 1  ...

這個問題出現時,好像不管按什麼都無法選字,我按q 就是顯示q,按大寫的Q 也是顯示大寫的Q,按空白鍵也是空一格,都無法選字,只能用滑鼠去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WIN10默認SHIFT 為輸入法切換鍵 可以嘗試變更輸入法跟以前WIN7 ctrl + shift 切換輸入法
先到WINDO ...

這個問題是有時會,有時則不會,因為我沒有裝防毒軟體,搞不好我的電腦中毒了,我找時間重灌看看好了。

网友:
會不會是要同時按

网友:
無線滑鼠無線鍵盤,無線感應不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問題出現時,好像不管按什麼都無法選字,我按q 就是顯示q,按大寫的Q 也是顯示大寫的Q,按空白鍵也是 ...

回 wish 大 ...

那就有可能是輸入法中英文切換的問題了,剛剛在測試時候發現,如果要滑鼠游標移動到不是輸入文字的視窗,行列輸入法會自動切換成英文輸入法模式,必須手動切換到中文輸入法模式(此時輸入法還是在行列輸入法),您可以再檢查一下小時鐘旁的輸入法狀態是否有異常,謝謝。

中文模式

英文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 wish 大 ...

那就有可能是輸入法中英文切換的問題了,剛剛在測試時候發現,如果要滑鼠游標移動到不是 ...

沒錯有時會如此
問題出在哪
因沒特別理他
都是用滑鼠按
轉換成需要的輸入法

网友:
試試看將 左邊SHIFT 切換中英文功能關閉

网友:
米覺得有時候可能是在A軟體開啟中文輸入法後,沒有切換回英文輸入法,然後再於B軟體啟動與A軟體中同一個中文輸入法時,就會發生這樣的問題,才會造成中英文模式切換異常,或是選字異常,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問題是有時會,有時則不會,因為我沒有裝防毒軟體,搞不好我的電腦中毒了,我找時間重灌看看好了。

WIN10有時鳥鳥的,
小弟用倉頡,
明明顯示 "中倉"
打了確是英文,
按Shift切到"英倉",
才會出現倉頡碼,
這種情況也是不定時出現,
防毒WIN10內建的就很好用了,
記得打開就好了.

网友:
網路上找到的, 沒試過
要去電腦管理裡重新啟動
"Microsoft/Windows/TextServicesFramework" > "MsCtrMonitor"
微軟的討論區也有人問,算是BUG吧(?)
輸入法會顯示IME已停用,完全無法切換,
無安裝第三方輸入法,都是用內建的。

网友:
Win10的輸入法真的會用到吐血...

1. 看著鍵盤打了一堆字後, 才發現輸入法沒切換到中文
2. 選字順序有更改, 太習慣以前XP的選字順序, 所以老選錯字..
3. 老是有個浮動 "中" 字卡在選單上面... 影響操作...

有人知道要怎關掉那個討厭的浮動 "中" 字??

楼主(2019-07-05):
這個問題從發問到現在已經一個月了,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了。

因為Windows 10的中文/英文切換是用左邊的Shift鍵,因為我在打字大部份是中文、英文都有,所以在打中文字時出現選字,而我又要接著打英文而按Shift鍵,這時就會出現我說的無法由鍵盤選字,只能用滑鼠選字的現象,所以我只要再按一次Shift 切回中文就可以由鍵盤選字了。

不過這還是很麻煩,想要問大家有無辦法解決?

下圖是我的Windows 10設定輸入法的截圖︰

要新增輸入法要按下圖的選項︰

結果按了新增鍵盤之後,發現裡面都是中文的輸入法,沒有英文可選。

要新增英文鍵盤只能按第一張照片的新增語言。

應該是只要在中文輸入法裡面能夠新增英文鍵盤就能解決。

网友:
CTRL + SPACE, 關閉IME, input English only

网友D:
Windows 10 裡面中文是無法有英文鍵盤的,所以真的要用的話就要安裝英文語言
要不然就是要記得切換回英文模式,像我都是使用右邊的SHIFT來做切換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dows 10 裡面中文是無法有英文鍵盤的,所以真的要用的話就要安裝英文語言
要不然就是要記得切換回英文模 ...

目前我也是用Shift 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