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tional按摩椅故障

楼主(2019-06-04):
按摩椅一上電,遙控器的蜂鳴器會持續聲響。感覺可能是主機板和遙控器的自我測試出了問題?
想說先把電路圖給畫出來方便日後的檢查,還是直接全部零件都換過??

這兒想請問的是:
1. 板子上的藍色圈圈3161 這是photoTriac嗎? 好像找不到相同的IC,我能用哪款型號代替呢(假設該IC壞掉需更換的話)?
2. 另外紅色圈圈的那個IC又是什麼功能呢? 也是GOOGLE不到SPEC,不知有人認識她嗎?
3. photoTriac能用數字萬用電表量測好壞嗎? 能用什麼方式量測呢?
4. photocoupler
        下面兩種使用上有什麼差異呢?
5. 另外,馬達只有兩條電線,這應該是AC馬達吧? AC馬達怎麼控制正反轉呢?

謝謝!!

网友A:
您上面說到自檢才嗚叫的話,那可能哪邊卡死之類的,馬達無法順利轉動。

我記得按摩椅一開機自檢後會躺平或是直立

那邊好像是一組一組 光耦+三極體組合的開關迴路

取自網路:
到位檢測不到位(卡住)、皮帶脫落,驅動電路損壞、各部位馬達自檢

网友B: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第一次勸導

网友:
遙控器常按輕觸開關有可能常開導通了,也應列入優先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這次我已修改,下次發帖請注意。 ...

不好意思,造成大家的困擾,我會注意的。多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61  ---> on3161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on3161&tbm=isch&source=univ&sa=X&ved=2ahUKEwigoL ...

多謝大大,另外請教一下,請問triac和晶體管的版本有什麼差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上面說到自檢才嗚叫的話,那可能哪邊卡死之類的,馬達無法順利轉動。

我記得按摩椅一開機自檢後會躺平或 ...

這台大概有20多年的歷史了,直立或躺平都需要手動把手來調整。
所以可能不是這兒自檢出了問題。
4BIT MCU在執行那些動作,若沒法知道的話,單單換版子零件或許完修的機率ˋ是否也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大大,另外請教一下,請問triac和晶體管的版本有什麼差異呢?

看電路運用   一般 triac的 驅動電流較大 兩端耐電壓較大 可接ac負載  但是操作頻率較低

可參考    隔離電壓 負載端耐壓 操作頻率 ...
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com/info/docget.jsp?did=7428

网友:
不知道政府電檢單位可否強制廠商未來在國內販售的按摩椅都要在機背提供電氣迴路圖,不是只貼個服務電話,這樣是不ok的~~~

楼主(2019-07-10):
花了一點時間把主機板電路畫了出來,以為問題應該是出在主機板的機率大些,但是給遙控器供電後,感覺好像是遙控器就有問題,

先前說一供電蜂鳴器就會亂叫,但是蜂鳴器的訊號來源好像不是MCU發出來的,至於蜂鳴器會亂叫的原因不詳 。

量測了遙控器的MCU每隻腳,除了OSC有震盪外,其他好像都沒有任何變化,不知道是不是有掉CODE的問題,所以MCU根本沒在RUN

若我把遙控器拿掉不用,主機板上的MCU也BYPASS掉,改用arduino來控制,不知有無成功的可能?

版上的大神可否給盞明燈呢? 謝謝!!

主機板電路圖:

楼主:
各位大師,請問一下:

查看電路中有很六組如下圖一樣的電路,架構大概就是photo-coupler + 達靈頓
1. 不知道這裡的橋式整流作用是什麼呢?
2. 圖中的motor是DC電機還是AC電機呢? 若是AC電機,那經過橋式整流後還能提供電機正確的轉動磁場嗎?
    若是DC電機,那不就是110V * 1.414 的直流電壓? 這有可能嗎?

网友:
樓主,#3 與 #5 已經提示檢查重點了,如果還不清楚的話,建議還是徵求人接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