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花仙子 驅塵氏小蘋果 旋轉拖把 換修

楼主(2019-06-04):
從前的某一天,雷氏家族隊員福至心靈,感言道:好神拖好像不錯用,就扛了一台回家。
機車不好載,五金行老闆,還用大膠帶幫忙黏在後座。
載回來以後,隊員從沒用過。都TMD是本CEO在拖地。

用一陣子,桿子前段下壓時,圓盤不旋轉了。
一直到這時,我上網查資料才發現,這是花仙子,這不是好神拖,這不是好神拖,這不是好神拖。

當初還多附一顆布頭。
桿子都壞了,要你何用?

5~600塊的東西,壞了就丟了唄。可是桶子沒壞呀~要不要修修看?
結構如同右邊中心那根麻花鐵條,就算拆得開,也不一定有零件可換,算了。

忽然聽見了遠方親切的呼喚,只買旋轉拖把,市面上,什麼桶都能用(八到九成)。
量量看嘛,哇擦,這麼巧?我那支圓盤直徑也是16cm。

還是有少數桶子不適用。

我這桶,是圓頭吧?

拼了拼了。萬不一人品太差,至不濟,還可以拆桿子對調。

結果,直接可用。睽違已久的旋轉,跳躍,我閉著眼。
我怎麼感覺下壓所需力道比之前輕,轉起來卻更有力?

而且,在旋轉前,要先鬆開前段。
原款:轉的,一邊是鋼管,一邊是塑膠管,萬一之前鎖太緊,握住鋼管很容易滑。
新款:扳的,一扳即可用。

雖然一支不到100,為了攤一下運費,再多買幾個布頭?
才不要呢,我直接買了兩支。
換修成功

网友A:
在大賣場清潔用具區, 遇過好幾位介紹旋轉拖把的促銷阿姨, 她們都說各廠牌同型式的筒跟拖把是可互通的!
但那塊布頭就不行了, 好像各家卡榫設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大賣場清潔用具區, 遇過好幾位介紹旋轉拖把的促銷阿姨, 她們都說各廠牌同型式的筒跟拖把是可互通的!
但那 ...

運氣不錯,可以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運氣不錯,可以通用~

買就對了 , 雷氏集團 CEO  負責 付錢...還有使用

网友C:
我家原本沒有用這種拖把,不久前看瑪麗亞也在用這種旋轉拖把在拖地,的確快乾多了。

网友D:
紅框這隻,小弟有撿過,也是斷的,斷在白鐵桿。
不過不能確定是相同品牌,使用不當也有可能,例如下壓時太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就對了 , 雷氏集團 CEO  負責 付錢...還有使用

麥問阮的名,我是瑪麗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原本沒有用這種拖把,不久前看瑪麗亞也在用這種旋轉拖把在拖地,的確快乾多了。 ...

好神拖可以說是台灣之光。
不知怎的,一下子山寨品就那麼多。

扁平狀,沙發椅底下只要有一點點空間,就可以伸入拖地。
輕鬆擰乾,雙手幾乎都不會弄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紅框這隻,小弟有撿過,也是斷的,斷在白鐵桿。
不過不能確定是相同品牌,使用不當也有可能,例如下壓時太 ...

曾在其他網站看過,有人整組要送,只是桿子是壞的。
可見,桿子前段,一直都是旋轉拖把的弱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曾在其他網站看過,有人整組要送,只是桿子是壞的。
可見,桿子前段,一直都是旋轉拖把的弱點。 ...

只要是施力段就一定是弱點...
手壓旋轉式都是壞桿子前段, 腳踩旋轉款都是壞桶內的覆進機構!

另外剛查了一下, 好神拖已經在2015被花仙子併購了...

网友E:
我家都用大號毛筆拖.......每次拖完我都能消耗幾百卡路里外加鍛鍊肌肉....

一根不銹鋼拖把棍.....一大把拖把頭....浸濕之後起碼好幾公斤重.....

网友F:
前段壞的原因是桿子有歪了,不是內部零件故障,個人比較喜歡腳踩的,零件好更換,價格不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都用大號毛筆拖.......每次拖完我都能消耗幾百卡路里外加鍛鍊肌肉....

一根不銹鋼拖把棍.....一大把拖 ...

a471大大英明神武,雷總好生羨慕。
公園地上,拖把寫字,難道4ni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段壞的原因是桿子有歪了,不是內部零件故障,個人比較喜歡腳踩的,零件好更換,價格不貴。 ...

前段壞了。
上下搖的時候,有東西在裡面跑來跑去的撞擊聲。
新買的兩支,就沒有撞擊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a471大大英明神武,雷總好生羨慕。
公園地上,拖把寫字,難道4ni ?

在客廳練字啦...

我最想要的是3M一種平面拖把,我會改換成毛巾去拖....應該會很好用....
(我想我只需要那支平面拖把棍)

网友G:
拆桿子看看裡面生鏽沒

网友H:
米家也有用過好神拖,結果女皇只用過一次就罵我說,從來沒用過這麼 難 用的拖把,後來拖把連同水桶就送給別人用了,現在是用3M魔布拖把與3M 百利輕巧型吸水膠棉拖把,用得很開心,不過旋轉延長把之前有生鏽過,後來加了機油潤滑後就可以正常收合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桿子看看裡面生鏽沒

前段(截)兩端,帶螺紋塑膠頭封尾,桿身打小凹點固定,拆了等於就報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米家也有用過好神拖,結果女皇只用過一次就罵我說,從來沒用過這麼 難 用的拖把,後來拖把連同水桶就送給別 ...

是不是鎖點沒轉緊?
這次我買了2支。
第一支組裝時比較認真。戳入桶內,轉得超順超感動。
第二支,轉盤轉動時,振動得很嚴重。檢查後發現,原來是桿子前端與轉盤連接處,沒轉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鎖點沒轉緊?
這次我買了2支。
第一支組裝時比較認真。戳入桶內,轉得超順超感動。

回 rex560810 雷大 ....

不是喔!女皇基本上不喜歡太複雜的用具,所以完全不想用,真難為她了,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回 rex560810 雷大 ....

不是喔!女皇基本上不喜歡太複雜的用具,所以完全不想用,真難為她了,哈哈!! ...

女皇是行內的人,
西德膠棉可以拖地+集中遺漏的小灰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女皇是行內的人,
西德膠棉可以拖地+集中遺漏的小灰塵..

回 sandy319 大 ...

只要女皇用的開心,米就開心,不過這種膠棉拖把的缺點就是會掉屑,而且耗材買起來遠比過拖把的錢,像個無底洞,傳統拖把就沒有這種缺點。

网友:
還是我那把青龍偃月托比較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 sandy319 大 ...

只要女皇用的開心,米就開心,不過這種膠棉拖把的缺點就是會掉屑,而且耗材買起來遠 ...

你是不是用漂白水了。
化學作用,造成壽命減短,
西德膠棉用香皂洗一洗就好。
保證耐用。
傳統脫把又重又費力,
個人完全不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