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ERAN HD-42DC12 ( HC ) 更換燈條

楼主(2019-06-04):
HERAN HD-42DC12 ( HC ) 背光燈條故障!
正面
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照片
拆面板膽鎮心驚,小心小心再小心!
更換新燈珠
搞了一下午~ 完修~
獻醜了!

网友:
恭喜..一顆一顆焊很廢工,但是孔對得上

网友:
恭喜大大很有耐心的一顆一顆更換

网友:
這個太累人了吧...
我目前做兩台都LG的面板也是這樣直的5顆一條 共八條 我就直接改了 燈珠跟紙的部分直接用剪刀剪 還比較快呢~

网友:
一顆一顆連接太花時間了~
弄過一次就不再這樣做了~
花時間又累~

网友:
換這各真的滿累的,又要小心面板不小心用壞,只能說膽大心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