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器的內建變壓器怎麼測量?容易壞嗎?

楼主(2019-06-04):
這是從Electrolux伊萊克斯吸塵器Z1665拆下來的
考慮要不要留下來當備品
不過問題有二
一是已經拆光光,無從得知這變壓器output是多少
二是感覺這種內建變壓器好像不容易壞
請問各位前輩,這東西有留下來當備品的需要嗎?
其他多角度的照片

BTW,Z1665這種可以透過吸頭調整吸力強弱,是透過管子上的鋼絲連接到吸頭的可變電阻控制,
管子裂了破損了只能用補的,很難截斷重接,或者找其他管子替代。

网友:
線圈
故障不外乎原因:斷線、破皮

標示寫110v60Hz輸入,你就送市電110v進去,量輸出就好了呀

留不留看你

网友:
變壓器怎麼測量
1. 量電阻(不上電)
2. 量電壓(上電)

1. 量電阻(不上電)
  用最簡單的公式
  P=VI, V=IR
  只是量好壞,電阻不用很準確...
  原理: 能量不滅 初級 =>次級
  註:中間有些變熱能(發熱)...
   Pa = M * Pb  (M小於1,理想中M=1)
   a為初級(一次側),b為次級(二次側)
   以下忽略M(M=1)--簡易好壞測試
   Va * Ia = Vb * Ib
   Va = 110V, Vb通常是變低(例:12V,24V,...)
   Va > Vb 所以 Ia < Ib
   Ia 小,所以電阻大
   Ib 大,所以電阻小

   簡易測試好壞
   A. 不上電
   B. 拿電表,量電阻
   C. 電阻低是初級,電阻高是次級
      如果有開路那就線圈燒壞...
   註:初步測好壞(線圈有無燒斷)...

2. 上電測
  要有相關電路或規格來測量
  通常大電流或簡易測試測不出問題才需要...

网友:
  欲知輸出電壓, 得先知道哪邊是 初級 (一次側) & 次級線圈 (二次側).

  降壓變壓器 初級繞組多標有較高 xx0 V 電壓字樣, 次級繞組則標出額定較低電壓值, 根據這些標記進行識別. 一般來說, 初級線圈 的 直流阻抗值 會大些 (因線徑細 & 匝數多).

  以 nihil2006 君提供的照片判斷: 有標籤側的為初級, 兩根引腳的為初級. 另一側三根引腳的為次級, 因為或許兩個次級繞組, 或中間抽頭 0 V.

  供參考, 以實際檢測為準.

网友A:
管子上的鋼絲??
鋼絲就是電線,
可以找一條電線代替,
吸塵管可找找排水代替看看~
以前有玩過~
你的照片不完整,
無法提供好的建議~

网友:
除非您有收納專區
否則時間一久就忘了~
到需要的時候~
還是會去買新的~
留下來其實不太必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上的鋼絲??
鋼絲就是電線,
可以找一條電線代替,

其實直接拆開把接口裡面的線路直接短路就可以了
只是會變得無法調強弱
另外一方也是因為覺得占地方
又有其他的吸塵器才拆掉找備品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