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PD 變壓器 DA-48M24 24V/2A 拆解

楼主(2019-06-04):
米要拆解的這顆的原因是因為空載電壓只有22.8V,正常的變壓器應該有24.1V左右,猜測可能是光耦合電路那部份的問題。可能更換電容後就可以排除故障。主要可以目視檢查到的元件如下。請賞圖吧!!

A: PTC 10S2R5M
B: 220uf/35V x3
C: 651
D: 222
E: 綠光LED,通電後會亮起
F: 120uf/400V
G: 0.33uf
H: 2A/250V 保險絲
I: 光耦合 817
J: 100uf/35V

网友A:
先把電容全換過再測吧,

网友B:
看這種圖片 應該有人跟我一樣 一直拉過

网友C:
通常是 [ B: 220uf/35V x3 ]  這裡, 最靠近整流二極體這個是先賢先烈(以銅箔走線為準)
因為它負擔峰值充放電流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電容全換過再測吧,

回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

因為手邊剛好沒有這些規格的電容,這幾天會買來換換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這種圖片 應該有人跟我一樣 一直拉過

回 sa2086 海馬大 ...

您的意思米不太懂,目前手邊這款24V/2A的變壓器有將近10顆,都是類似的故障,聽廠商說不用送回維修,因為送回的話,也是丟進垃圾桶,所以拆開來自己修理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是 [ B: 220uf/35V x3 ]  這裡, 最靠近整流二極體這個是先賢先烈(以銅箔走線為準)
因為它負擔峰值充放 ...

回 SIMON1016 賽門 大 ...

感謝您的指點,米會先拆解這三顆220uf/35V的電容來測試看看,如果今天有順利買到零件的話,謝謝。

网友D:
正常的變壓器應該有24.1V左右, 空載電壓只有22.8V
那加輕載跟重載之後的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變壓器應該有24.1V左右, 空載電壓只有22.8V
那加輕載跟重載之後的電壓是多少? ...

回 lazy104 大 ...

米串聯後兩個12V風扇後,風扇無法啟動,然後電壓降到2.1V,所以才會造成故障,謝謝。

楼主:
米在更換220uf/35Vx3與更換100uf/35Vx1後,故障狀況還是一樣,最後慢慢檢查到DC端的線,發現好像有一小部分線在正極端是接觸不良的,負極線從主機板到DC Plug電阻約為0歐姆,正極從主機板到DC Plug電阻約為500歐姆至1K歐姆,有時候還測不到電阻,所以把線材換掉後就可以正常測試到空載電壓24.1V,串聯測試兩個12V系統風扇後,電壓也維持在24.0V左右,謝謝。

网友:
好無奈吧,忙了半天,拆了一堆電容,結果是線材接觸不良,真口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