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又來一個機車後照鏡垂頭檢修

楼主(2019-06-05):
借騎家人機車,後照鏡故障垂頭看不到車後角度,很不習慣,

只會一招,

http://bbs.pigoo.com/thread-62654-1-1.html

修理前

依樣畫葫蘆背板先鋸後切,作出ㄇ型開口再勉強扳開塑膠背板露出空間,再用8mm套筒扳手適當延伸到內部螺帽位置微加鎖緊,

修邊

修邊後用熱融膠黏牢,

上熱融膠

用美工刀細部修整,

恢復使用。

网友A:
回 BECOOL2014 大 ...

米想請教您,8mm 螺絲鎖緊後應該會再發生鬆動的問題,是否由原開的開口來再次鎖緊?另外熱溶膠會有遇水脫落的問題,是否有嘗試過用矽力膠處理呢?謝謝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BECOOL2014 大 ...

米想請教您,8mm 螺絲鎖緊後應該會再發生鬆動的問題,是否由原開的開口來再次鎖緊? ...

米大大,

幸運前一次修理增加鎖緊的8mm螺絲還不曾再鬆脫、導致垂頭。若是鬆脫垂頭,還是可以輕易割開原先缺口再次鎖緊、復原。

後照鏡的塑膠背板只切斷3邊,可以扳出空間伸入8mm套筒扳件即可,因此即使3個邊用熱融膠復原、又發生脫膠情形,ㄇ型塑膠片也不會掉落。

另外在上熱融膠前也仿配管電焊方式,把兩對邊導出V型、去毛邊,所以除非用挖的、特意想要磨掉硬掉的熱融膠部位,熱融膠並不突出表面,目前沒有因為下雨出現熱融膠脫落、脫膠的情形。天氣熱氣溫高也是頭好壯壯。

以衛浴防水塗矽利膠的經驗來說,在後照鏡背板用矽利膠處理,可能滑膩,不是好用。

比較前次另一經驗,http://bbs.pigoo.com/thread-67062-1-1.html

那種金屬背板後照鏡發生故障時就很難動手DI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