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專業的建議,日立冷氣問題

楼主(2019-06-05):
求助大家專業的建議,

目前使用機型:
日立1對2變頻冷暖R410A,渦卷式壓縮機
室外機:RAM-50PV
室內機:RAS-20PC/RAS-32PQ

2007/03 裝機,截至目前維修記錄如下:

1.2009Y 室內機不冷,出保更換機板
2.2012/01 過保,更換機板/馬達/拆裝費
3.2018/7 LD301 紅燈會三回閃,更換機板
        (用了幾天要求換回原來的)採用
         重開機方式撐過了夏天.
4.2019/6 撐了一年,五月份開始吹冷氣,6/1又掛了
         一樣 LD301 紅燈會三回閃,這次重開機
         方法無效了,版上有看到其他大大跟我
         一樣的問題,換了繼電器跟電容後好了;
         因為只找到小顆的PCJ-112D3M繼電器,
         所以昨天把四顆繼電器換了下來,
         裝上機板開機,結果這次換LD301 十回閃,
         搞到很累.

另一組同時間安裝客廳的一對二,
目前為止都正常使用.

這組主/客臥的,維修了這麼多次,真的是累人,
目前有幾個想法,想求助版上專業的大大們建議.

1.整組換了-->這個最麻煩,連裝潢都得拆掉重來
2.有沒有機會只單換室外機(不曉得有沒有機器可搭配)
3.有沒有機會在管線不動,只換室內/室外主機?

网友A:
2 的想法~
就算可以~
那您也要找到會弄的老闆~~
問問您家附近賣冷氣的老闆吧~~

3 的想法~
只要冷媒相同~銅管管徑一樣~
是可以不用換銅管~
現在R410的冷氣還是有在賣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75968-1-1.html
不是換電容嗎~
怎麼換繼電器??~
而且如果有大電容~
而您沒有做放電動作~
有可能電容暫存的電~導致其它零件故障~

或者是您有線沒有插緊~

网友B:
管線如果沒漏,冷氣師傅最喜歡、爽歪歪

冷凍系統沒壞的話,就換電路板

网友:
如樓上 higft 所言的冷氣師傅最喜歡  >>>>>>>>>>

就是銅管一但有拆過便建議人家要換新管 !!!!!!!!!!!!

四,五年前家裏的日立冷氣室外機拆卸下來,換到別的地方放.冷謀.銅管都没動過 ...........

网友C:
小弟網上看了一下,
LD301十回閃是電壓異常,
另外樓主換上去的RELAY要不要用DC12V去測一下看看是好是壞先,
搞不好又是粘住沒跳脫,
手刀敲一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的想法~
就算可以~
那您也要找到會弄的老闆~~

感謝 fireway 大的建議,

因為電容在活動範圍內的電子材料行找不到,所以只先做換繼電器的動作,
電容已網路下單, 等拿到了再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線如果沒漏,冷氣師傅最喜歡、爽歪歪

冷凍系統沒壞的話,就換電路板

換電路板是最快沒錯,可是這組已換二次了 @@ ,一片良品又保固不久,所以才想說如果真的不行就不要再換機板,改走上面提的那三個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網上看了一下,
LD301十回閃是電壓異常,
另外樓主換上去的RELAY要不要用DC12V去測一下看看是好是壞先,

哈,可能焊接技術太差; 好的謝謝建議,回去再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可能焊接技術太差; 好的謝謝建議,回去再來試試看.

樓主可能誤解了,
有些零件上機前就有可能不良,
所以先用12V排除繼電器不良這件事,
比較容易縮小問題點.
----------------------題外話------------------------
焊接的話就要看環境/工件/工具了,
像我這陣子貪小便宜順了淘寶牌的焊錫回來用,
焊完連自己都看不下去...
這種錢真的省不得.

网友:
建議管線不動,只換室內/室外主機就好,若是新機用R32冷煤,記得要洗管!

网友D:
不建議安裝R32冷媒的機種
廣告標榜 R32是新冷媒 那是錯誤的

除非是客戶自己指定的機種 不然我是不會建議安裝R32的機種

网友:
GWP
R125 3500
R32 675
就環保來說 R32 較佳

安全性的部份,文宣裡面提台美,但為何不提歐日來打自己臉?
歐盟(EN 378)允許純R32,在有安全的前提下允許,如採用密閉式的電磁接觸器之類的,限制填充的總量
https://www.saveoursky.org.tw/oz ... er-list/782-vol3253

至於說R32是新冷媒真的是好小(粗魯人說粗話,引請不悅請丟雞蛋)
硬說要新的話,就是前無古人採用純R32,而不是發現新大陸,為啥之前沒人用,因為法規啊…
跟被說是阻礙網路發展的NCC一樣

A2 微燃
A3 很會燃 R290,這也是目前還不能單用的原故,只是透來透去

网友E:
環保來說 R32 較佳
但是國內外都有爆炸死亡案子
一般死亡最多是維修工人

網上一堆誰安裝誰去處理.最主要是指R32 機種
更扯的是新機安裝就爆炸了R32
R32說穿了就是眚錢,因為冷媒出問題只要添加

不然我們大型冰水主機為什麼沒有用R32,因為一爆炸同等瓦斯爆炸,幾百公斤瓦斯爆炸,可把大樓炸毀。

所以最好不要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環保來說 R32 較佳
但是國內外都有爆炸死亡案子
一般死亡最多是維修工人

那為什麼除了日立,其他廠牌都推出 R32機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為什麼除了日立,其他廠牌都推出 R32機種呢?

冷氣一大堆代工的
代工生產你說要生產多少種冷媒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為什麼除了日立,其他廠牌都推出 R32機種呢?

我沒裝很多品牌
三洋也不是R32的
有裝過聲寶好像也不是R32
目前沒用R32冷媒的 還很多品牌(包含第三品牌)
不是說R32冷媒不好  主要是要室外接管 (排水不要接到排水管都沒差 因排水管有沼氣問題)
R32冷媒機種 公司明定要室外接管 有的真的無法室外接管(以後維修問題)
R32冷媒機種如安裝者沒室外接管 那以後出問題 責任歸屬擔當不起

网友:
3回故障碼73對嗎?機板換了無放就是本体了,剛換修過一組,本体打一下就會冷了,遇到的情形是打一下可以撐3天

楼主:
2019/6/9 更新

首先我要先跟版上幾位熱心回覆的大大們道個歉;
因為我的冷氣在第一次換完繼電器後其實是好的,
只因自己的疏忽,忘了把機板某線路接回,而造成發問時的LD301 十回閃.

今天連假提早從老家北上,想說網上訂的電容已到貨了,
利用今天來換機板的電容看看,結果當我在拆機板線路時,
拆到一半突然感覺,某條線路我剛剛好像沒拆到,但是怎麼
已沒接,這時心中燃起一個念頭(前幾天會不會因為這條
沒接所以出現另一個問題),當下便再把所有的線路一一
接回,抱著期待的心情打開總電源開關,啟用室內機然後
回到室外機觀察燈號變化,這時.......室外機神奇的啟動了,
室內機開始有冷氣送出,哇!我出運了.....修好了!!

運作了半個多小時都正常....
終於終於 “暫時”省下了更換機板的錢,也感謝版上熱心的大大們,
再次向大家道歉,原諒小弟的疏忽...

网友:
這也是重要的經驗
恭喜完修!

网友F:
引用 楼主:
2019/6/9 更新

首先我要先跟版上幾位熱心回覆的大大們道個歉;

可以用照片顯示,是哪條線沒接回?而造成LD301 十回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照片顯示,是哪條線沒接回?而造成LD301 十回閃?

GHK949大大,

補上照片,如照片上紅框這二條沒接,出現 LD301 十回閃.

楼主:
來更新一下運作十天的紀錄,6/9 正常運作後,隔天晚上又無法啟動 ;

於是使用去年的方式,白天關閉總開關,晚上睡覺前開總開關的方式,

持續到目前天天如此操作,也不曉得這樣能撐多久 .

補充內容 (2019-6-19 01:20 PM):
一樣閃三下,室內機當時看到有秀 73

网友:
這次LD301 閃幾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來更新一下運作十天的紀錄,6/9 正常運作後,隔天晚上又無法啟動 ;

於是使用去年的方式,白天關閉總開關,晚 ...

很明顯這是待機零件有內傷,
查看哪些零件在發熱把它換掉試試看.

楼主:
一樣閃三下,室內機當時看到有秀 73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明顯這是待機零件有內傷,
查看哪些零件在發熱把它換掉試試看.

哈! 這個... 對我來說就難了, 我只會換換電容.

接下來若再遇到,應該會把二個較大顆的電容換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 這個... 對我來說就難了, 我只會換換電容.

接下來若再遇到,應該會把二個較大顆的電容換掉. ...

明明特大的有三顆啊...
底下那片電容要換最好一次全換,
因為使用時數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明特大的有三顆啊...
底下那片電容要換最好一次全換,
因為使用時數一致. ...

vivianshe 大,我指的是您說的底下那片機板的電容(綠色四方形的),不過大顆的型號還真是不好找,目前只有在淘寶找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建議安裝R32冷媒的機種
廣告標榜 R32是新冷媒 那是錯誤的

但是, 大金和日立最近不是在廣告 R32 冷媒??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日本清庫存的國家嗎?把舊東西都講成新東西, 清庫存給台灣??

補充內容 (2019-6-21 11:28 AM):
抱歉, 最近那個R32的廣告是大金的, 誤以為是日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但是, 大金和日立最近不是在廣告 R32 冷媒??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日本清庫存的國家嗎?把舊東西都講成新東 ...

電視廣告我是看到大金與禾聯強調R32冷媒  日立好像沒看到

因為台灣是日本清庫存的國家嗎?  這就未免太過牽強了
難道大金與日立都是日本原裝嗎?

#16已有說明
不是R32冷媒不好 是安全問題
要講冷媒效率 R32冷媒比R410冷媒多出5%以上的效率

對岸的影片 只供參考 不幫背書 自己拿捏
https://www.mgtv.com/b/327909/57 ... wV2x_7bkU0dTcV_KpZA

我看完影片 都不知以後要保養冷氣拆機時 到底要不要回收冷媒 真的昰怕怕的

有看到的酷友 記得裝冷氣時 一定要注意施工者有無確實用抽真空機抽真空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電視廣告我是看到大金與禾聯強調R32冷媒  日立好像沒看到

因為台灣是日本清庫存的國家嗎?  這就未免太過 ...

抱歉, 最近那個R32的廣告是大金的, 誤以為是日立

假如R410A很好, 但為什麼一堆冷氣廠商都在強推 R32機種?
連站內的三菱冷氣也推 R32, 想換三菱的冷氣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抱歉, 最近那個R32的廣告是大金的, 誤以為是日立

假如R410A很好, 但為什麼一堆冷氣廠商都在強推 R32機種 ...

請參閱 #11   #16   #30
已有說明  請自己定奪

看是要安全 R410   或是效率 R32  自己拿捏  別人無法幫你

如果以後都強調要用更環保冷媒R32  那要裝R410也沒的裝了
不用怕以後沒冷媒可用

网友:
R410不方便的地方是漏冷煤要整個系統冷媒重灌,實務上只用添加也有人這樣做.但是可能不冷.因冷媒混合比例跑掉冷氣可能不冷.添加時也只能液態添加。
R32漏冷媒只要添加就好因為他是單一冷媒。

网友I:
LD301 紅燈會三回閃:
異常低速迴轉!有說是冷媒問題。
換壓縮機線路的電容及繼電器試試看!

楼主(2019-07-21):
引用 网友I:
LD301 紅燈會三回閃:
異常低速迴轉!有說是冷媒問題。
換壓縮機線路的電容及繼電器試試看!

這週五晚上又出現了閃三下的狀況;星期六花了一個下午
把13顆圓型電容更換掉,可惜還是一樣閃三下,只好報修日立了.

楼主:
報修不曉得要等到何時,昨天先找了原廠詢價主機板,報價全新才6000,
二話不說馬上買回家換,不過雖然可正常啟動,卻出現另一個問題,
一台會冷一台不冷,運作約十分鍾後全不冷,查看主機出現三回閃,
進行交叉&單獨測試,發現不冷那台運轉約五分鐘後,主機出現6回閃,
再運行約三分鐘主機跳三回閃,想說會不會是電子膨脹閥出問題,想要拆另一台來交叉測試.

想請教板上的大大們,如圖的膨脹閥可以直接往上拔嗎? 有沒有什麼卡榫要注意的?

网友J:
電子膨脹閥有兩主固定方式
1種是卡在入口銅管  這種直接往上拔即可
1種是有卡榫卡在閥體, 這種先把線圈轉一下把卡榫轉開在往上拔
交換請插頭也要一起換邊,不然有機會損壞壓縮機
線圈可以用量的

6回閃 是過熱度太高,冷媒沒有回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報修不曉得要等到何時,昨天先找了原廠詢價主機板,報價全新才6000,
二話不說馬上買回家換,不過雖然可正 ...

請參考#115樓的照片。看起來是可以直接抽出來的,
下方有活動的卡鉤勾著銅管!

https://www.google.com/url?sa=t& ... cshid=1563856683427

网友K:
版主抱歉!我家日立也淪陷只送風不冷跳出故障碼72的詛咒,想借版請問眾專家,繼電器F3AA012E(3A250V~AC,3A30VDC,12V=DC)可以用(5A250V~AC,5A30VDC,12V=DC)的替代嗎,想DIY拼人品還請高手指導,謝謝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版主抱歉!我家日立也淪陷只送風不冷跳出故障碼72的詛咒,想借版請問眾專家,繼電器F3AA012E(3A250V~AC,3A30 ...

1.最好還是開帖發問而不是跟帖發問,你的機型品牌狀況有一樣嗎?

2.relay的規格能不能替代不能自己判斷的,這樣我會懷疑你用烙鐵的經驗可能會有更多的問題

3.relay的替換
1.驅動電壓 → 要吻合
2.腳位 → 盡量吻合
3.接點容量 → 新替舊的容量可較大,不可小

网友:
引用 网友L:
1.最好還是開帖發問而不是跟帖發問,你的機型品牌狀況有一樣嗎?

2.relay的規格能不能替代不能自己判斷 ...

謝謝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電子膨脹閥有兩主固定方式
1種是卡在入口銅管  這種直接往上拔即可
1種是有卡榫卡在閥體, 這種先把線圈轉一 ...

感謝fletcher大,我的是有卡榫的,所以要先把線圈轉一下就可以往上拔,
不過跟另一台會冷的室內機膨脹閥交叉測試後,發現應該不是電子膨脹閥的問題,
一樣還是不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參考#115樓的照片。看起來是可以直接抽出來的,
下方有活動的卡鉤勾著銅管!

感謝K大,我的是有卡榫的,所以要轉一下再拔起來,不過晚上交叉測試了一下發現應該不是膨脹閥的問題了,這下可能要等原廠來看了.

网友M:
拔掉膨脹閥,這樣不會漏冷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拔掉膨脹閥,這樣不會漏冷媒啊?

應該拔的是膨脹閥電磁驅動器

网友:
電子膨脹閥出問題,電路板不會輕易偵測到!判斷電子膨脹閥好壞,量測線圈電阻值,或者簡易測試~重新送電,摸線圈是否2次動作,先全閉再全開。
版大是拔掉電子膨脹閥線圈,沒有破壞到42樓圖示本體,不會漏冷媒。

网友:
有阻塞的問題,可以先把不相干的組別先關起來隔離,然後開壓縮機,壓力很快掉到零甚至嚴重的會到負壓,關掉壓縮機之後,壓力會慢-慢--慢---的回升到飽和值,這樣就可以基本判定。

第一次碰到這種的花了一兩個小時在查問題,因為從來沒碰過這麼奇怪的現象,也沒聽人講過,最後依冷凍空調工作原理判定為膨脹閥陣亡。

幸好那台不是 R32 的機子,不然我應該早就不在這裡了

這種業餘的不要想自己玩。而 R32 的機子我可能直接轉頭就走,丟個原廠電話自己去想辦法,誰拉的屎就誰去擦……

网友:
主機出現6回閃,原廠定義為壓縮機上表溫過高,一台會冷一台不冷,代表冷煤壓力可能沒問題。我懷疑是感測器在做怪,例如熱交換感溫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謝fletcher大,我的是有卡榫的,所以要先把線圈轉一下就可以往上拔,
不過跟另一台會冷的室內機膨脹閥交叉 ...

這主機是2房共用一台壓縮機
1間冷 1間不冷 就是漏冷媒了,壓縮機正常運作但冷媒只夠1間用(冷媒會走回路短的)
最後偵測到過熱度高跳機

只是推測 樓主參考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J:
這主機是2房共用一台壓縮機
1間冷 1間不冷 就是漏冷媒了,壓縮機正常運作但冷媒只夠1間用(冷媒會走回路短 ...

都共用怎會是漏冷媒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都共用怎會是漏冷媒

壓縮的液態冷媒量只夠1個膨脹閥用, 第2個膨脹閥沒有液態冷媒過去了
繼續漏下去不處理漸漸地第一台也會不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壓縮的液態冷媒量只夠1個膨脹閥用, 第2個膨脹閥沒有液態冷媒過去了
繼續漏下去不處理漸漸地第一台也會不 ...

一般冷媒量不夠兩臺都不會冷
冷媒量不足也不可能一台會冷一台不會冷
因為同系統

网友:
3天了, 請問版大, 日立公司有來檢查嗎?

楼主:
感謝版上各位大大們,
事情是這樣的,上週7/25原廠來電,
我電話上跟技師更新了我目前與當初報修時的不一樣狀況(當時報修 LD301 3回閃,室內機秀 73),
然後我跟技師說,我換了一片新主機板,目前出現一台會冷一台不會冷的狀況,

結果聽到技師電話另一頭有點訝異的語氣說你自己換啊!你是不是去年報修機板後來沒換,
我說對啊!(因為去年就是這位技師換主機板要跟我收 12000,還好後來沒換不然真是了大了,
直接找原廠材料部報價新的才6000,這個換一片賺一片真的很誇張,讓我對原廠的印象真的是大打折扣!)

然後直接說我這個一台會冷一台不冷是閥體有問題,然後接著說膨脹閥也要換而且是一組二個都要換,
換閥體要燒焊,冷媒要重灌.........我問說不用先來檢測一下嗎? 他回說是這些問題啦!
聽到這時我心中的OS是,這位技師真是技術高超,所以當下就決定另找其他非原廠來檢測,
不麻煩他來了...

所以又再找了非原廠公司,因為找了好幾家都要排好久,以經約好最快的是這週四才能來檢測,
以上是目前的狀況,謝謝版上各位回覆的大大們,後續一定會再回來回報狀況.

网友N: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上各位大大們,
事情是這樣的,上週7/25原廠來電,
我電話上跟技師更新了我目前與當初報修時的不一樣狀 ...

嗯嗯~《膨脹閥也要換而且是一組二個都要換,換閥體要燒焊,冷媒要重灌》修汽車冷氣也都是用這招. 基本上是懷疑管路堵住. 所以乾脆全換. 但是 土方法是 補觀冷媒 並且確認冷媒壓力足夠沒有漏就結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上各位大大們,
事情是這樣的,上週7/25原廠來電,
我電話上跟技師更新了我目前與當初報修時的不一樣狀 ...

膨脹閥有兩個?把電磁開關交換位置的話,情況會如何?
會不會是電磁閥感應不夠力,導致系統作動不良?
是大台會冷?小台不冷嗎?
還是相反?先補冷媒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膨脹閥有兩個?把電磁開關交換位置的話,情況會如何?
會不會是電磁閥感應不夠力,導致系統作動不良?
是 ...

膨脹閥有兩個?把電磁開關交換位置的話,情況會如何?
會不會是電磁閥感應不夠力,導致系統作動不良?
--> 上週就是把電磁開關交換位置,不過情況一樣.
是大台會冷?小台不冷嗎?
--> 是大台不冷(路徑比小台少約 3m), 小台會冷
還是相反?先補冷媒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嗯嗯~《膨脹閥也要換而且是一組二個都要換,換閥體要燒焊,冷媒要重灌》修汽車冷氣也都是用這招. 基本上是 ...

好的感謝! 待週四技師來檢修時 看看技師怎麼說.

楼主:
引用 网友J:
壓縮的液態冷媒量只夠1個膨脹閥用, 第2個膨脹閥沒有液態冷媒過去了
繼續漏下去不處理漸漸地第一台也會不 ...

請教大大,假設是漏冷媒的話,不曉得有沒有什麼簡易的方法可以從外觀來檢視出來,感謝.

网友L: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大,假設是漏冷媒的話,不曉得有沒有什麼簡易的方法可以從外觀來檢視出來,感謝. ...

漏冷媒的檢查

1.從維修充氣閥裝壓力錶查看高低壓
低的要比運轉前低
高的要比運轉前高
同時也是檢查膨脹閥的運作狀態

2.所有接管處,是否有結霜,是否有漏油

3.也可能在非接管處有破損,例如磨擦到,或被撞扁了…

4.找出滴水處,生鏽處,或經常濕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漏冷媒的檢查

1.從維修充氣閥裝壓力錶查看高低壓

謝謝 windata 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大,假設是漏冷媒的話,不曉得有沒有什麼簡易的方法可以從外觀來檢視出來,感謝. ...

冷媒出管有粗跟細
走一段時間細的那隻持續有結霜狀況就是有漏了
正常狀態 粗跟細都是冒汗而已

也可把室內機打開看盤管濕的狀態,正常整面都會濕濕的
有洩漏的話就濕ㄧ部分 且有結霜狀況

電子膨脹閥不太會壞, 這個東西壽命可比壓縮機,但塞住的話也不無可能
只是機會很小啦(一般系統會裝過濾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冷媒出管有粗跟細
走一段時間細的那隻持續有結霜狀況就是有漏了
正常狀態 粗跟細都是冒汗而已

過濾器會壞掉的…
然後顆粒跑進去系統,四處趴趴造,再雖尾一點跑去把壓縮機的線圈刮破皮就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L:
過濾器會壞掉的…
然後顆粒跑進去系統,四處趴趴造,再雖尾一點跑去把壓縮機的線圈刮破皮就帥了{:23_1753 ...

甚麼顆粒?  小冷沒有再裝分子篩的
空調過濾器裡面的是不鏽鋼濾網, 進去會卡在膨脹閥前面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甚麼顆粒?  小冷沒有再裝分子篩的
空調過濾器裡面的是不鏽鋼濾網, 進去會卡在膨脹閥前面 ...

歹勢,我踢到鐵板了,把分子篩的套過來說

上痞酷,長知識n_046|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歹勢,我踢到鐵板了,把分子篩的套過來說

上痞酷,長知識 ...

大家互相學習
裸銅管乾燥過濾器我司去年賣了14萬隻
沒有客戶有反饋有破掉的狀況
我想分子篩的大小也應該無法通過毛細管或膨脹閥進到壓縮機的

會進到系統的是D48規格, 因為大型機組膨脹用孔口板,孔很大
如果用了品質較差的D48乾燥殼,那就有可能了

网友J:
為何漏冷媒冷媒管會結霜?
因為高壓拉低了,蒸發壓力也相對拉低
根據根據冷媒溫度壓力表 R410A低壓120psi蒸發溫度5度為正常
低於這個壓力到100psi時溫度開始轉負溫度,表面的冷凝水就會開始結霜
正常冷媒出管為5度, 回管溫度更高 不會有結霜的狀況

樓主的系統我也只是猜測
因為一般系統膨脹閥有高有低,液管不飽管的話
管中氣體會累積在較高的那個膨脹閥,那個膨脹閥就沒有功能
如果今天是較低的那個膨脹閥沒有功能的話,那就要確實檢查膨脹閥是否有打開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大家互相學習
裸銅管乾燥過濾器我司去年賣了14萬隻
沒有客戶有反饋有破掉的狀況

我看到的案例是非裸銅管的乾燥過濾器,外面有藍色 黑色 的漆膜
沒有做好處理會被水鏽破洞漏冷媒,是系統商埋的炸彈?

我想進去系統的應該是分子篩粉塵或是鏽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看到的案例是非裸銅管的乾燥過濾器,外面有藍色 黑色 的漆膜
沒有做好處理會被水鏽破洞漏冷媒,是系統 ...

你說的這種一定有乾燥砂

那是要更換的耗材..不更換怪產品有點怪

网友:
引用 网友J:
為何漏冷媒冷媒管會結霜?
因為高壓拉低了,蒸發壓力也相對拉低
根據根據冷媒溫度壓力表 R410A低壓120psi蒸發 ...

因為高壓拉低了,蒸發壓力也相對拉低

這句話是有問題的

這要看他是使用毛細管.還是膨脹閥.還有就是高壓低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看到的案例是非裸銅管的乾燥過濾器,外面有藍色 黑色 的漆膜
沒有做好處理會被水鏽破洞漏冷媒,是系統 ...

這個叫鐵殼乾燥過濾器,編號032 053 083 164
這個裡面有裝沙的也有裝塊的分子篩
我們都是賣裝塊的成本較高

一年內都會有客戶拿堵塞的乾燥過濾器給我們分析
有常看到鐵粉泥,閥片碎塊,還有看過衛生紙呢
分子篩硬度頗高,頂多碎,要變粉應該有困難

网友F:
引用 楼主:
膨脹閥有兩個?把電磁開關交換位置的話,情況會如何?
會不會是電磁閥感應不夠力,導致系統作動不良?
-- ...

是大台不冷(路徑比小台少約 3m), 小台會冷?是兩台同時開機情況下嗎?如果單獨開一台呢?各自不同時間使用會正常嗎?

网友:
反正都請人來現場查驗了.... 靜待結果吧. 最好狀況就是 補冷媒就好! 老冷氣了多少漏一些 正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大台不冷(路徑比小台少約 3m), 小台會冷?是兩台同時開機情況下嗎?如果單獨開一台呢?各自不同時間使用 ...

有試過單獨開,二台都各別試過,會冷的就都是小台的,大台單獨開一樣不冷.

网友:
一台室內機不管單開時或是多台同時使用時都不冷時,檢查故障碼、不冷室內機的內機防凍感溫棒、膨脹閥、室外機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謝! 待週四技師來檢修時 看看技師怎麼說.

如何 週四技師檢修搞定了嗎??

楼主:
連續二個晚上的正常運作才敢上來更新狀況,

週四傍晚技師來檢測,一開始從不冷的主臥開始,一樣不冷,
我問說會不會有冷媒漏不足問題,技師說一般來講如果單純
冷媒不足的話,應該單獨開時都會冷,不會固定一台不冷,不過
他說他有帶工具來等等可以量看看冷媒,

這時技師請我再打開客臥那台,
打開後主機直接LD301三回閃,這時我傻了,怎麼跟前幾天狀況不一樣,這台不是會冷嗎?
怎麼現在也掛了..........

接下來技師請我關閉總電源,他開始量測一些線路,結果都正常;

再請我重新送電,這次要我單獨先開客臥這台,同時量測電壓,結果正常運作會冷了,
技師懷疑膨脹閥或感溫器問題,請我再打開主臥,這時他敲了敲膨脹閥&手扳了扳膨脹閥線路,

結果,主臥這台開始有冷了,這時我也很納悶前幾天我自己交叉測試過膨脹閥,一樣不行,
怎麼現在又可以了,技師說這個很常發生,有時後卡住敲一敲後就正常,可以再運作一段時間,
若真的又不冷,可以直接先換膨脹閥(心裡OS:還是專業的厲害,敲一敲喬一喬就好了),

剛剛有提到冷媒的問題,所以技師說來量看看,結果一量冷媒壓力也正常,沒有漏的問題.

所以,搞半天是膨脹閥的問題,收了幾百塊的檢測費結案!!

再回想到日立原廠的維修態度,真是讓人生氣,一點都不專業,連來檢測都沒有就直接判定,
要我換一堆東西,如果今天沒找其他家來看,我還真是花了這個冤枉錢.

感謝版上大大們的幫忙,提供了好多的資訊,也順利的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