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GA-970A-D3維修請益

楼主(2019-06-06):
小弟詢問一下先進們維修問題
主板型號:GA-970A-D3 rev1.1
問題:開機無反應(風扇有轉、無畫面、沒有嗶聲),斷電後cmos資料無法保存,cr2032電池有漏電情況。

參考版上的維修文章後,排除cr2032電池與電池座問題,目前測量clr_cmos跳線端電壓只有0.019v,
實在找不出那個原件故障,請各位先進指點一下小弟。感恩!

网友:
本區發文請附上相關圖片 不然文章會進回收桶

网友:
電路圖跟點位圖
GA-970A-D3 Rev.1 (1)-已解鎖.pdf (741.76 KB, 下載次數: 76)
GA-970A-D3 Rev.1 (2).pdf (106.53 KB, 下載次數: 55)
去查RTC相關聯電路

補充內容 (2019-6-6 10:52 AM):
電路圖第14頁

GA-970A-D3 Rev.1 (1).pdf

800.27 KB, 下載次數: 59

网友:
你的測量方式我感覺有點怪,麻煩把黑筆直接夾在地線端或是夾網孔的外殼上,再看看讀值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的圖,請教一下由BR 1K電阻一端測得3v電壓,另一端0.031v,這是什麼問題?1K電阻有更換過也是一樣.謝謝!

网友A:
您可以量RB兩端阻值是多少?確認一下!

网友:
我說一個狀況給您參考,我習慣了多螢幕使用,星期三遊戲維修,多台電腦只留一台使用,要再開機時其中的一台無法開機,但獨立測試一下又可以,這台有和別台共用螢幕,發現要先開有問題的電腦才可以開機,也就是它要先開,在開其它的,也不知為何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量RB兩端阻值是多少?確認一下!

RB兩端阻值1K,跟手冊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的圖,請教一下由BR 1K電阻一端測得3v電壓,另一端0.031v,這是什麼問題?1K電阻有更換過也是一 ...

RTC線路就上圖一些元件個別排除法應該很快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
紅色箭頭的電壓能量一下看電壓多少!

网友:
又有大神出來了,被獅子魚大大點一下力馬有人點出重點,怕是怕pq1沒壞和pr28沒壞的話就sb就gg了,真想知道答案,不過主人還沒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