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微電流量測難解

楼主(2019-06-06):
目前手邊的電流檢測PMIC/INA138,利用Vin+與Vin-的壓差放大到ARM解析完與PC溝通

近期找到一顆INA283不知是否能設計出 0.1uA 以上的微電流量測。
測量待測物的漏電流,IC Vin+/Vin-的Rsense不能太大,設計在100R。
如果流經 0.1uA*100R=0.01mV 電阻得到的壓差只有0.01mV。

是否會導致這顆IC無法正常工作。
小弟不才想請版上的老師指點。

网友:
發文欠缺圖片,請速補上.測量極微弱信號,建議輸入級先使用靜電計級的OPA,如AD549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兩個參考的資料

https://www.eevblog.com/projects/ucurrent/

感謝,這就去 Study

楼主:
那個萬用電表之前有看ciko.ciko老師有發過影片和手畫的線路圖。

100nA的檔位使用10K歐姆,怕待測物的阻抗會影響到。

楼主:
先已您提供的這種方式設計,放大電壓進入16bit/ADC
因電源使用CR2032的關係電流範圍上限再縮小。
如這設計方式可用的話
電源的部分可能直接改用AC110/5V PowerSupply。

如果依照待測物的電流去推算
因該計算沒這麼簡單吧!!!

開機:電源12V / 耗電流16mA = 內阻0.75k
待機:內阻12M = 耗電流1uA

串10k 流過電流0.9916uA

補充內容 (2019-6-11 06:22 PM):
放大公式寫錯了

26.59 KB, 下載次數: 17

网友:
用兩個OPA放大器作不同增益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