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電源供應器,輸出只剩5.8V

楼主(2019-06-06):
這是監視器用電源供應器
輸入220VAC輸出12VDC
但輸出電壓只剩5.8VDC
有找到一個基納二集體損壞短路(1.5KE200A)

更換後只有散熱風扇12v正常了
但輸出一樣5.8V

這裡面有一個應該IC吧6隻腳,編號3N256A還是258A?
請問這是什麼零件??有替代,可能這個壞嗎?我有量其中一腳有5.9V電壓不知有沒有關係

网友:
應該是這棵!!  參考一下!!

网友:
我覺得是中間"TOP2X0YN" 是TOP250YN嗎?

楼主:
對啦,看到xNxxx以為跟晶體一樣,應該是TOP250YN....
這個壞掉有可能嗎?因為我量是沒短路...不太會量這個

网友A:
第二張照片  C8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張照片  C8  看看

C8為1uf沒損壞

可以請教光電耦合靜態(EL817)如何測量
我看圖1-2腳應該是二極體
但我用二極體檔測量順偏0.987v,逆偏OL
用歐姆擋測量都10幾M以上都不通
還是光電耦合器損壞?

网友:
有輸出通常驅動ic壞的機率低,不用急著換
先檢查次級輸出電路, APFC電路, 尖峰吸收電路, 開關限流電阻Rs, 穩壓回授電路

网友B:
基納二極體旁邊那顆小電解電容拆下量一下容值,有可能不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納二極體旁邊那顆小電解電容拆下量一下容值,有可能不足了!

47uf的電容,量也正常呢..

我先把電阻脫開都量看看好了

网友:
沒實際線路圖,有點瞎子摸象也只能拆拆量量>>

网友:
有個應用電路可以參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