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體重計維修零件名稱求助

楼主(2019-06-07):
新手!數字體重計螢幕消失後, 無法啟動, 要開關重新開才行
經拆解研究, 發現是如照片綠色圈圈所指黑色圓圈已斷裂跟棒棒糖樣子銅片已分開(照片是藉用網友完好照片),
此黑色圈圈只剩中間紅色線焊接點,跟棒棒糖樣子銅片接觸就可啟動.
請問前輩先進, 此"棒棒糖樣子銅片中間有黑色圈圈"是什零件名稱可否告知?電子材料店是否買得到?

求助名稱

求助名稱

网友:
我猜 蜂鳴器
因為你沒照到旁邊的英文寫什麼

楼主:
這數字體重計沒聲音!所以應該跟蜂鳴器無關,線中心點接觸銅片,就能啟動

楼主:
抱歉!剛也去查蜂鳴器,倒是很像壓電式蜂鳴器,我去買一個來試試看!感謝前輩!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剛也去查蜂鳴器,倒是很像壓電式蜂鳴器,我去買一個來試試看!感謝前輩! ...

  建議更換後, 找一處空間用雙面泡棉膠固定起來, 可避免再次結構受損或斷線.

  先前那片結構分開, 或許是瞬間垂直振動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