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種管束如何拆裝?

楼主(2019-06-07):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正在換裝光陽超5的汽油泵浦及汽油浮筒,
請問照片左方的油管管束怎麼拆裝?
小弟先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感恩!

网友:
覺得這像是有工具壓製
雨知波自行維修應該可以回答這問題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69751-1-1.html
它是可以重覆使用的
如果你沒有工具,就破壞它,然後再去買個束環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69751-1-1.html
它是可以重覆使用的
如果你沒有工具,就破壞它,然後再去買個 ...

謝謝"雨知波自行維修"前輩,
小弟瞭解了,
馬上進行下一步,
感恩!

网友B: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你的帖文我都要逐一修改,非常耗時,下次發帖請注意。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你的帖文我都要逐一修改,非常耗 ...

感謝wish大的提醒,
小弟下次會注意,
謝謝您!

网友:
試試一字起子

网友C:
這個管束我拆裝都是用斜口鉗最方便,
斜口鉗兩端靠在兩個紅圈處慢慢夾緊,
等那兩端合在一起時就會勾住了,
要拆開就一樣用斜口鉗稍微夾一下就會開啟了。

我的法國老車的液壓管就是使用這種管束,
每次清濾網時,我都要拆裝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管束我拆裝都是用斜口鉗最方便,
斜口鉗兩端靠在兩個紅圈處慢慢夾緊,
等那兩端合在一起時就會勾住了, ...

瞭解前輩的意思了,
謝謝您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