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已兌換] 一台不知用途的自製儀表

楼主(2019-06-07):
以前的電子玩家當功力到一定程度時,都有能力自製一些適合自己使用的儀表,最開始電子材料行都有販售一些未開孔的金屬機箱,後來也有塑膠的機箱上市,電子材料行也有賣一些金屬加工的手工具,例如像銼刀、鑽針、開孔器、擴孔器等等,電子玩家要自製就先得練就一身逢山開洞,遇水搭橋的功力,可不是像後期有開好孔的機箱那麼方便。

我看到這台自製儀表時,也不知道這是要做什麼用的?從外觀看來主要有4個表頭。

4個表頭除了最右邊那個是電流表之外,其它都是電壓表,由左邊到右邊表頭的量程分別是100V、50V、50V、2.5A。

只能打開上蓋看看裡面的情形。

這個變壓器算大,不過從保險絲之後,就用很細的電線在連接,不知道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因為這個變壓器是中間抽頭,使用兩支3A  整流二極體,並使用4700uF 75V濾波電容,只有一組電源。

這台的背後有一組接線端子及兩個BNC 插座。

該BNC 插座是接在接線端子上,而接線端子是接著下圖的5支並聯功率電阻。

這種功率電阻1支是50W,5支並聯可以高達250W,這是要做負載嗎用嗎?

由於電阻的表面印字都已模糊,用電表量一下它並聯後的阻值看看。

烏骨雞學姐這台電表200Ω檔短路大約2.7Ω,測量並聯的阻值約11.3Ω,11.3-2.7=8.6,這是要當8Ω 喇叭的負載吧!而設置BNC 插座應是要接示波器觀測之用。

如果我猜的是對的,因為這台只有單電源,那似乎只能使用單電源的擴大機了,所以是汽車音響在用的嗎?不過我看過的汽車音響的喇叭好像都是4Ω以下,什麼音響使用單電源又使用8Ω喇叭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電阻看起是 40Ω

网友:
以前擴大機用單電源很多
無輸出變壓器放大電路O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