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除濕機RD-280FN面板顯示異常、除溼功能卻沒問題

楼主(2019-06-07):
●廠牌:日立除濕機、產品型號:RD-280FN面板顯示異常、除溼功能卻沒問題
●問題敘述:剛插電時面板顯示都正常,過大概10秒之後,面板開始閃爍閃爍,大概閃個10秒就只剩濕度的數字,雖面板顯示異常但其餘功能一切都沒問題

我這有替換過全新的溼度模組、結霜偵測計,電容雖沒突起我這也有換過較大的電容試試,結果依然都是相同情況
我懷疑最大最大的原因非常有可能是IC有問題,所以我有把面板附近的IC都重新補焊過,結果還是一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碰過相似的問題,可以提供給我。

●剛插電時面板顯示都正常

●大概10秒之後,面板開始閃爍

●大概閃個10秒就只剩濕度的數字,雖面板顯示異常但其餘功能一切都沒問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碰過相似的問題,可以提供給我。

网友:
不管大小電容都換一換試試看~

除濕機的液晶面版沒修過~

洗衣機的遇過都沒修好就是了QQ~

楼主:
我在試試看好了
感覺是某個元件有故障送電不穩
導致剛開機時給顯示面坂是正常,待一段時間之後就電力越來越弱

网友:
建議樓主將主板清楚拍照上傳,並測量IC輸出入電壓,這樣可以方便大家診斷問題!

楼主:
zhyg1214大,請問IC電壓要怎麼查,要如何知道怎樣的電壓才是正確供給的?
顯示的基板如圖:

顯示的基板和液晶顯示的中間有夾一個IC,基本上也看不到型號

電源進來主板如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zhyg1214大,請問IC電壓要怎麼查,要如何知道怎樣的電壓才是正確供給的?
顯示的基板如圖:

如果在液晶面板訊號接腳端或是排線上按壓的話,字還會跑出來嗎?
感覺是影幕導電軟膠接觸的問題!?

网友:
原來是%符號用印刷出來的,沒電了還會顯示!! 以前發生過LCD顯示沒有震盪就沒有顯示,因為LCD 顯示是交流的!!

楼主:
目前還是查不出個所以然,看來如果真的要徹底解決
只好多花點錢換基板了

网友:
如果有些基本工具跟上網查查零件規格表的能力,可以先確認那些散熱片裡裝的穩壓器(或功率元件)是否工作正常?應該從這地方開始切入吧~~~

网友:
kuny0605大 說的 "導電軟膠接觸的問題"有排除了嗎?  這個可能性高且容易排除,先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