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S220HQL bd 螢幕 SMD電晶體元件型號

楼主(2019-06-08):
螢幕 S220HQL bd 螢幕呈現負片效果

拆開外殼看見一堆小強屍體和紅豆(X)蟲卵(O) QQ 清了好久

電路板

電路板

紅色圈起來的部分是打開看電路板發現燒掉了 (小強屍體躺在上面QQ)

猜測是因為這個導致的 (更換過全部電容)
(爬文大多看到某顆IC故障導致)

圖片是網路找的清晰圖編輯過

想請問的是TQ1的型號是??

隱約能看見是:  WY??  (看不清楚)

請問這種零件能去哪裡購買? (曾找過X華電子)

補充內容 (2019-7-12 07:40 PM):
換掉TQ1和TQ2之後顏色就正常了

网友:
參考看看
WY --->KTC3876Y
http://www.buchangelec.com/data/Ss-tr/3876.pdf

印字可比對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grc=ag18yx2_ktuYoM:

若這零件不好買

TQ2 是mmbt2907A  TQ1應該可用常見的mmbt2222a 代用

网友:
ACER S220HQL  TQ1

楼主:
感謝 duncan 和 2787pm 兩位的回覆

楼主:
買了 1P(mmbt2222a) SMD電晶體
插上去通電後馬上就燒焦了 QQ
燒焦的周圍線路糊糊的 看不清楚
能請教一下是什麼原因嗎
該怎麼量測出原因呢

楼主:
之後 買到KTC3876Y (WY) 銲上去通電後 情況還是一樣
螢幕的顏色呈對比顯示 例如 黑顯示成白  黃顯示成藍
開啟小畫家看到調色盤呈現對比顯示
想請教一下會是什麼東西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