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328 故障維修請教 ...

楼主(2019-06-08):
米想請教一下這台晶體測試儀是否已經燒掉了,如果已經燒掉了,可以維修嗎?謝謝。

故障訊息

機板全貌

主控晶片

网友A:
要找有寫入程序的晶片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有寫入程序的晶片換!!

回 eson0724 大 ...

米想請教您這種訊息是 ATMEL328P故障了嗎?還是內部的韌體壞了?謝謝。

网友B:
壞了沒戲唱  因為是獨家韌體(or not ?)
pigoo版的不知道合不合

想要知道是軟問題 還是硬問題
可以跟正常的MCU做阻抗比對  如果是擊穿的MCU  一定會有腳位阻抗的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eson0724 大 ...

米想請教您這種訊息是 ATMEL328P故障了嗎?還是內部的韌體壞了?謝謝。 ...

我沒辦法知道目前你的機器故障狀況

或許你可以先看看有沒同型的韌體,燒入試試!!

之前我遇過的晶體測試儀,是MCU故障,直接跟廠家買燒好韌體的MCU,換上就OK了

网友C:
先和賣家聯絡,問故障代碼的意思,再決定下一步如何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壞了沒戲唱  因為是獨家韌體(or not ?)
pigoo版的不知道合不合

回 專炸元件 大 ...

米因為手邊這一款儀器只有這一台,所以沒辦法做比較,如果有拿到同款式的米再測試看看,謝謝您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辦法知道目前你的機器故障狀況

或許你可以先看看有沒同型的韌體,燒入試試!!

回 eson0724 大 ...

米了解了,現在先從MCU故障下手,因為目視板子上的零件與線路,大致上沒有燒毀的狀況發生,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和賣家聯絡,問故障代碼的意思,再決定下一步如何處理

回 過客 大 ...

米已經詢問賣家了,謝謝。

网友D:
自己來. 開源的
先換掉電池, 過低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來. 開源的
先換掉電池, 過低壓了

回 xiaolaba 大 ...

米測試過鋰電池與Micro-USB供電,都會出現一樣的故障碼,現在已經詢問賣家是否能夠自行維修處理,謝謝。

楼主:
今天賣家回覆應該是CPU故障,並且無法提供韌體給米自行燒錄,因此米先收起來改天有ISP燒錄器時,再來試試修復的部份,謝謝大家。

网友:
有沒有用arduino

网友:
有就可以燒寫了

楼主:
回 xiaolaba 大 ...

米目前還沒有耶,正想說是否要購入開發板來玩玩,到時候再跟您請教,謝謝。

网友E:
ciko 老師有量測判定數據在底下的13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575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ciko 老師有量測判定數據在底下的13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57562-1-1.html

回 jojoling 喬喬林 大 ...

米看到 ciko 老師的說明了,今天回家測試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 jojoling 喬喬林 大 ...

米看到 ciko 老師的說明了,今天回家測試看看,謝謝。 ...

回 jojoling 喬喬林 大 ...

米經由測試 T1 - T2 會出現 30Ω 至 80Ω 的阻抗,其他則為無限大的狀態,所以應該主晶片壞掉了,謝謝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