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簡單的電壓一問

楼主(2019-06-09):
前一陣子修理吊扇,將電源火線地線用電表通電量測110....PASS
將牆壁開關開路,電表顯示為約一半60V左右的電壓值

我想請問,這是斷電了嗎,因為我在修理真的用手摸只知道牆壁電源被關了,但心中一值想ˋ著剛才斷開仍存在的電壓(電位)數字,有種不搞清楚可能死不瞑目得想法油然而生

我知道是很簡單的觀念,但因為以前不認真,所以基本觀念真的不牢靠

网友:
電器有能作動,除了電壓,還需要有電流,你是在懷疑為什麼都已經開路了還有一半的電壓是嗎?在電壓表的兩端並連一個110V2W的小燈泡(神明燈用),然後在去量一下,看電壓表歸零還是小燈泡會亮?

网友:
  有兩種原因:

  • 首先, 開關或許是有附指示燈型的. 螢光單切開關 Off 時, 指示燈與燈具成串聯. 而指示燈電阻值比燈具高, 指示燈分壓較大 (相對燈具分電壓較小), 故指示燈會亮, 而燈具仍在熄滅狀態.

    開關 Off 時若將燈具電源線斷開, 使用電錶量測該二點. 電錶與指示燈也為串聯; 但電錶內阻甚高相當於指示燈, 故約 110 V 的電壓會被電錶 & 指示燈均分約 55 V, 電錶顯示約 60 V 的壓降.

    開關 On 後開關內指示燈會被短路, 燈具接收約 110 V 電源不分給指示燈, 才測得約 110V 壓降.

  • 再者, 即是普通單切開關接的是中性線, 而非火線. 開關 Off 時只斷中性線, 火線依然有壓降.

楼主:
感謝二樓三樓的回覆
牆壁開關是三樓所言的小指示燈形式開關
所以應該是三樓所言那回事,只不過當自己操作量出來有明顯數值時,除非是常操作,不然像我這種課本已經丟了多年的,會因為以前基礎沒扎牢,而產生等會會不會電死的恐懼感,即使知道電會走最近的路線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