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左側培林怎麼拔出來

楼主(2019-06-09):
請問左側培林怎麼拔出來,有異音想抹黃油保養
拔了風鼓會無法固定嗎?
拔出來後裝上去有難度嗎?
感謝大家

補充內容 (2019-6-10 11:03 AM):
培林已抹凡士林潤滑,配合小一字起子拔除與裝入,花了4個小時才搞定
小弟剛接觸DIY這個領域有諸多細節與發文不懂的地方,大家的指教會牢記在心...

補充內容 (2019-6-10 11:05 AM):
目前想拆風鼓,室內機圖片在12F
請問大家拆風鼓難度高嗎?我的冷氣是大金RKS50FVLT

网友:
看不出來那是什麼

网友:
麻煩您將整台室內機拍照,了解結構才能給您建議!

网友:
貼整機照片及多張各部位照片
除了有助於會員們判斷對你的問題有所幫助
另一個重點是讓未來有相關機具及相關問題
透過討論延伸出更多帖文的參考價值
不是只有處理你這單一問題
另外照片請盡量橫拍

网友:
粽子節 逗熱鬧一下...

放顆粽子(黏度高)應該就可以解決

网友:
..................................................................
3.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

違反版規了,還哪麼多人提問

网友A:
看起來這是風鼓的避震橡膠套
如此這般~~~丟回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這是風鼓的避震橡膠套
如此這般~~~丟回收了

某天我走進里長辦公室,有位里民劈頭就問,如何能使電子琴速度放慢?

這問題問得我丈二金鋼摸不著腦袋!

請問版上的大師您有答案嗎?

鐵定大家的 解答五花八門!

若是你被問的人,會如何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某天我走進里長辦公室,有位里民劈頭就問,如何能使電子琴速度放慢?

這問題問得我丈二金鋼摸不著腦袋! ...

回 wooden 五燈大 ...

首先米覺得這位發問的大哥,是不是會回來回報問題修復了呢?另外問問題讓大家不知所云?所以五燈大的意思
是說提問的人是否要先想清楚發問的問題是不是讓別人能夠清楚了解到你的問題,如果不是基本上你自己就已經有答案了,謝謝。米回答一下,電子琴速度為何要放慢?一般不是透過彈奏的速度來調整嗎?應該是樂師來配合歌曲彈奏,而非電子琴來調整速度吧?!謝謝嚕。

楼主:
不好意思,以後會注意拍更多細節,請問大家拆風鼓難度高嗎?我的冷氣是大金

楼主:
不好意思,11F多發一次以後會注意拍冷氣更多細節,
昨天我用一字起子才拔出跟裝入
目前想拆風鼓
請問大家拆風鼓難度高嗎?我的冷氣是大金RKS50FVLT

网友:
有好的問題才有好的答案,問爛問題遇到吃飽很閒的會回答你,不然肯定毫無音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11F多發一次以後會注意拍冷氣更多細節,
昨天我用一字起子才拔出跟裝入
目前想拆風鼓

拆風鼓難度高嗎?
難度要看拆裝者 不是看冷氣
以小弟來說 拆裝室內機送風馬達 風鼓 很好拆裝

分2種
1. 拆室內機保養 那就先回收冷媒 斷電 拆下室內外機的連接控制線 拆室內外機連接銅管 由室內機下沿往前拉開(有卡榫) 拉開後將室內機往上提高離開掛勾 就能將室內機往前拿下了
2. 不拆室內機 只拆風鼓下來清洗保養 斷電

總合 就是拆開面板外殼 將右邊控制板含固定盒的螺絲都拆下移開 就能看到馬達了 馬達跟風鼓固定處有螺絲鬆開 就能將馬達往前拉高在往右邊拿出 就能拆下風鼓了
有的風鼓會被冷凝管檔住 那就要將冷凝管固定螺絲拆下 將冷凝管拉高到風鼓寬度夠就能往右邊拉出了

備註 :
樓主會問風鼓跟左邊風鼓固定座 如何拆下 那應該是DIY者 沒專業工具 建議不要拆
風鼓固定座有聲音 用針車油或WD40 在風鼓固定座左變那孔噴入在轉動風鼓即可
如果是風鼓髒要拆下清洗保養 建議用刷子配合吸塵器慢慢刷 刷乾淨即可
可不要為了一點小聲音跟風鼓髒要清潔而去拆 到時無法歸定位照成其他問題(如漏水 漏冷媒 或其他聲音產生)那會得不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天我走進里長辦公室,有位里民劈頭就問,如何能使電子琴速度放慢?

這問題問得我丈二金鋼摸不著腦袋! ...

我看影片都沒有放慢的裝置,
只有一個時間暫停的計時器...
腳低抹油....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 wooden 五燈大 ...

首先米覺得這位發問的大哥,是不是會回來回報問題修復了呢?另外問問題讓大家不知 ...

其實我所做的比喻,聰明的人已經明白了,只是處理回應的默契不足,樓主的問題也解決了,我相信樓主也學到很多才是。

以下我就明講了:
提問的技巧,不外乎要清楚地表達,如物品的廠牌型號,欲處理的部位焦點在那裏,用圖文詳細地說明,有時多飍張圖片,比打一堆文字都更能表達,讓想解答的會員都能知道你的問題在那裏。

文末還是請樓主,撥空多溜覽論壇裏,別人的發問技巧,如何才能最快得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風鼓難度高嗎?
難度要看拆裝者 不是看冷氣
以小弟來說 拆裝室內機送風馬達 風鼓 很好拆裝

感謝你的幫忙,萬分感謝!
請問拆風鼓而漏冷媒是怎麼引起的
小弟確實之前是用刷子配合吸塵器清接風鼓的但清潔有限

冷氣之前有花錢請人拆機清潔保養,但經過一年而已還是髒兮兮
可能要固定時間開暖氣吹乾裡面水氣,才能延長不發霉的時間吧

每年都花錢洗冷氣蠻傷的,所以想學冷氣一些小保養

网友D:
拆除不當 彎折到銅管 使銅管有凹痕至使破裂(有的室內機銅管真的昰薄到不行)

你的問題 : 經過一年而已就髒兮兮
那要找出汙染源
1. 環境 空氣品質
2. 衣服 小孩玩具 ............ 容易掉棉細的物料
那才是解決之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幫忙,萬分感謝!
請問拆風鼓而漏冷媒是怎麼引起的
小弟確實之前是用刷子配合吸塵器清接風鼓的但 ...

保養冷氣還是要有一點專業知識,否則會越弄越糟得不償失,尤其是分離式冷氣須注意的事項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除不當 彎折到銅管 使銅管有凹痕至使破裂(有的室內機銅管真的昰薄到不行)

你的問題 : 經過一年而已就髒 ...

可能冷氣旁邊是床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養冷氣還是要有一點專業知識,否則會越弄越糟得不償失,尤其是分離式冷氣須注意的事項更多 ...

你說的很有道理,感謝回覆

网友:
上面有螺絲要先鬆開,即可拆,不過沒事不建議拆它

网友:
那個不建議直接拔
如果拔到橡膠破損就慘了
要拆那個只有把線流扇拆下
才能把它從裡面輕易的拿下來

自己要洗室內機,除非你自己有辦法抽真空
否則不要想把整台室內機拆下來洗

裡面那支線流扇怎麼拆??
先決條件,該室內機滴水盤是設計可與底座拆開的
如果這台冷氣當初設計為了省模具成本而設計與底座一體成型,那你還是花錢找人來洗

過程大致敘述
拆下滴水盤後,必須再把固定蒸發器的螺絲卸下
讓蒸發器向上抬可以與底座稍微分離
然後看看馬達軸心處線流扇是用哪種工具拆卸螺絲(一般是內六角,少有十字螺絲)
稍微鬆開那個固定螺絲後,讓線流扇可以左右滑動
這個時候,把線流扇往馬達側推到底,另一頭那根小軸心就會從培林裡掉出來
接著在培林那一側的蒸發器稍做抬高,讓線流扇剛好可過
在把線流扇橫向由馬達側往陪林側抽出去就可以完成線流扇的拆卸

清洗好在反向裝回去就好